LED节能灯(面包灯)拆解分析

楼主(2018-07-21):
LED节能灯(面包灯)拆解分析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ED节能灯是继紧凑型荧光灯后的新一代照明灯。相比普通节能灯,LED节能灯环保不含汞,可回收再利用,功率小,高光效,长寿命,即开即亮,耐频繁开关,光衰小,色彩丰富,可调光,变幻丰富。
当然LED节能灯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发热量大,需要增加额外的散热器件保证LED的正常工作,另外还有就是LED的数量较多时价格较高,而且需要增加透光灯罩使光线均匀发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次来拆解一个LED节能灯(面包灯),看看里面的结构和普通的节能灯有多大的区别。
P01  60W LED节能灯(面包灯)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拆解过程:

V01  拆解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图文↓
一、拆解准备
1、主要工具&材料准备
1、LED节能灯 1个
2、螺丝刀
3、电烙铁等

二、拆解过程分享
首先拆开LED的透光灯罩,可以看到一块大面积的铝基板,上面有一个LED电路控制板,电源输入为螺旋口220V灯座:
P02  拆开灯罩

LED灯发光面,3个并联后43组串联,上面的3*43组LED灯珠按同心圆均匀排列分布:
P03  LED灯板

LED灯板与其控制板焊接连接点,中间两个为正负极,其余两个是辅助固定作用的:
P04  连接处

LED控制板:
P05  控制板

7Pin引脚的主控制芯片:
P06  控制芯片

近距离查看到芯片型号为WS3442D7P:
P07  WS3442D7P

LED控制板背面,此PCB板为单面印刷电木板:
P08  背面焊点

用电烙铁加热将控制板与铝基板的焊点分开:
P09  取下控制板

控制板上面的4个连接点使用直针焊接相连:
P10  连接点

拆下来的控制板背面:
P11  背面

可以清晰看到上面的丝印:

P12  元件&丝印
至此,拆解完成,接下来分析其原理:
P13  拆解完成

三、拆解原理分析
WS3442 是一款高精度的 LED 恒流控制芯片,应用于非隔离的降压型 LED 电源系统,适合全范围的交流电压输入或者 12V~500V 的直流电压输入。主要应用领域在LED球泡灯、灯具。
WS4332芯片应用指导图:
P14  WS4332应用
这款LED节能灯的原理主要是使用WS4332作为控制芯片,将220V输入的交流电经过整理滤波之后转换为直流电压供给43组LED串联LED供电。组合方式为3个并联后43组串联:
下面是这款LED节能灯的组合方式图:
P15  LED组合

四、最后有话说
经过这次对LED节能灯的拆解可以看到,其实原理并不复杂,WS4332控制的LED节能灯设计简洁,根据不同的LED灯组电流电压调整外围的阻容值即可实现恒流效果。,这款LED节能灯使用的单颗LED灯珠的电压使用范围在3.0V~3.5V,功率在0.5W左右。根据计算129*0.5≈64.5W,符合其标称功率60W。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2018-09-03):
LED开路,会导致烧板么?不过有一点肯定,这个非隔离的绝壁会触电

网友B:
这款LED节能灯使用的单颗LED灯珠的电压使用范围在3.0V~3.5V,功率在0.5W左右。根据计算129*0.5≈64.5W,符合其标称功率60W。
不能这样下结论。

网友C:
能否推荐好的led灯啊,家装正在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开路,会导致烧板么?不过有一点肯定,这个非隔离的绝壁会触电

开路板子应该不会烧,非隔离的缺点就是触电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LED节能灯使用的单颗LED灯珠的电压使用范围在3.0V~3.5V,功率在0.5W左右。根据计算129*0.5≈64.5W,符 ...

那顺便请教一下该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推荐好的led灯啊,家装正在选灯

抱歉,对于这一块不了解,无法给你推荐

网友(2018-10-17):
看这做工还行呀我买的还阻容降压的

楼主:
直接阻容降压的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