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电池的疑惑

楼主(2018-07-16):
最近搞到一些18650电池组,是仪器设备上用的,基本是新的,一组是18个18650电池单体,电池组输出12.6V20.7AH,我拆解了电池组,单个18650电池我用充电器充电后测量发现电压是4.33,这怎么这么高?求解释,电池是LG的。再有就是我想用这个电池组装个充电宝,六个电池并联,已经买好了充电宝套件,问题是充电宝套件的充电板限制电压是4.2,我这个电池是不是有点高了,能不能上这种电池?有人知道怎样改装一下?我在正极接一个1N4007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热,多个0.13无伤大雅吧如果楼主坚持可以从充电器和保护板下手。

保护板?如何下手?这是充电宝套件里带的,买家说最好不要超过4.2,我一直不敢接,怕烧了或者有其它不安全因素

网友A:
天气热,多个0.13无伤大雅吧如果楼主坚持可以从充电器和保护板下手。

网友B:
没关系的。最早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1V,后来4.2V,现在4.35V。高电压的电池可以用在低电压的电路上,只不过差一丢丢充不满而已,不会对电池造成伤害。反之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的。最早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1V,后来4.2V,现在4.35V。高电压的电池可以用在低电压的电路上,只不 ...

原来是这样啊,我怕把充电宝保护板烧了,还有就是如何测定这个电池性能?我百度过,用那个方法测得电池内阻大概是0.03毫欧,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C:
运气好,拿到满充电压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拿到满充电压高的了

所有电池我都充电了,基本没有低于4.3的,很奇怪,电压太高怕烧坏充电板。

网友D:
是你的充电器充电电压4.35v
如果你充电器4.2v全部会是4.2
最好是看一下这个电池的pdf,按照说明书设定最高充电电压

网友E:
现在的电池逐步都是4.35v的了,是随着锂电池阳极材料的突破而发展起来的,能够提高差不多20%的容量,保护板要用4.35v专用的

网友F:
18650电芯厂家的建议安全充电电压应该是4.2v,目前有部分电子产品用高压软包电芯可以充电到4.35v,18650短时间充电到4.3以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最好不要高电压长期保存,高电压保存对三元电芯是有不可逆损害的。楼主测一下自己充电器吧,应该是充电器输出电压在4.35v左右了。另外楼主如果装充电宝最好是把电芯电压整体放电到4.2v以下在装,有的充电宝主板是有高压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池逐步都是4.35v的了,是随着锂电池阳极材料的突破而发展起来的,能够提高差不多20%的容量,保 ...

好吧,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电芯厂家的建议安全充电电压应该是4.2v,目前有部分电子产品用高压软包电芯可以充电到4.35v,18650短 ...

行,我试试看吧,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的充电器充电电压4.35v
如果你充电器4.2v全部会是4.2
最好是看一下这个电池的pdf,按照说明书设定最 ...

这个电池用18650电池充电器充的,充满电就是4.33,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想在电池组上做个降压装置,不知道能不能用1N4007串联正极解决

网友G:
高0.13V没什么,你确定万用表准确吗?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换一台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0.13V没什么,你确定万用表准确吗?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换一台表量一下。

表用了三块都是4.3多一点,数字式的是4.33,充电宝输出是5V2A和2.1

网友H:
换个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充电器试试?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I:
表准吗?
18650理论复杂一点,我前几天拆了两块,有一个笔记本电池18650共6节,电压都是1.25V,照理都废了,我充电到4.18,不热,一直稳定。
另一组,电压2.6V,充电到4.1V,发热,第二天接着充到4.18,不热,正常至今,有时间检测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表准吗?
18650理论复杂一点,我前几天拆了两块,有一个笔记本电池18650共6节,电压都是1.25V,照理都废了 ...

就是这个18650电池好奇怪。那么电池容量如何测量?我没有仪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8650电芯厂家的建议安全充电电压应该是4.2v,目前有部分电子产品用高压软包电芯可以充电到4.35v,18650短 ...

18650早就有4.35v的品种了

网友J:
不要紧,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紧,可以用。

好的,我回去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650早就有4.35v的品种了

这个我还没见到,电池这东西,很多厂家,机构都在研究。随着材料,工艺的进步,能量密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网友:
电池自带保护板?要不然5v输出充电器直冲肯定不行的。一般18650锂电池充电器都达不到4.2v以上

网友:
锂电池现在已经有4.4V的了 ,移动设备用的多,
18650暂时只见4.2的

网友K:
最早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1V,后来4.2V,现在4.35V。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早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1V,后来4.2V,现在4.35V。

噢,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LG早就有4.35V的18650了,都几年前的事了,那些说没见过的只能说是你孤陋寡闻。
楼主要分清的几个问题:
...

专家来了就是不一样,我完全明白了😊,这些你的指导。今天组装好了一个,一切都正常!

网友M:
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根据充电器最高限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根据充电器最高限压电压。

好的😄,我明白了,也许是我的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没事,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650电芯厂家的建议安全充电电压应该是4.2v,目前有部分电子产品用高压软包电芯可以充电到4.35v,18650短 ...

现在新手机的电池多数都是4.35了

网友N:
放心用,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放心用,没事的

已经在用了,还不错😊

楼主(2018-09-01):
引用 网友O:
最好是放电以后再装入充电宝重新充电

已经解决了,正在使用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