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手机营业厅的充电报警器求使用方法

楼主(2018-07-16):
拆了个手机营业厅使用的充电报警器,不会用,我插苹果手机不充电,好像要接电脑设置后才能给手机充电,求使用方法

网友:
是否要连报警线一起使用??

网友:
这个看上去就是个充电器啊,用在哪里的报警器?

网友:
应该是营业厅--展示手机用的防盗报警器,

网友:
看了看图片,不是很清楚。感觉每个usb口附近都有个三脚管子,用表测量一下各脚的电压试试。应该是控制usb供电的,省事的办法把三个脚全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