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C8051f410单片机ADC的帮看看

楼主(2018-07-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是不指望他一个都不跳,我的办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多采样几次,甚至百次以上,然后用合适的数字滤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哥,我是想知道这东西理论上能做到最少跳几位,看看自己电路还有多大的改进空间,电路改进不了再从 ...

多采几次样,然后数字滤波。

网友:
看起来是你的外部信号内阻太大。
C8051的ADC内部有个采样保持器,核心是一个电容,采样保持时,必然会拉低外部信号幅度,形成一个陡峭的凹陷脉冲。软件能改的,就是把采样时间设为最大,尽量减少采样保持带来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采样信号为0-12伏,经电阻分压衰减10倍后采样。预跟踪模式,即不采样的时候一直在跟踪。目前采样间隔 ...

不知信号本身稳不稳?
要验证也比较简单,你可以用一节碱性干电池(1.5V,内阻比较低,算是很稳定的直流信号源)当作输入信号就近接入单片机,采样看看稳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说得很清楚,用锂电池电阻分压后试过,一样的抖动。

内阻再低的信号源,经电阻分压后,内阻也变成分压电阻并联了。如果分压电阻不是很小的几欧姆级别,跟碱性干电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您的意思,可是ADC设成了预跟踪模式,平时除了正在转换以外的时间都在跟踪,采样间隔1毫秒,建立时间 ...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输入直接接地还是有抖动,请看15楼。

先原理干扰源,从电源着手先把这个直接接地的跳变消除再说吧
测量稳定的直流信号正常是只有最后一两个bit随机跳变,优良的设计可以做到只有一个bit跳变

网友:
在ADC输入端并个0.1u的薄膜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理解,猜想可能是厂家把它定义成低端货了。可低端货完全可以设计成8位或者10位,为啥设计成12位呢 ...

对这个芯片,你就死心吧,AD狗屎一样,然后抗干扰弱不禁风,平生就用过一次,以后再也不碰它了,我一般不觉得哪个芯片不好,但这个实在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051f0xx性能很好的,朋友做军工产品都在用,410不知道厂家是怎么考虑的,这么烂。

军工产品是不允许用进口芯片的,你的朋友在吹牛。

网友(2018-10-22):
要精度这么高??51核心有啥用?  差不多就行了 至于后来的那块 用软件调制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