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星牌504型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8-07-16):
61年产的红星牌504型收音机。通电一会就是很大的交流声,像船的汽笛声,声音不是一般的大,壳子都震手。这种情况就是所说的滤波电容问题?本人不懂,菜鸟,只知道个大体。请师傅们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先换滤波电介再试听,如沒有好转则很可能是6k4或功放管老化造成,开机后拔掉6k4,如果汽笛声消失就是它的问题。如果仍有就再拔功放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换滤波电介再试听,如沒有好转则很可能是6k4或功放管老化造成,开机后拔掉6k4,如果汽笛声消失就是它 ...

先谢谢你, 我试试看。有问题再请教你,谢谢!

网友:
交流声与汽船声是不同的,交流声是如上老师所说检查,汽船声是自激,除掉滤波电容外,还要侧重检查退偶电容(并一个)栅漏电阻变值,6A2,6k4帘栅旁路电容,中周失谐等等。

网友:
交流是嗡嗡声,楼主说的现象像是自激了。

网友:
1,6Z4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检查一下,要是失效需要更换的话请注意电解电容的耐压。2.不知你是否换过输出变压器?检查一下输出变压器的相位,是否由原来的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产生的啸叫。

网友B:
如果是输出变压器相位不对,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两线对调就可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输出变压器相位不对,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两线对调就可解决。

请教您,中波收不到,短波18时以后可收到。中波是全天候收不到。谢谢您!(5O4一3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中波收不到,短波18时以后可收到。中波是全天候收不到。谢谢您!(5O4一3型)!

1,要把双连彻底清洗干净后使用万用表检查不能有碰片,2,检查短波垫整电容的容量是否正常(因它们采用了空芯线圈),3,更换变频管。4,现在电磁对中波干扰比较严重,建议;保留原中波天线线圈,加个磁棒天线线圈会给您惊喜,这样改不破坏原线路。曾帮青岛朋友改了台宝石电子管中波机,朋友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换滤波电介再试听,如沒有好转则很可能是6k4或功放管老化造成,开机后拔掉6k4,如果汽笛声消失就是它 ...

你好,把6V6(6p6p)拔了汽笛声没有了,以为就是它的原因。今天网上买的新管到了,换上去毛病依然声如汽笛。(电解还没有换,难道就是电解的毛病?)也看不清楚滤波电解的型号和大小。UF?

网友D(2018-10-18):
引用 楼主:
你好,把6V6(6p6p)拔了汽笛声没有了,以为就是它的原因。今天网上买的新管到了,换上去毛病依然声如汽笛 ...

你把功率输出给拔了,要是再有声音就怪了。从前往后拔管子还可以,也不是哪个管子都可以拔,比如整流管。汽笛声是典型的自激声。一般是某个回路成了不可控的正反馈,回路可大可小。如果你确信没有换过输出变压器。那就首先怀疑中频管子老化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把功率输出给拔了,要是再有声音就怪了。从前往后拔管子还可以,也不是哪个管子都可以拔,比如整流管。 ...

我查了资料,说是原因有两个。1,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电容)容量不足;2,电压放大管或功放管栅漏电阻太大或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资料,说是原因有两个。1,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电容)容量不足;2,电压放大管或功放管栅漏电阻太 ...

谢谢你,我在没有去整理它。估计你象是电解的问题,可能就是你说的管子的问题。现在没有管子,等有了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