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MF30表头故障,还有救吗?

楼主(2018-07-16):
前些时间,我在闲鱼进了一块上海国光厂约80年代中间生产的MF30配件表。本意是利用其表头,来修复手头另一块品相好的哈尔滨精艺厂老MF30。卖家已声明此表有问题,但没明说,而且给出欧姆档调零时表针摆动的视频。我下单时,心想指针能摆动,证明表头是好的,卖家所说的“有问题”,应是指表内主板染有明显的电池漏液痕迹,对于我只用其表头这一用途来说,不会有影响。不料,收货后才知道,表头表现极为怪异。具体是,单独拆下表头检查:1.用数字万用表测电阻,欧姆值一会高,一会低,六七秒后才稳定停在2k左右。2.担心是数字万用表的自动换挡功能造成上述情况,专门换了另一块手动挡数字表,情况不变。3.当接上数字表(不管自动挡还手动挡)测量时,表针在左右摆动,欧姆值显示也伴随着作升降,而表针的摆动是先大幅,后逐渐渐收窄,很像是幅度被放大了的、摆动时间显著延长的表针阻尼摆动。4.怀疑是表头动圈问题,试将表头放进加热至90度的烘箱中2小时,并边烘边测,表头表现仍不变。据一般经验,表头的损坏多是动圈断线,现在这个mf30表头像是似断非断,又像是阻尼超差的情形。我没有什么好的修表头动圈能力,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动圈内的阻尼用短路匝开路造成的吗?还值得挽救吗?

网友:
3.当接上数字表(不管自动挡还手动挡)测量时,表针在左右摆动,
这个是会往0点的左边摆动吗?
摆动是那种惯性自由摆动还是慢慢的摆动?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测电阻试试。

网友:
测一下动圈直流电阻,是否在3000欧附近,如果小,可能线圈匝间有短路。

楼主:
1.不会返回0位,而是在其指示值(10uA,我数字表的灌出电流)附近来回阻尼摆动。
2.用指针表x10k测过,表针会打表,因灌出电流约70uA,几乎是表头额定电流37.5uA的2倍,因此没细看测量阻值,也因值太小不易分辨。再小的挡位不敢试,因电流过大,会直接烧了表头。

楼主:
阻值高时,数字表显示是5.6k等等,低时,为500等等。前

楼主:
前几秒,即表针摆动期间,数字表显示值一直在变,当表针停下来后,指示值就稳定下来,为与标称值(估计是1750欧,或2000欧)相差不大的2.13K

楼主:
会不会是电池液渗进动圈里,形成原电池?若是,又如何解释测量电阻忽高忽低,对表针摆动有对应呢?另,从表头游丝等状况看,上家应没有动过表头。

楼主:
不通电时,此表头受震动后的表针摆动,比一般表头要大不少。通电后的摆动,是先越过指示值,再剧烈返回,又再越过,又再返回,时间长达数秒,幅度上也远超阻尼差劲的正常表头

网友:
      是不是有时好像没有阻尼,有时阻尼正常,多半是动圈有断点,且是似断非断。

网友:
如果动圈不是铝框的,应该是阻尼线圈断了,测量时,表针的摆动产生的感应电流使测量的表出现这种现象,你用指针万用表×1K档串联1个适当的电阻测量一下。

网友:
动圈下轴尖与轴承座之间估计有微小导电颗粒,造成偏转过程中的阻值变化,从而引起指针摆动。细心检查、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本想回复,但是看到是小鬼头,小鬼头提出这样的问题,莫不是盗号了?
我的30表把表头线拆开会剧烈振荡很长时间,而且指针移动的速度比平时快。
数字表读数那是受到干扰了呗,指针移动时如同发电机,产生的电压影响数字表读数。

楼主:
我现在怀疑其故障的成因,正集中于cssj网友所说的。虽然我对表头的运作缺乏深入了解和实操经验,但联想到,mf47老表头已设有铝框作阻尼,但其阻尼摆动至停下来,仍需一二秒。现在这表头是六七秒,若正常的表头失去阻尼框或阻尼线圈带来的止动帮助,很可能就是现在这表头的情形

楼主:
回往事已去:我对表头不够熟悉,故发帖请教。不是被盗号

网友:
用数字表直接反测,指针不会来回摆动,如果动圈阻值稳定,就不会因为指针的摆动而影响测量值。用数字表测动圈阻值是不会烧毁动圈的。
楼主的这个表头或许就存在问题,内部有漏电或虚断的现象,阻值不稳定。我曾经对一个断路的30表头用高压点击法激活它,当时运气好激活后阻值在1.8k左右,但没过几天阻值就不稳定,忽高忽低,过了很长时间,再测阻值还是忽高忽低,大的时候几十k,小的时候几k。

网友:
换一个吧。我也特喜欢30表,但是表头很娇气,跟10型、19型等等都属娇嫩型,易坏无法修复,现在我对30配件表一点希望都不抱幻想了。
有些故障是癔症,我修过一个368,指针在RX10K档小角度偏转,换件洗板换板都搞了也没好,后来换掉了表头引线,百分百康复!
我观察过MF368的图纸,感觉用368的表头直接替代30应该可以,同厂的产品估计不会另起炉灶做配件,等哪天有空试一试。

楼主:
前段时间使用mf30,觉得他的主开关的接触可靠性十分好。加上易改为我爱用的3v表,因此又折腾起mf30。我手头有368的配件表,找时间看看替换。但哈精艺的mf30表头是37.5uA,而368的记得是39.5uA,可能替不了。倒是有机会替上四厂的,后者为40.6uA

楼主:
刚查了,368是40.4uA

楼主:
噢,37.5是上海国光厂的,哈精艺的,还要再核实一下

楼主:
根据哈精艺mf30的电路,计算得知其表头灵敏度为41.0uA。实测表头内阻约2K,加上微调电阻共2.2k。这样,按道理是可用mf368的表头来替换,因为后者的内阻还稍低一些

网友:
按LZ的描述,表头似乎没问题,只不过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开路。30表的表头分流电阻开路时(或单独测量表头时)表头的阻尼很小,指针要摆动十几次才停下,用数字表测量时阻值是变化的,这是因为动圈在摆动,切割磁力线产生附加电动势。

楼主:
我刚才用同一个手动挡数字表,以同样的方法测正常的mf47纯表头。现在留意到,这个有问题的mf30表头的表现与正常的表头相比,实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有阻尼摆动的过程,数字表显示的欧姆值都随指针的摆动而变化,直至指针停下来后,才稳定显示数值。区别在于,有问题表头的阻尼过程长达六七秒,幅度大很多。这说明,此问题表头仅是阻尼超差,判断是动圈里阻尼绕组断线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同一个手动挡数字表,以同样的方法测正常的mf47纯表头。现在留意到,这个有问题的mf30表头的表现与 ...

如果我的表没有问题的话,这个表头就是没有阻尼,接入表后依靠其它元件形成回路,这时候阻尼就正常了

楼主:
回lee_88:听你这么一说。今天早上我特意给表头并联比分流电阻小、阻尼更大的4.7K电阻,用同一手动挡数字表,同一方法,这表头表现完全正常了!!!其阻尼特性比mf47整机还好,是一步到位。因赶着上班,没有并联更高值的电阻。这说明,兜兜转转又返回原点,这表头本身是好的,只是我缺乏经验,误判为故障。

网友:
说明数字表修理中还是有不少缺陷的,指针表测表头没这现象

网友:
确实要仔细观察分析,修指针表是个细致活。

网友:
是不是动圈两条线有短路现象

网友:
我有2个30表,不怎么用,还是喜欢47表,金蛋的。

网友:
我遇到过游丝乱了的表头,其表现与楼主描述的差不多!

楼主:
换上10k的电阻与之并联后,阻尼差于mf47。现在用1.5V电池配电位器,实测其灵敏度约为35uA,dc电阻为1.96k。而这个国光厂的mf30表,我测量和查看了处于关键位置,约一半的电阻,确认其线路图与《普及型万用电表图集》的mf30之二的电路图一致。仅表头规格略有变动,图集为1.75K(含微调电阻)、37.5uA。我核算了一下,我这个表头串上微调电阻后调至约2.6k时,50uA档的准确度及1V档的内阻准确度均符合设计上的需求。这说明,实测数据显示此表头也是正常的

楼主:
从并联5k与并联10K时的表头阻尼特性差异来看,我产生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是有条件时,允许自己调节一下表头的阻尼表现。以老MF47为例,若修理表头时嫌原表头阻尼不足,那么充磁时,可以考虑特意过充一些,让其灵敏度超过需求。然后借助并降灵敏度的并联电阻,来改善其阻尼特性。

网友:
70年代的30表阻尼会小些,一般指针要摆动3-4次才会停止。

楼主:
这些天在研究mf30的线路,发现至少有3种mf30的线路,而这3种线路的欧姆调零电位器阻值都不相同,相互间不能代换。因为其阻值是表头分流电阻网络的一部分,须与表头搭配。上四厂的表头灵敏度最低,调零电位器为4k,电流档分流电组为1.5、13.5、135、1350,哈精艺的其次,电位器约2.67k(实测),电流档分流电阻为1、9、90、900,上海国光仪表厂的最高,电位器1.7k,电流档分流电阻为0.6、5.4、54、540。就表头而言,灵敏度高的,可代换灵敏度低的,上四厂mf30的表头最容易被代换

楼主:
今天清理并细看了一下顶楼所说这块上海国光厂的mf30内部,发现实际上没有出现电池漏液渗到表内的情况。之前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上家给开关板涂上了带蓝色的润滑脂,稍作清理后这些“假漏液”全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ee_88:听你这么一说。今天早上我特意给表头并联比分流电阻小、阻尼更大的4.7K电阻,用同一手动挡数字表 ...

多数的无框动圈,没有绕有用于阻尼的短路线圈,阻尼是采用万用表线路中并联的分流电阻产生的,这并联的分流电阻在电压、电流、电阻所有的档位测量时候也是接通的。早期的30型,10型,14型,35型等等都是无框动圈。如果不接分流电阻的话,表针一个劲的摆动,几乎是无法测量。
而多数的内磁表,采用了有阻尼的铝框动圈,(为了减少阻尼,在铝框上打洞减少铝框转动时候切割磁力线的有效面积)。

楼主:
确认表头正常后,这几天清理和检查了一下这块上海国光厂的mf30。发现仅烧了一只表头分流支路上的900欧线绕电阻,借助放大镜找到绕线上的断点后,这块完全恢复正常。清理后品相还不错,测量也相当准确。由于电路中与纯表头并联的总阻值达6k,其阻尼特性表现一般,稍优于老mf47,差于上四厂的mf30

楼主:
受彭版主启发,为救回这块哈精艺的老mf30,我偿试用mf368的表头来代换。手头上有两块mf368。其中一块上四厂的外磁表,另一块为武汉自动化研究所震宇仪表厂的内磁表。两块表的表头,都可以顺利装进老mf30外磁表头塑料盒壳内,螺丝孔位完全对位,仅是指针稍长一些,mf368约55mm,mf30约47mm。368内磁表头内阻为2.6k,不能用于代这里的哈精艺的mf30表头,但可用于代上四厂的mf30表头。因此,我用上四厂mf368的外磁表头来代换。实测内阻为2.03K(电路图标为2.06k),刚好满足要求。已安装到位,初获成功。待明天调整和校准一下,这块哈精艺的老mf30就可以完全得到修复。

楼主:
表针截短后,需调一下平衡。这项也已完成

楼主:
确认用mf368的外磁表头代换成功

网友:
楼主好厉害。帖子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