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7-16):
请问坛友:大众的车机作家用,电源功率要多大得,12伏3点多安的显示器电源能用吗?望赐教!谢谢!!

网友:
2A或以上都可以。。

网友:
大点好,我用的是200w环形变压器加整流滤波供电,感觉效果可以

网友:
功放的功率是多少?算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的12v5a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