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错版块,请管理员删除)求助坛内各位老师:目黑7124频标宽度调整故障

楼主(2018-07-17):
近期给朋友维修一台分立元件空气连收音头,用到目黑7124中频扫频仪的时候,发现扫频仪有了故障-----------频标挤在一起,调整SWEEP WIDTH  电位器没有丝毫反应,拆机检查电位器及周围电路无果,请各位老师提供维修经验和相关资料,在下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2018-12-12):
这个故障修好了吗?我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修好了吗?我的也一样。

修好了,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你是什么情况

跟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也是频标挤在无法调整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9480&extra=

看到帖子了,循着思路,晚上回家修一下,谢谢老师!

楼主:
我这个扫频仪来的时候就是频标挤在一起,拉不开,检查宽度电位器有变值和接触不良的问题,换了一个10K 和100K  的电位器后能够正常使用,这次又出现频标打不开,只是在机内板子接口测试测试电位器的正常,就把电位器给排除在外,对相关电路打动干戈,费了很多时间和经历没有修好,由于没有资料和维修经验,又1500块买进第二台同型号的扫频仪,打算一块板一块板的换,缩小范围然后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