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内各位老师: 目黑7124频标宽度调整故障

楼主(2018-07-17):
      近期给朋友维修一台分立元件空气连收音头,用到目黑7124中频扫频仪的时候,发现扫频仪有了故障-----------频标挤在一起,调整SWEEP WIDTH  电位器没有丝毫反应,拆机检查电位器及周围电路无果,请各位老师提供维修经验和相关资料,在下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这如同示波器的 ‘X’ 轴正常,'Y' 轴有故障。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回复。调整带宽微调(NARROW WIDTH)可以从5频点重合到现在这个宽度,

期待各位老师再次指导,哪位同好有相关型号的扫频仪的电路图,万分感谢

楼主(2018-09-12):
谢谢各位关注,扫频仪修好了

网友A:
我的7125A也是这个问题,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125A也是这个问题,帮顶!

已经修复了吗?

楼主:
这东西有它也没用,有了问题还是想解决。为了修好这个频点拉不开的故障,由于没有维修经验、电路图、我1500又买进一台同样型号的7124  ,作为参照,但是新的到手后毛病比手中这台毛病还多,但是都不是大问题,在维修过程中,互相参照,倒是有章可循,最气人的是原有的这台是我更换电位器的时候引线比较近,长期牵拉造成焊点脱落,很多坛友提示我电位器着手,就是因为刚刚换的新进口电位器不会出现问题,真没想到是焊点出现的问题。早发现是焊点的问题,就不会再花1500 买这一台了。

现在进口垃圾不让进口,这些东西也会慢慢绝迹,7125 这家店铺卖到2700 ,比原来翻倍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