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调频沙沙音,Mp3及cd均能放音,天线部分难拆解,如何办

楼主(2018-07-17):
车机一台,牌子搞不清了。调频沙沙的,搜索也不停止,搜不到台。MP3及cd均正常

网友:
天线接好了没有,

楼主:
再接一次看看

楼主:
接了天线还是不行
会不会电容有不行的,需更换

网友(2018-10-03):
现在机器用的都是DSP芯片 有可能是软件有问题 设置的阀门值太高了收不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