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周变压器浸蜡方法

楼主(2018-07-17):
最近迷上晶体管收音机,买了中周套件和石蜡等材料,手工绕制了几个中周变压器,但不知道该如何驱潮浸蜡,请坛内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当年用的方法简单,直接用烙铁把石蜡加热涂在线圈上,再热烤浸入线圈内部。

网友A:
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吹热去除水份,然后浸入加热融化的石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吹热去除水份,然后浸入加热融化的石蜡中。

电磁炉加小金属盆可以吧,温度控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肯定可以,电吹风用热风档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最好不要超过110-120摄氏度。温度过高蜡易燃烧。低于100摄氏度没有防潮效果。

网友B:
白腊与松香蜂腊熔化在铁容器,在液化状态,中周去外壳磁帽尼龙架,中周脚焊一根漆包线,捏着漆包线把中周放入腊液中,浸二、三分钟,拎出轻抖去掉不需要的腊液,冷却,装配待用。注意防火

网友:
直接用烙铁把石蜡加热涂在线圈上

网友:
电吹风用热风档就可以了,放一点点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腊与松香蜂腊熔化在铁容器,在液化状态,中周去外壳磁帽尼龙架,中周脚焊一根漆包线,捏着漆包线把中周放 ...

这个是什么蜡,还需要加松香和蜂蜡吗?

网友:
有条件用蜡锅,没条件就用烙铁熔融蜡。

网友:
找一个小小的金属盒,比如万金油的小铁盒子,在里面放些蜡(中药丸子外面那层蜡就很好用),用烙铁头把蜡溶化后,把绕好的中周绕组放进去一会儿,拿 出来就是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恢复,我先试试最简单的。
不过我认为还是小金属器皿,加热蜡后,稍微煮一会儿,容易排干净湿气,就是麻烦点。

网友B:
蜡锅做一个,用易拉罐洗尽,用煤气灶内圈小火烤燎,蜡熔即可,驱潮一定要二分钟,否则达不到效果,特别是长江以南多雨地区更要注意,当年上海产收音机性能好有蜡封工艺完整的功劳,刚生产出来的收音机大都差不多,一年、二年之后差别就出来,一样的收音机凭啥沪产机要贵一些呢,性能稳定要靠工艺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蜡锅做一个,用易拉罐洗尽,用煤气灶内圈小火烤燎,蜡熔即可,驱潮一定要二分钟,否则达不到效果,特别是长 ...

好办法。

网友C:
黄蜡属于高频蜡,不需要掺松香等,直接融化使用即可

网友:
Plastik70一喷,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蜡属于高频蜡,不需要掺松香等,直接融化使用即可

我这就是黄蜡吧?

网友:
中周防潮主要指的是内部的管状电容,由于变容表层是镀银的受潮后容易氧化变黑,一旦变黑容量就会变化从而使中周失谐。
浸蜡的方法很简单,用针挑起一点蜡放在电容上,然后用吹风机的热风吹那点蜡,吹的时候用手挡住吹风机的进风口,使风量减小温度增高,几秒钟蜡就会融化并均匀的渗透整个电容。

网友:
我是直接用502胶,防潮固定一次完成。分布电容也稳定。

网友:
电烙铁头按住磁芯,用蜂蜡一触便可,别搞得太复杂

网友:
专业少少就封高频蜡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都是直接用洛铁身直接触磁芯顶部加热,再放上适量的高频蜡密封或驱潮的,早前没有高频蜡就去抠挖康艺80 ...

会不会热坏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热坏磁芯?

参考玻璃、石头,磁芯本来就是烧制的,只要不泼水上去应该坏不掉的 ,该担心的是塑料骨架变形才对

网友:
中周线圈封蜡这事我干过,绕好磁芯线圈,焊上底座,手捏针脚将底座线圈横向拿稳,放一小块蜡在线圈上,再用电烙铁加热磁芯顶部,十几秒钟就完事儿,冷却后磁芯线圈就封固在底座中了,烙铁的高温足以在短时间内让空气彻底蒸发溢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本只担心漆包线会脱皮,没见过会烫坏磁芯,这是肯定的

我的担心是,加热会不会破坏磁芯的电磁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担心是,加热会不会破坏磁芯的电磁性能?!

烙铁头温头肯定比液态蜡要高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