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推荐一个前置板:

楼主(2018-07-17):
各位老师,近来自己装了一个LM1036前置音调板+3886功放板,感觉增益不够,音量开到最大,也就感觉机器输出也就一半的样子。输入信号电平应该达到标准输入电平(输入到电视机,音量正常),考虑在前置板和功放板之间加一个5倍或者10倍的运放做的放大板,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电路图,放大倍数建议,采用双电源。等等。尽量简单一点,我想用洞洞板,自己做一个,谢谢先!

网友A:
LM1036前置板我装过,效果比较差,还不如装一个NE5532的前置板,这样可以适当调节增益大小,以适应LM3886后级增益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1036前置板我装过,效果比较差,还不如装一个NE5532的前置板,这样可以适当调节增益大小,以适应LM3886后 ...

谢谢回复! 我是刚从5532音调前置板换成了1036,它的好处是对电位器要求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刚从5532音调前置板换成了1036,它的好处是对电位器要求不高

其实效果最好的是分立元件前置放大,就是制作要复杂一些。

网友B:
把3886反馈电阻改大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886反馈电阻改大点看看

谢谢回复!看看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到时候试验一下

网友C:
建议你用5532做一个10~20倍放大版,推动3886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用5532做一个10~20倍放大版,推动3886一试!

谢谢回复,正是此意,手上运放有好几种,请教给个简单好用的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效果最好的是分立元件前置放大,就是制作要复杂一些。

分离的场管前级据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离的场管前级据说不错。。。。

太复杂了,俺做不来,求运放的电路

网友E:
淘宝成品板也只要20多元就可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成品板也只要20多元就可以买了

XIEXIEHUIFU

谢谢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已购得此小板,自己装一个,试试效果吧。再次感谢各位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正是此意,手上运放有好几种,请教给个简单好用的电路图?

可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2c38e683d4d8d15abe234e38.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03/12/19122914_525113432.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2c38e683d4d8d15abe234e38.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 ...

谢谢老师指导,推荐文章学习了!

网友:
精诚电器?

楼主:
好像是啊,你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