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Pioneer PL-2002 唱针磨损了,有可以替代的头吗?

楼主(2018-07-17):
(图片)

楼主:
之前只买过一台国产箱式的,第一次买国外产的,一头雾水

网友A:
唱针本来就很短小,怎么看到磨损呢

网友B:
这个唱针应该是标准的吧?俺买过给飞利浦唱机用的,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针本来就很短小,怎么看到磨损呢

之前看到的唱针都很长,收到这款,我以为是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5.79b330d2XgWKpO&id=7888286783&ns=1&abbucket=6#det ...

非常感谢,看着好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唱针应该是标准的吧?俺买过给飞利浦唱机用的,合用。

我不确定啥是标准的,能否提供个链接,我对照一下

网友D:
唱头的接口 叫  T4P  标准插头接口,  这种唱头很常见,   马云家搜索 T4P 唱针或者唱头即可 找到相关配件。

网友:
T4P唱头随便换一个就行了,是太普通的唱头了啊

网友A:
密纹唱片的纹路很小,是为了对应高频信号的,如果用较粗的针,就很难放出高频来,所以好的唱针都很小;国产的粗纹唱针较大,播放高频信号是不太好的,看你图中的针,大小应该是合理的;其实,买个新的唱头也不贵,还可以和旧的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唱头的接口 叫  T4P  标准插头接口,  这种唱头很常见,   马云家搜索 T4P 唱针或者唱头即可 找到相关配件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纹唱片的纹路很小,是为了对应高频信号的,如果用较粗的针,就很难放出高频来,所以好的唱针都很小;国产 ...

哈哈哈哈,说得在理!

网友:
这就是T4P,某宝上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