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助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18-07-18):
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电眼管6E1短波很灵敏,中波几乎不动,中短波收音都正常。是否机器有毛病,那些原件有问题?

网友A:
猫眼信号取自AGC电压,短波正常,说明猫眼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中波收音正常而猫眼几乎不动,从原理上说不过去,恐怕是中波的灵敏度已经不足了,只是收听强信号电台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中短波的转换只有一个波段开关,应重点检查所有触点是否接触良好,简单处理可在触点上加一点缝纫机油或变压器油,反复转动,靠自身摩擦去掉氧化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眼信号取自AGC电压,短波正常,说明猫眼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中波收音正常而猫眼几乎不动,从原理上说不过 ...

思路和方法正确,赞成!

网友:
中短波收音都正常。猫眼张开角度受控与AGC电压所提供的栅负压。不知你中波张开的角度,只能给你个6E1栅负压与扇形张开角度的关系,你自己参考找原因,因为你收音正常,调整一下AGC电压

网友:
我的是中波正常,短波反应迟钝,换过6K4等,,,一直没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