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平衡式电解电容

楼主(2018-07-18):
问问四极平衡电解电容性能和接法。

网友:
完全是个扯淡的话题,四脚电容只是封装形式的一种,拆开看看就明白了,内部结构与两脚电容完全一样

楼主:
概念商品,价格不菲,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用万用表一测量便知如何接线。看来就是一个正负抵消的去极性电解电容,内中的 两只电解对称参数相同故称之为平衡式电解电容。用于音箱分频器还有点用。滤波旁路等等大可不必。
这是隔壁网的
JENSEN顶级电解 450V 330uF 战神丹麦制四极平衡式电解 二手4只 每只500元购于广州晶艺音响1100元一只现低于半价出售。这是版主的见解。

网友:
记得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当时的电容两个引出脚上各压接了一个供两端焊接的端子,这样成为四个引出脚,当时这种电容器主要用于开关稳压器的输出滤波,这样接法可以强制电流从电容上流过,交流路径最短。

楼主:
这种电容商家提供接线囹,电容器的正负极都有输入和输出故称四极平衡式。

网友:
老的四脚电容都是两个电容的

楼主:
这种电容目前估计玩的人不多,我在闲鱼网看到有人以五折到八折价格出售。

网友:
这样的电容还有几个。是用在电源上的。没拆下来

楼主:
80年代的四脚电解电容和现在高端四极平衡式电解电容扯不上关系的,80年代的四只脚只为焊接工艺,现在的四只脚是为了提高性能的。

网友:
没听说过“四极平衡”电解电容。谁卖的问谁要接法。

网友:
新名词真多!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电容和电路!也没听说过!

楼主:
一些大品牌产品100UF450V价格4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大品牌产品100UF450V价格400元左右。

空调的电容,四条腿。

楼主:
淘宝店铺出售的产品有德国英国丹麦等大品牌,销售商推荐是更换BLACKGATE的最佳选择。

网友:
更换BLACKGATE的最佳选择........

网友:
看看是这种电容吗?

网友:
电容什么时候变成四端器件了!俺要去找学校老师退学费才行!

网友:
商家的创新永远是异乎寻常地超前

网友:
炒概念商品,价格不菲,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用万用表一测量便知如何接线。看来就是一个正负抵消的去极性电解电容,内中的 两只电解对称参数相同故称之为平衡式电解电容。用于音箱分频器还有点用。滤波旁路等等大可不必。
这是隔壁网的
JENSEN顶级电解 450V 330uF 战神丹麦制四极平衡式电解 二手4只 每只500元购于广州晶艺音响1100元一只现低于半价出售500元一只.售出一对还剩一对在
四极平衡式电解

网友:
楼主手头如果有的话看看如此接线对否

楼主:
明白了,多谢版主详细的解释,长知识了。

网友:
其实这种电容的意义是给新烧一个不会接错的顺序, 让电容始终在交流回路中处于最短距离(最小阻抗) 从而避免新烧 在搭棚的时候错乱接线导致的回路交流声。   这种接线方式其实很多老烧在接线的时候基本都是这个结构了,    关键这种电容价格不亲民   提出这种不常见的概念可以获得很高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