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触摸led台灯坏了,各位老大看看怎么样维修?

楼主(2018-07-18):
家里的led的台灯坏了。拆开看了一下主板,平常是按触摸的开关按键开关的,现在按了没反应,用万用表量测没有电压输出到灯组。不知道是哪一个坏了,各位大大指导一下,具体要量哪个芯片或电阻?

网友:
扔。。。。。。。。。。修理的时间不值得

网友A:
改成拨动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损坏的几率大!

您那是啥时的技术?现在直接ac-dc-ac-dc,早不用那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拨动开关的

请教怎么改?

网友:
只留充电电路,如果充电电路也坏了就找个4.2伏的充电器电路代替,然后把灯珠供电开关改到拨动开关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