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用洞洞板DIY的高性能FM收音机

楼主(2018-07-18):
本人爱听FM广播,之前用的收音机线路极普通,无非CXA1019,1238,TA8122,7640,7358,7343之流,总觉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一直想DIY一台性能还算比较牛逼的收音机,本人比较看重音质,选择性可以其次一些,酝酿许久,广泛参考各名机线路,择其简便易制 性能优越者而取之,慢慢积攒零件,看时机成熟,今年一鼓作气,利用闲暇时光精心规划制作,于是有了这台洞洞板DIY收音机的诞生,算是圆了HiFi收音机之梦。

下面介绍一下此机线路架构。
高频头部分取自某阿尔派车机所拆成品,其内部由以TA8116芯片为核心的线路组成,三联电调,平衡混频,天线输入部分设计有BPF,所以选择性应该还行,对比某米兹米用LA1193芯片的高频头,性能略显出色。

预中放部分参考雅马哈TX-950的线路,用了两级差动放大,采用三颗村田GDT品种的陶瓷滤波器,对于这个组合我相当满意。

中放和鉴频部分设计了几个模块,它与其他线路采用排针连接,这样可以对不同IC架构的电路性能和音质进行对比,分别采用了LA1235,HA11225,TDA1576,LM1965四个芯片电路模块。实际试听对比后的结果是:大同小异。国半LM1965芯片电路的表现最有特色,日立的HA11225音质似乎更加耐听,中频饱满,高频细腻润泽。所用的双调谐中周来自废品收音头所拆。

立体声解码芯片我选择了HA12016,它性能极为出色,标准2.54的脚距正好可以搭配洞洞板,不必追求LA3450这种价贵难买又性能相当的IC。解码输出后接了LPF,拆自某狮龙收音头。

电源部分用1117芯片稳压供电中放、鉴频和立体解码,7808芯片供电高频头,另调谐电压由TL431稳压获得,取自1117芯片之后,保证8.5V调谐电压纯净稳定,稳压后接多圈电位器调台。
电源变压器采用雅马哈收音头所拆,整机实测总消耗电流113mA,大概1.5W的功耗,还不错。

整机力求选取的所有零件保证质量和性能稳定,电源滤波电容拆自智跑车机,由六颗贴片470uF并联而得,其余电路的电解电容几乎都是ELNA品种。
电路板用了三块,电源和立体解码放在一起,采用玻纤双面板,板的边缘部分放了排针座,用以连接高频头和预中放模块,以及中放鉴频模块,起到固定和电气连接的双重作用,组装拆解和更换很方便,插拔即可。
电平表,音频输出,调谐电位器,天线等也是设计用排针座连接,随意插拔组装,还算简洁有序。
下面上图~

网友A:
简直就是高手呀。接收灵敏度不知怎样?

网友B:
高手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直就是高手呀。接收灵敏度不知怎样?

灵敏度肯定不错的啊,至于具体数值是多少木有仪器无法测试,但轻松打败身边有几个收音机,包括索尼著名小鸡S83~

楼主:
多谢洲哥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赞一个。

过奖了,谢谢~

网友C:
不错,结构设计也很棒。

网友:
真是高手!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实作,让广大群众又陷入选择综合症,是用三洋的?日立的?菲立普的还是美国那啥的?原来这么多可供选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实作,让广大群众又陷入选择综合症,是用三洋的?日立的?菲立普的还是美国那啥的?原来这么多可 ...

当初制作的时候就犯了选择困难症,看到欧洲名机有用TDA1576或LM1965的,论坛里大家都说LA1235好,名声在外,但是先锋或健伍的一些机子喜欢用日立的芯片,于是乎我就干脆都弄一个,日欧美三大巨头四大芯片同台PK,想听哪个听哪个,但对比过后其实觉得都是比较优秀的,不相伯仲,从电路成熟度和易制性来说,HA12412,11225或LA1235都可以的,随便抓一个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结构设计也很棒。

电路的结构布局确实花了一些心思的,最终形成了这种比较紧凑的搭配~

楼主:
谢谢大侠的加分~

网友E:
高手!立体声解码也多试验几种芯片吧。
原来也想过这种可更换的模块,就是没机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立体声解码也多试验几种芯片吧。
原来也想过这种可更换的模块,就是没机会动手

能够得到ace919大侠的肯定非常荣幸,您发表的三部曲令众多坛友受益~
立体解码芯片我手上还有LA3370/3375和TDA1591,性能出色且拥有SHC和HCC功能,甚可取之,但经过Datasheet参数对比之后,发现都不及HA12016更加优秀,所以就没有采纳~ 就是解调部分打算有空再做个比例鉴频器,感受一下音质如何~

网友F:
LM1965N的中周应该比较容易搞

网友:
这样的方法好,模块化集成,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威武了,实验平台啊!  看看高放  中放   解码,再看看低放,不能这么凑合事啊,是时间搞个好点的低放了!

承蒙老乡褒扬~ 低放部分简单,那是我最拿手的活了,以前曾DIY过高性能硅鍺混合耳放和电子分频HiFi功放,不过还没有在论坛发表,我在这里试听是用索尼小鸡里面用的LA4537芯片驱动Earpod耳机,发现这个1.5V低压芯片音质很出色,令人讶异!顺便在这里夸一下,索尼的S53和S83应该是世界上灵敏度和音质最好的1.5V超便携小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1965N的中周应该比较容易搞

这个中周就用普通的10.7M中周就行了,TA7640能用的它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得到ace919大侠的肯定非常荣幸,您发表的三部曲令众多坛友受益~
立体解码芯片我手上还有LA3370/337 ...

立体声解码有时间的话,感觉还可试试HA11223与LA3401,毕竟不少著名的tuner用了这两个芯片,而且也不贵

网友E:
转:收音头FM立体声解调电路汇总:

Tuners with Sanyo LA3450:
AudioLab 8000T
Denon TU-800
JVC FX-1010TN
JVC FX-1100BK
Kenwood KT-6040
Kenwood KT-6050
Luxman T-117
Onkyo T-488F
Onkyo T-4970
Sansui TU-X701
Sansui TU-X711
Sony ST-S730ES
Yamaha TX-900
Yamaha TX-930
Yamaha TX-950

Tuners with National LM4500:
B&K TS-108
Fanfare FT-1
Magnum Dynalab FT-11 (some versions)
Magnum Dynalab FT-101A (some versions)
McIntosh MR 80
Meridian Model 504
Quad FM4*

*Our contributor Esmond says the Quad FM4 uses the Philips TCA4500, which appears to be identical to the LM4500. He believes that later Quad tuners also use it.

Our contributor Paul Baptista says the Arcam Delta 80 and Telefunken RT200 (whatever those are) use the TCA4500A, the Motorola and Siemens part number for the LM4500A.

Tuners with Hitachi HA11223 or HA11223W:
Aiwa AT-9700U
Denon TU-600
Denon TU-767
Denon TU-850
Denon TU-900
Heathkit AJ-1600
Hitachi FT-8000
Kenwood KT-9X and KT-9XG
Kenwood KT-815
Kenwood KT-917
Kenwood KT-1000 (has chip, but discreet implementation?)
Kenwood L-01T
Kenwood L-07T (we have a discrepancy - HA11223 or HA1156?)
Kenwood L-07TII
Luxman T-12
Marantz 2130
NEC/Curtis Mathes AUT-8300E
Nikko Gamma I
Nikko Gamma V
Optonica ST-7405
Rotel RT-2100
Sansui TU-519
Sansui TU-719
Sansui TU-919
Sansui TU-S9
Sansui TU-X1
Sony ST-J75
Sony ST-J88B
Sumo Charlie
TEAC TX-500

Tuners with Hitachi HA12031:
Kyocera T-910

Our panelists JohnC and Ray made additions to the above lists and also offer these:

Tuners with Hitachi HA1196:
Amber Model 7
Hitachi FT-5000
Kenwood KT-7500
Mitsubishi DA-F20
Onkyo T-4057
Sansui TU-217
Sansui TU-317
Sansui TU-417
Sansui TU-517
Sansui TU-717
Sansui TU-5900
Sansui TU-X301
Sanyo Plus T55

Tuners with Hitachi HA1156:
Hitachi FT-920
Kenwood 600T
Kenwood KT-7300
Kenwood KT-8007
Kenwood KT-8300
Kenwood L-07T (we have a discrepancy - HA1156 or HA11223?)
Optonica ST-3535
Pioneer TX-7500
Pioneer TX-9500

Tuners with uPC1161C:
Luxman T-115
Sansui T-60
Sansui T-80
Technics ST-S505

Tuners with Sanyo LA3350:
Fisher FM-2310 Studio Standard
Kenwood Basic T1
Kenwood KT-990D
Onkyo T-4040
Toshiba ST-420
Yamaha T-2

Tuners with Sanyo LA3401:
Accuphase T-109
AMC T7 and T7A
Carver TX-11b
Denon TU-380RD
Denon TU-650RD
Denon TU-660
Harman/Kardon Citation 23
Kenwood KT-3050
Kenwood KT-5020/5020L
Marantz ST6000
Onkyo T-4500
Onkyo T-4711
Sony ST-S550ES
Sony ST-SA3ES
Sony ST-SA50ES
Soundstream T1
Yamaha TX-350

Tuners with Sanyo LA3410:
Denon TU-460RG?
Marantz ST-17
Proton AT-670
Sansui T-1000
Sansui TU-X501
TEACT-X3000?

Tuners with uPC1223:
Hitachi FT-007
Hitachi FT-5500MKII
JVC T-X900
Onkyo T-9090II/T-9990
Sony ST-S555ES

Tuners with Pioneer PA1001-A:
Paul Baptista tells us that this chip was also known as the Toko KB4437. Here's Paul's list:
Harman/Kardon 680i receiver
Harman/Kardon HK-715
Harman/Kardon TU615
Mitsubishi DA-F30
Mitsubishi DA-R20 receiver
Philips AH180
Pioneer TX-9800
Pioneer TX-9500II
Pioneer SX-1080 receiver
Pioneer SX-1280 receiver
Sony ST-J55
Sony ST-J60

分离晶体管实现的MPX机型:
Tuners that have MPX implemented using discrete transistors (solid state) instead of an integrated circuit
Kenwood 600T
Kenwood KT-500
Kenwood KT-917
Kenwood KT-7000 and KT-7001
Kenwood KT-8005 and KT-8007
Kenwood KT-8300
Kenwood L-02T
McIntosh MR 78
Sansui TU-9900
Sansui TU-D99AMX
Sony ST-5000FW
Sony ST-5130
Tandberg 3001 and 3001A
Yamaha CT-7000
Yamaha T-70 and T-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收音头FM立体声解调电路汇总:

Tuners with Sanyo LA3450:

哇~ 还是您收集的资料齐全,我现在手上还有LA3401和3410,但没来得及试,从Datasheet来看3410不及3401,您列举的HA11223等芯片再研究一下看看~
其实对日立的芯片还满有好感的~

楼主:
打算把这玩意儿用上~

网友H:
楼主大手笔,DIY精神令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大手笔,DIY精神令人佩服!

承让了~  要做就尽量做好点~

楼主:
感谢园丁版主及诸老哥的加分鼓励~

网友I:
DIY精神令人佩服!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DIY精神令人佩服!加分鼓励~

虎哥不愧为版主,大手笔加分简直不要太猛啊~   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虎哥不愧为版主,大手笔加分简直不要太猛啊~   非常感谢~

支持你的原创创意,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兴趣电源部分。
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的,查了下1117的有几种规格的,没有8.5v的输出规格。TL431取1117后的 ...

这是电源电路图,1117用可调输出电压类型的,431并联稳压,输出还比较稳定的,担心频飘的话可以稍稍引入一点AFC电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你的原创创意,非常好!

谢谢您的鼓励,希望以后能在论坛与大家分享更多DIY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特意画给我的图纸!
这样就清楚电源部分怎么搞了。

不客气~

网友J:
楼主 经验 丰富 真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经验 丰富 真威武

不敢,坛里高手众多~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K:
楼主有机会可以试一下TCA420,看资料有90db信噪比,属于HIFI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机会可以试一下TCA420,看资料有90db信噪比,属于HIFI级别

TCA420这个型号还是第一次听说,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其实高端的解调芯片性能都大同小异,都很优秀,指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再好些,在实际的使用上,已经超过人们可以感知的范围了,比如信噪比从86提升到90,失真度从0.015提升到0.008,就收音机来说,应该是意义不大。

楼主:
感谢炫彩老师的加分~

网友H:
LA1205的FM中放信噪比也达到90多dB

网友K:
看后也想制作一下老方案的芯片玩玩,请教楼主TDA1576的两个中周怎样选择?和那一些中放芯片的中周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CA420这个型号还是第一次听说,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其实高端的解调芯片性能都大同小异,都很优秀,指标达 ...

这个TCA420A在一些老欧洲机器有用到,是的指标方面到了这些水准后,是差别不大了,不过主要想听听老欧洲的FM“味道”和日本“味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A1205的FM中放信噪比也达到90多dB

这个LA1205听说是不错!配合比例鉴频器可以在接收无台的情况下噪音减少?有老锗管中波收音机接收电台的感觉?同类还有LA1207,看UPC1018C的引脚功能好像和LA1205一样的,不清楚这两个IC指标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后也想制作一下老方案的芯片玩玩,请教楼主TDA1576的两个中周怎样选择?和那一些中放芯片的中周是通用的 ...

那两个中周是我自己绕的,看TDA1576的Datasheet是380nH,我用拆机的10.7M中周磁芯上大概绕4圈,谐振电容用560P,就可以了,您做一下,看看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LA1205听说是不错!配合比例鉴频器可以在接收无台的情况下噪音减少?有老锗管中波收音机接收电台的感 ...

估计是一样的,就是uPC1018,前段时间做累了,最近懒得动手,呵呵,什么时候有心情了再动手绕比例鉴频中周,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两个中周是我自己绕的,看TDA1576的Datasheet是380nH,我用拆机的10.7M中周磁芯上大概绕4圈,谐振电 ...

多谢讲解,有时间去制作一下,看TCA420A手册也差不多是用这样的中周;也准备买一些以前没有玩过的老收音IC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讲解,有时间去制作一下,看TCA420A手册也差不多是用这样的中周;也准备买一些以前没有玩过的老收 ...

您玩的比较资深,见多识广,玩这些电路应该是手到擒来了,呵呵~

网友L:
LA1235双中周哪里来的?还有不?我用单中周也能听,不知有没有区别

网友:
双中周找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LA1235双中周哪里来的?还有不?我用单中周也能听,不知有没有区别

双调谐鉴频失真比单调谐的小

网友:
挺漂亮,有没有人做DSP的FM收音呢?手上有几片SI4831

网友L(2018-09-20):
这人有淘宝店不?什么价钱啊?

网友:
牛艾克斯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人有淘宝店不?什么价钱啊?

你来晚了。被哪位有钱人全部收了。
我也只买了10。

网友M:
跟你弄的6638、 7000 7741的机器相比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N:
洞洞板太吃锡了;
焊锡用了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跟你弄的6638、 7000 7741的机器相比有什么差别啊

性能上各有千秋的,DSP机因为中频带宽可调,所以邻频选择性更佳,灵敏度上不相伯仲,6638/7741些微稍胜一筹,论音质这种传统模拟机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N:
洞洞板太吃锡了;
焊锡用了不少吧;

嗯,是的,挺吃锡的,不过这不是问题,买了一大卷,用不完。

网友M:
引用 楼主:
性能上各有千秋的,DSP机因为中频带宽可调,所以邻频选择性更佳,灵敏度上不相伯仲,6638/7741些微稍胜一 ...

我测试的效果是6638这种灵敏度明显好于模拟的。你有没有架一副好天线,信号不好两者差距会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来晚了。被哪位有钱人全部收了。
我也只买了10。

不知性能怎么样?要不转手2个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测试的效果是6638这种灵敏度明显好于模拟的。你有没有架一副好天线,信号不好两者差距会缩小。

我这边测试在灵敏度上差距没有很明显,也许跟接收环境也有关系,使用普通的拉杆天线,如果用室外天线可能会有明显不同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宝马车存在猪圈里?做套板子多省心。

这样的DIY方式也OK的,在注重内在实力的基础上亦令布局有序,当然用心设计加上更多的投入会有更加秀外慧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使用洞洞板只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安慰自己的临时措施。
用PCB加上精心设计才是步步登高。
起码在线路上省 ...

没有追求极致牛逼的效果,差不多说的过去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满足于使用砂纸?然后就亮出来献丑?满足了啥?谁能满足?
摸石头过河也要摸出个雨花石才好看不是?

你跟我有时候的说话方式一样,很耿直,不过你比我二,跟我的作品一样,有可取之处,也有不是那么可观的地方,你能从中找到有借鉴意义的地方,这就可以了,不枉我展示一番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测试在灵敏度上差距没有很明显,也许跟接收环境也有关系,使用普通的拉杆天线,如果用室外天线可能 ...

你在哪个地方啊?电台密集的地区,DSP灵敏度和选择性的优势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电台信号少一点的话差别就不明显。除了地区差异,天线摆放尽量放到屋顶,空旷的地方,效果会很不错。
关于音质,6638 6686的音质确实稍微逊色,7751的音质很好,最近跟几个网友计划后面做SAF775e的高性能接收,目前有两个网友跟我合作开发,你会PCB高频走线设计吗,有没有兴趣一起参加讨论,我希望一次性做出高性能的,PCB目前找了919来帮忙,人多力量大,他也比较忙,希望多人一起参加。

网友:
学习加精啦,技术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在哪个地方啊?电台密集的地区,DSP灵敏度和选择性的优势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电台信号少一点的话差别 ...

谢谢您的厚爱,其实我挺擅长和喜欢画PCB的,以前有过十来年音响线路设计的工作经验,也希望参与到您这个计划之中,只是最近也比较忙,经常在外面跑,怕是没时间参与其中。

网友(2018-11-13):
矿坛高手真多啊,LA1235DIY收音机,留个记号!

网友(2019-12-14):
记号牛人好多

网友:
用CA3028A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能不能用。

网友:
能整个外壳就更好了,这样总感觉只能得个响

网友(2020-04-16):
引用 楼主:
当初制作的时候就犯了选择困难症,看到欧洲名机有用TDA1576或LM1965的,论坛里大家都说LA1235好,名声在 ...

有HA11225清晰电路不?

网友:
HA1225双中周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中周是我自己绕的,看TDA1576的Datasheet是380nH,我用拆机的10.7M中周磁芯上大概绕4圈,谐振电 ...

请问楼主;HA12016输出端的两只电感是如何获取。

网友:
请问;你的正负UA表头是在哪购得,尺寸多少?

网友(2020-05-16):
动手能力真强,技术也好

网友(2021-01-30):
制作高手,洞洞板搭得如此漂亮开眼界了。

网友:
你好,能否说一下米兹米的la1193的型号?

网友:
你好,能否说一下米兹米的la1193的型号?还有ta8116f和la1193实现起来哪个好弄一点?现起来

网友(2021-03-02):
你好,你确定ta1186的性能比la1193好吗?我看PDF上的灵敏度指标la1193的比ta8116要高。

网友:
牛人荟萃啊,记号,等你们高手弄完了,我们跟着沾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