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尼龙材料能耐油吗?

楼主(2018-07-18):
给朋友做个机器上的控制,取样部位螺丝需要在24V低压绝缘,但要在机油喷淋环境下工作(常温),螺丝的绝缘套用平日里装大功率管的T型垫圈行吗?网上有尼龙的T型绝缘粒,想问下尼龙材料耐油吗?哪种普通的绝缘材料耐油好?(耐油橡胶太软,不能做螺丝套),谢了!

网友A:
尼龙材料耐油应该没问题,原来我单位的一个产品有尼龙件长期在硅油里,没见有啥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材料耐油应该没问题,原来我单位的一个产品有尼龙件长期在硅油里,没见有啥异常

谢谢,只是不知道尼龙有几个品种,好像有个啥PA66的耐油,不知道网上这种尼龙件是啥材料,不行只有少买点回来试一下了

网友:
电力系统超高压和特高压开关,操作机构大多数使用尼龙垫,耐油、耐温、耐压。

网友B:
机床电磁离合器的电刷外壳是胶木的。成天有油泵给它浇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电磁离合器的电刷外壳是胶木的。成天有油泵给它浇油

胶木易碎,恐不能承受螺丝压紧力,看来还是考虑尼龙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许多录音机的传动齿轮都是尼龙材料的,出厂时都要涂上润滑油。

得到启示,尼龙可能行

网友D:
大部分尼龙都是耐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尼龙都是耐油的

决定选用,谢谢孔兄

网友:
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制作,
优点
耐高温——使用工作温度达250℃。
耐低温——具有良好的机械韧性;即使温度下降到-196℃,也可保持5%的伸长率。
耐腐蚀——对大多数化学药品和溶剂,表现出惰性、能耐强酸强碱、水和各种有机溶剂。
聚四氟乙烯管
聚四氟乙烯管
耐气候——有塑料中最佳的老化寿命。
高润滑——是固体材料中摩擦系数最低者。
不粘附——是固体材料中最小的表面张力,不粘附任何物质。
无毒害——具有生理惰性,作为人工血管和脏器长期植入体内无不良反应。
电绝缘性——可以抵抗1500伏高压电。

网友:
氟塑料最好,就是成本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床电磁离合器的电刷外壳是胶木的。成天有油泵给它浇油

胶木有油会老化~

网友:
维尼龙耐酸,碱,油。你可放心去用!

网友:
特氟龙的也有垫圈的

网友:
尼龙是耐油的,原来用过高速工业缝纫机,里面花篮(勾线机构)就是尼龙的。一天到晚泡在机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