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老哥给提供一个大功率的逆变器图纸额

楼主(2018-07-18):
有没有哪个老哥给个大功率逆变器图纸要那种使用一点的,我网上找的那些都是集成块一大堆的那种看的也头疼都没法下手,最好那种简单还要使用功率大接线别那么麻烦的

网友:
去DIY大赛板块找一下,我记得有大神做过这个

网友:
到电源网,淘宝上有套件。

网友A:
驱动都一样,加大变压器到需要的功率,增加功率管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都一样,加大变压器到需要的功率,增加功率管个数

老哥图上面的功率管可以用75N75代替吗,我这里有好几个了呢

网友A:
可以,
不过大功率逆变器应该使用48伏,96伏电压。75N75就不适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过大功率逆变器应该使用48伏,96伏电压。75N75就不适用了

我如果换75n75的话我要用替换些电路上面的什么东西才能更好的输出电压呀,如果我直接替换会不会影响输出电压和电流呀

楼主:
如果用75n75的话我正常输出电流应该在多少W上呀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出功率和电流首先决定于工频变压器。变压器确定后,500W最少4个功率管。1000W8个。基本就是这样。
注意低压功率管部分,走线线径,满功率电流很大。
网上找的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出功率和电流首先决定于工频变压器。变压器确定后,500W最少4个功率管。1000W8个。基本就是这样 ...

我家里有一个500W的逆变器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能用有时候电流不够电压正常,是不是驱动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出功率和电流首先决定于工频变压器。变压器确定后,500W最少4个功率管。1000W8个。基本就是这样 ...

老哥我那个前级驱动做完了然后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电流有点不够,我手里就有一个15V的变压器是只能先用着试试,这种弄出来是不是会影响电流

网友A:
你做的是多少W,输出电压够吗。
多少W变压器,负载又是多少
输出电流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多少W,输出电压够吗。
多少W变压器,负载又是多少
输出电流不够吗

100W的变压器+4个75n75管然后负载是35w的电烙铁 场效应都凉的电流上不去都,带个节能灯都有点费劲

网友:
12伏逆变器,双8伏变压器就行了。双15伏都适合24伏逆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