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冰箱开背维修

楼主(2018-07-19):
发一个冰箱开背维修图,,,附带图片说明,,,,,,

补充内容 (2018-7-19 11:38):
刚刚试机发现翻了船,冷凝器也漏,没办法只有外挂冷凝器了

补充内容 (2018-7-19 23:01):
已在22楼公布试机结果!

首先剪开压缩机工艺口,从过滤器处剪断毛细管,并焊死,通电排尽残余制冷剂,大约几分钟或长点都可以,悍下 ...

首先剪开压缩机工艺口,从过滤器处剪断毛细管,并焊死,通电排尽残余制冷剂,大约几分钟或长点都可以,悍下 ...

确定低压管路泄露后准备开背,先拆掉上盖,找来不锈钢划线板,慢慢从上部撬开一部分

确定低压管路泄露后准备开背,先拆掉上盖,找来不锈钢划线板,慢慢从上部撬开一部分

用划线板撬两边的压槽,只需要沿直线翘一下就可以

用划线板撬两边的压槽,只需要沿直线翘一下就可以

找来大点的扁铁条,把冰箱放倒,从上部开始撬开,一边一边的来

找来大点的扁铁条,把冰箱放倒,从上部开始撬开,一边一边的来

这是取下背板的样子

这是取下背板的样子

这是背板

这是背板

这是包压鼓起来的地方

这是包压鼓起来的地方

楼主:
汇报试机结果,,,, ,,,,,另外说一下微信发的图片就是好啊,几秒就解决了我昨天花了个把小时才完成的事!

左边是冷藏温度,右边是冷冻温度

左边是冷藏温度,右边是冷冻温度

压缩机型号,话说以前的压机个头是大的多

压缩机型号,话说以前的压机个头是大的多

冷凝器铜铁接头

冷凝器铜铁接头

过滤器接头

过滤器接头

背好的冷凝器

背好的冷凝器

1.2米的网

1.2米的网

左下角有明显的气流声,漏的还有点厉害,不知道防露管是不是铁

左下角有明显的气流声,漏的还有点厉害,不知道防露管是不是铁

冰箱铭牌

冰箱铭牌

刚刚运行的压力

刚刚运行的压力

背板后又重新加氟,制冷剂为R600A

背板后又重新加氟,制冷剂为R600A

重新抽真空

重新抽真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锈成这样就没坏了,哈哈

最早是用铜管,后来用铝管,现在不少用铁管。

楼主:
继续占楼

楼主:
占楼占楼

从鼓起来的地方挖一个孔,看看是是么管

从鼓起来的地方挖一个孔,看看是是么管

尼玛,居然是铁管,这还是06年的科龙,着实让我惊讶,我一直以为铁管是新飞和杂牌的专利

尼玛,居然是铁管,这还是06年的科龙,着实让我惊讶,我一直以为铁管是新飞和杂牌的专利

确定是换管后,用钢锯沿着蒸发器的大概位置斜着割下去

确定是换管后,用钢锯沿着蒸发器的大概位置斜着割下去

割好4个边后,用完的开背神器(橡皮锤)沿着蒸发器的位置用点力敲,,,,蒸发器在冰箱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在 ...

割好4个边后,用完的开背神器(橡皮锤)沿着蒸发器的位置用点力敲,,,,蒸发器在冰箱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在 ...

这是敲过的,已经分离开一条小缝隙了,温柔一点慢慢的就能取下一块完整的泡沫

这是敲过的,已经分离开一条小缝隙了,温柔一点慢慢的就能取下一块完整的泡沫

这是取下发泡层的样子

这是取下发泡层的样子

这是取下来的泡沫

这是取下来的泡沫

沿着管路开始挖槽,直到挖到铜铁接头

沿着管路开始挖槽,直到挖到铜铁接头

楼主:
发个贴真不容易

接着挖

接着挖

接头

接头

气液分离器,,,,这是冰堵的根源

气液分离器,,,,这是冰堵的根源

又是接头

又是接头

用成品蒸发器代替原机蒸发器

用成品蒸发器代替原机蒸发器

用双面胶贴好没罐子的一面,,,备用

用双面胶贴好没罐子的一面,,,备用

悍下分离器,防止顽固冰堵

悍下分离器,防止顽固冰堵

下来了,,,

下来了,,,

楼主:
好困

后背的接头不够长不好焊接,取出冷冻蒸发器,在前面焊接

后背的接头不够长不好焊接,取出冷冻蒸发器,在前面焊接

悍下接头

悍下接头

铁,,,,

铁,,,,

取适量铜管,先穿过去一部分,在焊接

取适量铜管,先穿过去一部分,在焊接

原机此处用了黄铜焊条,搞得我也只能用黄铜焊条,氧化焰伺候,温度要高,不然焊料流动性不好容易虚焊

原机此处用了黄铜焊条,搞得我也只能用黄铜焊条,氧化焰伺候,温度要高,不然焊料流动性不好容易虚焊

有点丑,,,,,,

有点丑,,,,,,

另外一边,管子扩口后悍在分离器原来的位置

另外一边,管子扩口后悍在分离器原来的位置

整理好管路,准备焊接蒸发器

整理好管路,准备焊接蒸发器

忘了拍照,这是焊好的样子

忘了拍照,这是焊好的样子

撕掉下面的双面胶后与内胆贴紧,把加热时和感温头贴紧蒸发器,用铝箔胶带把蒸发器的贴好不留缝,把管子一起 ...

撕掉下面的双面胶后与内胆贴紧,把加热时和感温头贴紧蒸发器,用铝箔胶带把蒸发器的贴好不留缝,把管子一起 ...

楼主:
明天试机后在汇报制冷效果,,,,又想说发个贴真不容易,编辑图片加文字叙述用了近三个小时

把取下来的泡沫割掉2CM待用

把取下来的泡沫割掉2CM待用

胶带

胶带

发泡剂,黑白配

发泡剂,黑白配

取适量发泡剂,1比1配比搅拌均匀后倒在蒸发器上,迅速把泡沫盖在上面,用重物压好,人压也行

取适量发泡剂,1比1配比搅拌均匀后倒在蒸发器上,迅速把泡沫盖在上面,用重物压好,人压也行

如法炮制,,高出的地方用钢锯锯掉,弄来基本一样平,

如法炮制,,高出的地方用钢锯锯掉,弄来基本一样平,

上后盖,为了防止后盖贴不严,可以用万能胶或用适量发泡剂粘接后用重物压10几分钟以便粘牢

上后盖,为了防止后盖贴不严,可以用万能胶或用适量发泡剂粘接后用重物压10几分钟以便粘牢

这个样

这个样

基本还差不多

基本还差不多

焊接回气管,绿圈箭头所指为回气管

焊接回气管,绿圈箭头所指为回气管

焊接过滤器,冷凝器都是铜,想不通为啥蒸发器要用铁管?

焊接过滤器,冷凝器都是铜,想不通为啥蒸发器要用铁管?

焊接工艺口

焊接工艺口

抽真空

抽真空

负压表

负压表

利用负压喂它点东西

利用负压喂它点东西

差不多结束

差不多结束

网友B:
大师厉害,学习了,我家LG三开门冰箱冷冻室不制冷了,找人加佛后制冷,但两周后又不制冷了,又找LG售后,技术人员上门检查说管子漏气得换全部管子,费用970,现在买个便宜的冰箱1000就能搞定,觉得费用高就暂时没换。想请问您我该怎么处理呢?我想一种是花970找售后维修,一种索性买台便宜新的,我还有种想法花钱买套焊炬等装备及材料自己修,当练手学习了,装备以后搞制作也能用的上。请您指点指点!

网友:
锈成这样!

楼主:
不锈成这样就没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厉害,学习了,我家LG三开门冰箱冷冻室不制冷了,找人加佛后制冷,但两周后又不制冷了,又找LG售后,技 ...

你注意看下冷藏和软冻室是不是有明显的鼓包迹象,如果有基本可以确定是内漏,你可以有手按压冷藏内胆后部是否有突起,软冻也可以这样观察,你看下门边是不是严重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是用铜管,后来用铝管,现在不少用铁管。

成本和市场所致,厂家为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想对策

网友C:
明处用铜,暗处用铁,缺德,学什么不好,学小日本坑国人,汽车就这样,明处没事,暗处给你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处用铜,暗处用铁,缺德,学什么不好,学小日本坑国人,汽车就这样,明处没事,暗处给你偷工减料

我觉得也算好了,至少还用了十多年,现在用铝管的也只能用个5年左右!!!工艺处理不到位!

网友:
铁管的冰箱,差不多就是一次性的。从新的开始一直通着电问题都不大,通过电后只要一停电就开始腐蚀。

网友D:
我94年的海尔双王子,现在还正常使用,里面的蒸发器也是铝管的,看来铝管也有区别,再就是生产工艺也决定冰箱的质量。

网友E:
这种帖子必须高分鼓励!!!  这才是维修板块的精神。

网友F:
楼主好手艺!不过超过10年的冰箱应该不值得修了吧?

网友:
看图片冷冻室也快不行了,这种冰箱还是报废买新的吧,维修后耗电量会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没有修的必要,这属于浪费人力,物力,该报废就要报废,

网友G:
这冰箱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下面冷冻外门边都开始生秀了,很快就要烂了。

楼主:
0.615为压缩机功率因数,,145W为刚刚开机的功率,104W我开机一小时后的功率,,,,零下4度和零下30度为7档不停机连续运转6个小时的温度,14度和零下19度为开机1小时后的温度,,,不停机后期只有约80W的功率,且功率因数0.615可能是运转电容容量下降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冰箱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下面冷冻外门边都开始生秀了,很快就要烂了。

这个要看主人会不会保养了,会保养用个三四年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94年的海尔双王子,现在还正常使用,里面的蒸发器也是铝管的,看来铝管也有区别,再就是生产工艺也决定冰 ...

我有一台94年和我同龄的上菱冰箱还是好的,风扇电机都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帖子必须高分鼓励!!!  这才是维修板块的精神。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另外能不能麻烦版主修改一下22楼的图片顺序,不知怎么的顺序整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手艺!不过超过10年的冰箱应该不值得修了吧?

其实以前的冰箱做工挺好,保温层也厚,还是值得修一下的,,只要外观不是很丑,没大面积锈蚀 当然此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网友:
这个品牌冰箱门框管一般也用铁的,建议门框管那组弃掉不用,在压缩机背后可用铜管焊接直接跳过门框管,这样就不用外挂冷凝器了,当然要是向用户多收费的话还是挂一张!另外抽真空可不用真空泵,在过滤器入端开个小孔焊根毛细管,利用冰箱自身压缩机抽真空,等到毛细管不吐气为直封口,这样可节省时间减少上门维修携带装备数量省力。

网友:
600A 的压缩机   能效就是高

网友:
一直通电就好了。嫌空冰箱里放泡沫,减少容积

网友:
感觉真是不容易啊..............点赞

网友:
只有这种铁管的能较完整的把泡沫取下,铝管的不容易取下大块完整的。另外开背配合菜刀翘两边卡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以前的冰箱做工挺好,保温层也厚,还是值得修一下的,,只要外观不是很丑,没大面积锈蚀 当然此仅 ...

嗯嗯!的确是以前的冰箱质量不错!不过后期的就不行了!

网友H:
层主气焊、充氟、工具和手艺不错。
佩服。

当年家里买冰箱时,看过好多品牌的盘管工艺。
最好的3个是:博西华、伊莱克斯、三洋(荣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层主气焊、充氟、工具和手艺不错。
佩服。

博西华其实是西门子,质量不用说,伊莱克斯不清楚,三洋的质量也好全自动十多年水封都不漏水

网友I:
很佩服楼主的冰箱维修技术,像这样冰箱维修起来,费用需要多少

网友J:
功力不错,为你加分!
请教下 松下 冰箱, 工作正常 ,就是冷藏室 老结冰(水无法排出).   已排除密封圈问题,和物品水份大问题.  额定功率75W,实测也接近 . 会不会是制冷制不足(但这一年多来又工作正常),  会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样破都能修好,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能耐!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博西华其实是西门子,质量不用说,伊莱克斯不清楚,三洋的质量也好全自动十多年水封都不漏水

一台新的东芝GR-184E(A)冰箱不制冷,估计是内漏了。请问该机用的是什么材质的管、有没有修复可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佩服楼主的冰箱维修技术,像这样冰箱维修起来,费用需要多少

各地价格都不一样,我这里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台新的东芝GR-184E(A)冰箱不制冷,估计是内漏了。请问该机用的是什么材质的管、有没有修复可能?谢谢!

你用磁铁吸一吸就知道,不吸的多半是铝管,你那冰箱有多久,名牌冰箱时间不长内漏的可能性很小,有可能是压缩机的接口没焊好,或是高压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功力不错,为你加分!
请教下 松下 冰箱, 工作正常 ,就是冷藏室 老结冰(水无法排出).   已排除密封圈问题, ...

你那是冷藏后背排水口赌石了,你找根塑料编织带疏通一下排水口就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用磁铁吸一吸就知道,不吸的多半是铝管,你那冰箱有多久,名牌冰箱时间不长内漏的可能性很小,有可能是 ...

80年代买的,08年想用时不制冷......现在作储物柜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冷藏后背排水口赌石了,你找根塑料编织带疏通一下排水口就行

不是, 我经常通的, 断电+开水+电线 弄的.   之后倒凉水 出水正常.

每次断电清干净冰后再通电,  都是工作十几个小时后,  出水口及其附近就会结冰 .

网友:
楼主是合格的冰箱修理者!现在很少有或则会这样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 我经常通的, 断电+开水+电线 弄的.   之后倒凉水 出水正常.

每次断电清干净冰后再通电,  都 ...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冷冻后背泡沫吸了水传冷把排水管冻住了,你那只有开背把排水管附近的保温层重新发泡过,或者在冷藏排水口转个洞重新接根水管走后面接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80年代买的,08年想用时不制冷......现在作储物柜用。

你那不会是压缩机没启动吧?是不是风冷的?

网友:
海尔铝管的多,8年以内漏的少,其他的铁的多,铜的600A制冷剂的没见过

网友:
曾经修过,蒸发器漏的直接在原来的铝板上用铜管贴上去,背后没挖那么多。

网友:
楼主犀利!!
求楼主真空泵型号。同时请教能不能用来给空调抽真空?谢谢!

网友L:
想请教几个问题:
只换了冷藏的蒸发器。多层的冷冻管没换?
两边的冷凝管废掉。新买个背板外挂?几升用多大的背板?
R600用什么规格的冷油?
这是几升的冰箱。毛细管取多长?是按网上的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不会是压缩机没启动吧?是不是风冷的?

压缩机启动,直冷式,据说散热用的是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请教几个问题:
只换了冷藏的蒸发器。多层的冷冻管没换?
两边的冷凝管废掉。新买个背板外挂?几升用多 ...

毛细管要根据压缩机制冷量来确定,我没换毛细管,冷凝器基本和后背一样大

网友:
中国制造业没有质量标准,价格便宜质量极差,难怪喜欢买进口商品!因为什么呢?

网友:
我家也是容升冰箱,我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
看错了,原来是科龙冰箱!

网友M:
这个破冰箱坏了不必修,买个新冰箱。
我的2000年买的容声RONGSHENG冰箱还在用,制冷一切正常!我盼望冰箱早一天坏了买新的,可是这个冰箱就是不坏,急死人了!

刚刚拍片。就是这台直冷式冰箱,18年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94年和我同龄的上菱冰箱还是好的,风扇电机都没换过

管路系统是铜的话三十年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迈的因踹呢 最厉害了什么不可能都是可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破冰箱坏了不必修,买个新冰箱。
我的2000年买的容声RONGSHENG冰箱还在用,制冷一切正常!我盼望冰箱 ...

星版急什么,哪天拨掉冰箱的插头跟老婆说冰箱坏了,不就 解决了 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星版急什么,哪天拨掉冰箱的插头跟老婆说冰箱坏了,不就 解决了 吗?

楼主的主意好 !我随便做点手脚都能把冰箱弄的不制冷。但是,老伴一辈子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我于心不忍啊!

还是冰箱自然坏了为好,不要人为故意破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主意好 !我随便做点手脚都能把冰箱弄的不制冷。但是,老伴一辈子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我 ...

玩笑,你这冰箱不错!现在想找这样的冰箱难。我是搞家电维修的,感觉生意不好做是社会的进步,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观点的转化。试想几百万房子放一个破冰箱多难看!故冰箱用4、5年坏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玩笑,你这冰箱不错!现在想找这样的冰箱难。我是搞家电维修的,感觉生意不好做是社会的进步,是生产者和 ...

请教师傅:冰箱不坏是冰箱里哪些元器件起关键性作用?谢谢!

网友:
谢谢星版加分。刚看了您的个人简历,我和您经历差不多,也是中学数学教师,爱好无线电,平时搞点维修贴补家用。比您小点,后年退休。冰箱不坏是冰箱里哪些元器件起关键性作用,我想压机、高低压管及冰箱门封是关键。个人观点。

网友:
这种就别修啦,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09年结婚时买的美的,3000块,双门,当时在我们县城算是稍微好点的了。结果 在第四年,刚出保坏了,不制冷了,有水流的声音。找售后,说至少1K,上门看看的话修不修一百块,找了专修空调的,背下楼,拆开说是内漏,修了修,盘了官,说是保修一年,修好后超级费电,感觉奉压缩机就跟不会关一样,特别是晚上,不管啥时候上厕所都是嗡嗡响,找了修冰箱的,说不可能,说压缩机不停机早结冰了。反正能工作,费点电没啥,快到一年的时候,不放心,买了个功率计,测试了一下,果然是一天24小时不停机,又找修冰箱的,说功率计是坏的,我特码的去。不死心,又买了一个电表,拍了视频让他看,还不信。没办法,这大家伙我也不会给它般下楼呀。就这样一直用了两年左右,终于压缩机挂掉。不制冷。找那个修冰箱的,TMD开价800。WQNMLGB。中间一年多没用冰箱,最后还是没忍住,搞活动时买了个荣升高端机箱,九千多,京东上还卖一万好几的三开门。听说压缩机真的是进口的。希望能多用几年。
请部楼主,我原来的美的还值 得一修吗?现在在厨房当柜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早是用铜管,后来用铝管,现在不少用铁管。

这就是现在的家电越来越便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破冰箱坏了不必修,买个新冰箱。
我的2000年买的容声RONGSHENG冰箱还在用,制冷一切正常!我盼望冰箱 ...

这种老冰箱其实已经不单纯是冰箱的作用了,里面还承载了很多的回忆

网友:
最近连续高温三十七八度,家里洗衣机,微波炉,电风扇象刚过保修期似的接连挂掉。挥汗如雨地奋战了整整一天,全部搞定。女儿回家两眼放光地转向LP,“我以后也要找一个象老爸一样超能的老公!”LP不屑地回了一句,“那你就别想用新东西。嫁你爸以后咱家的东西就没一样儿换过新的!"我无语良久,愧疚感满满地铺了一地。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的奉献,发这帖用了很久时间,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位师傅作的还不是很到位,
1,压缩机不能倒位,如倒位有可能会造成冷冻油进管子造成油堵
2也有可能造成压缩机脱弹引起噪音,或卡住,
3应用铜管自己盘这样少结头,尺寸更好,请不要喷我,只是补冲一点而已

网友:
最早是用铜管,后来用铝管,现在居然看见铁管的

网友(2018-08-18):
楼主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现在的冰箱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偷工减料自古是奸商必用的手段

网友(2018-11-30):
这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我都是用铜管重盘冷藏冷冻室蒸发器再加外挂冷凝器,虽然铜管比较贵,但确保耐用不泄漏,不破坏保温层,觉得重发保温层费用比较高,也不好控制内腔变形。

网友:
压缩机出路回路毛细管,整个画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