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AD812做收音机有戏吗??

楼主(2018-07-19):
很多电路做收音机都玩过了, 就独用运放没有做过.

网友A:
运放做天线放大器都有,做收音机当然可以,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
大财 小用

网友:
看了特性,除了混频,中短波机其它部分都可以用它啊

楼主:
大财身价还不如奴材, 9毛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天线放大器都有,做收音机当然可以,就是成本高点。

拆机的才4毛一只,

网友B:
1、频率不够高,1MHz时的开环频率还不到50dB。
2、噪声指标也许也不好。内部电路复杂了噪声也会增加。
所以不看好。

网友:
如此廉价有开发的潜力与价值,高端低用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频率不够高,1MHz时的开环频率还不到50dB。
2、噪声指标也许也不好。内部电路复杂了噪声也会增加。
所 ...

右上角, 不是90db吗??

网友:
AD812各放大器均提供50 mA输出电流,适合驱动一个后部端接的视频负载(150 Ω)。各放大器均为电流反馈型,0.1 dB增益平坦度为40 MHz,同时差分增益和相位误差分别为0.02%和0.02°。因此,AD812非常适合专业视频电子设备应用,如相机和视频切换器等。AD812每个放大器的最大功耗低至4.0 mA(VS = +5 V) ,并且可以采用+3 V单电源供电。各放大器的输出摆幅在任一供电轨的1 V范围以内,处理1 V峰峰值视频信号轻松自如。此外,增益为+2且采用+5 V单电源供电时,其摆幅可以达到3 V峰峰值。该器件提供8引脚小型塑封DIP和8引脚SOIC两种封装。这些特性均非常适合对尺寸和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便携式和电池供电应用。AD812具有出众的带宽(145 MHz)和压摆率(1600 V/μs)性能,适合许多采用+5 V单电源或最高±15 V双电源的通用型高速应用。额定温度范围为-40°C至+85°C工业温度范围。本产品还可选用无铅封装(AD812ARZ, AD812ARZ-REEL, AD812ARZ-REEL7).

网友:
解决收音机的增益只是皮毛问题,精髓是选择性和AGC 和动态范围,用运放看似简单,但所需辅助电路可能比另作一台收音机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