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松下DR28(RF2800)收音机调谐旋钮怎样拆啊

楼主(2018-07-19):
请教各位大师,松下DR28(RF2800)收音机调谐旋钮怎样拆啊

网友A:
中心的金属罩下面是不是有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的金属罩下面是不是有螺丝呢

我之前试撬了一下,没有撬开,中心的那个圆形可以撬开吗?

网友:
参看上面其它钮的结构,最大的可能就是蛮力向外拔!  但也有可能例外,楼主自己斟酌。

网友:
卸过索尼旋钮都是花轴,用力拔出即可

楼主:
这个旋钮与其它的不同,调台时拉出来就是慢档,推进去是快档,其它的旋钮是可以直接拔出来的

楼主:
用了很大力也没有拔出,之前从里面拆,机芯已经整个拆下,就是这个旋钮在上面,无法整个拆出。因为这个旋钮使用时需要向外拔出换挡,我估计设计时考虑到这个操作,是用了其他的固定方法,就是我还不知道。

楼主:
用力拔了,还是没拆下,请大师帮忙,这个旋钮应该怎样拆?

网友:
拆过RF4900,同样的钮,用力就能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