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UT33A 示数DCV 一直变大?

楼主(2018-07-19):
我有个UT33A,买了很多年了,是2013年买的,一直作为 F117 的补充,测uA使用。以前没注意,现在突然发现档位开关打到 DCV ,示数有的时候从正值开始有的时候从负值开始,数值一直向反电压慢慢变大。但是测量时,数值不会有这种变化趋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具体现象看视频。

网友:
该换电池了。

楼主:
也有可能哦

晚上回去换换看。 电池5年没换了。

网友:
只要表笔短路,示数能归零,就算正常。表笔开路,会有感应电压的积累,我的ZT219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哦

晚上回去换换看。 电池5年没换了。

和此问题无关,而是 UT33A 的方案决定的,

普通炮灰表 DCV 测量电路,其 9MΩ、900kΩ、90kΩ、9kΩ 和 1kΩ 几个分压电阻始终串联后接到红黑表笔之间,表头则随着量程变化依次并联在若干串分压电阻上,因此对表笔和对表头而言,最大输入阻抗不会超过分压电阻串总和的 10MΩ。

UT33A 不是这个结构,分压电阻序列中最大的 10MΩ电阻固定串联在红表笔和表头之间,而 1.111MΩ、101.01kΩ、10kΩ 和 1kΩ 根据量程,依次只有一个和 10MΩ 电阻串联,即 10MΩ 和 1.111MΩ 串联(4V),或 10MΩ 和 101.01kΩ 串联(40V),或 10MΩ 和 10kΩ 串联(400V),或 10ΩM 和 1kΩ 串联(1000V),那么 --- 400mV 档的时候呢?就一个都不接

因此,在最小量程(400mV)时,红黑表笔之间的阻抗就是输入电阻 R26 和电压表头的总和,这个总和多大呢,大于 10GΩ --- 其实,只要考虑到 R26 的 10MΩ 电阻始终串联在回路中,那么电压表头的内阻必须至少是它的千倍以上才能在 3 位半表上不至于产生影响测量的误差。

因此,普通炮灰表悬空表笔,来自外部的电磁干扰和来自表头的偏置电流(这个非常小,一般炮灰表的 ICL7106 是 1pA~10pA)会被这个 10MΩ 的输入分压电阻串短路掉(10pA 在 10M 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才 100uV),所以表头总是很好归零。

而 UT33A 或类似方案(eg. Fluke 15B)的表,来自外部的电磁干扰和来自表头的偏置电流就很难被短路掉了

实测某炮灰表...真够低的

UT3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此问题无关,而是 UT33A 的方案决定的,

超高阻仪,高大上 !

不过,此方案这么高的输入阻抗,不怕静电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高阻仪,高大上 !

不过,此方案这么高的输入阻抗,不怕静电什么的?

最小的 200pA(分辨率 10fA)档,输入阻抗最低 10kΩ   uA 档就 1 欧姆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 200pA(分辨率 10fA)档,输入阻抗最低 10kΩ   uA 档就 1 欧姆以下了

washu 误解了,我想问 FS9721 400mV档,这么高的输入阻抗,不怕静电么 ;)

网友:
拿块干布在表笔线上一擦,你会发现数字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 误解了,我想问 FS9721 400mV档,这么高的输入阻抗,不怕静电么 ;)

有 ESD 二极管啊,那些高阻抗运放,MOS,不都输入阻抗极高么,不都不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