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改点焊机可以吗

楼主(2018-07-20):
网上买的快速烙铁,不好用,不知道能不能改成点焊机用。
直接剪掉前面改触点可以吗。
没有打开,没有合适的螺丝刀反凸十字形的螺丝,边上散热孔可以看到变压器上的铜条。
希望大师指点

网友:
    看大小,功率太小,改不了。

网友A:
那个所谓的铜条万一是镀铜的铁条呢,天朝做的东西1是要你信以为真,所以作假之后还要开个窗口给你看,让你以为是真的,2就是虚标,就算你识破之后他还可以一本正经的给你说那是型号,不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所谓的铜条万一是镀铜的铁条呢,天朝做的东西1是要你信以为真,所以作假之后还要开个窗口给你看,让你 ...

大师明鉴,怪不得当烙铁都不好使,原来是功率小了,就用一次,还不如我的山寨9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所谓的铜条万一是镀铜的铁条呢,天朝做的东西1是要你信以为真,所以作假之后还要开个窗口给你看,让你 ...

有道理,人们不信任现在的国货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总功率小了。

网友:
确实是功率太小了,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所谓的铜条万一是镀铜的铁条呢,天朝做的东西1是要你信以为真,所以作假之后还要开个窗口给你看,让你 ...

说话不动脑子。用铝代替铜还有可能,用铁代替铜,瞒得过去吗?这么大的铜条,人家不会用吸铁石吸吗?

网友:
这种烙铁输出功率只有几十瓦,热效率也较低,只适合焊些小件。点焊机变压器至少要输出800瓦才行,功率差太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话不动脑子。用铝代替铜还有可能,用铁代替铜,瞒得过去吗?这么大的铜条,人家不会用吸铁石吸吗?

说得全世界就你聪明一样,出去买个东西就把磁铁带到,照你这么说你就没买到过不是铜线的东西了.你见过铜包铝,你有没有见过铜包铁,那么多铜包铁的线材人家一年还不是买掉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全世界就你聪明一样,出去买个东西就把磁铁带到,照你这么说你就没买到过不是铜线的东西了.你见过铜 ...

难道全世界就你聪明?你计算过吗?如果次级线圈是铁的,它能够化焊锡吗?这种烙铁我前几年买了几个不同品种的,除了一个次级是铝的,其余都是铜的。如果是铁的,根本化不了焊锡,不用你打假,所有的买主都得去退货。

网友:
功率只有几十瓦怎么能做点焊机。

网友:
功率相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全世界就你聪明一样,出去买个东西就把磁铁带到,照你这么说你就没买到过不是铜线的东西了.你见过铜 ...

绕变压器或者电动机的还真没见过铜包铁,电线和数据线就很多铜包铁。电机变压器一般是用铝代替。

网友:
找个十字的头的螺钉,头部磨细点,能插进去就行。另一头磨个扁,拿钳子拧或磨个六方插组合螺丝刀手柄里拧。

网友:
200w的变压器是要的吧。

网友:
这个功率太小了

网友:
这个就手持这样的?那功率差一个数量级的,点焊机很吃功率的。回11楼上的,漆包线倒没有见过铜包铁的,效率不达标。

网友:
做点焊机估计只能发发热焊不了什么东西

网友(2018-10-14):
变压器 铝芯可能性大 铁芯电阻太大 发热大 很少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