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实验:VHDL 语言描述模拟电路

楼主(2018-07-20):
实验很简单,用 protel 99 画出如下简单模拟电路,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选择 VHDL, 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此电路的 VHDL 描述。如下:

楼主:
------------------------------------------------------------
-- VHDL SHEET1
-- 2018 7 20 19 9 5
-- Created By "Protel Advanced Schematic"
-- "Copyright (c) 1998 Protel International Pty Ltd"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SHEET1 Is Port
   (
   );
End SHEET1;
------------------------------------------------------------

------------------------------------------------------------
Architecture Structure Of SHEET1 Is
   Component CAP
      Port
      (
         n1:InOut std_logic;
         n2:In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RES
      Port
      (
         n1:InOut std_logic;
         n2:In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VS_A
      Port
      (
         n1:InOut std_logic;
         n2:In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NetV1_1: std_logic;
   Signal GND    : std_logic;
   Signal NetC1_2: std_logic;
Begin
   C1 : 10p
       Port Map
       (
         n1 => NetV1_1,
         n2 => NetC1_2
       );
   R1 : 1k
       Port Map
       (
         n1 => GND,
         n2 => NetC1_2
       );
   V1 : 1v
       Port Map
       (
         n1 => NetV1_1,
         n2 => GND
       );
End Structure;
------------------------------------------------------------

楼主:
VHDL 是一种硬件描述语言, 主要用来设计数字电路。 这里用它来描述模拟电路。

网友A:
全是洋码子,愣是没看懂麻烦楼主帮忙解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洋码子,愣是没看懂麻烦楼主帮忙解释解释

这个语言我也不太熟悉,没有实际用过,解释起来复杂。不过英文懂得话就能懂。它是用 VHDL 语言把上面图中的电路元件,接口,结构,信号行为,连接关系完整的描述了一下。如果是数字电路,有这样的程序就可以做出硬件芯片。具体是把程序编译通过后烧写入空白的 PLD 或 FPGA 芯片,就可以使用。模拟电路,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所以做这个实验,看看它怎样描述模拟电路。

楼主:
有知道的老师,也希望在这里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学过这门语言,瞎猜的。

100分   !

网友C:
虽然用VHDL表达了,其实这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在FPGA或是CPLD中是无法实现电阻和电容这些模拟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用VHDL表达了,其实这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在FPGA或是CPLD中是无法实现电阻和电容这些模拟器件的。

有道理。

网友D:
从字面上看VHDL本来就没有说只能用于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字面上看VHDL本来就没有说只能用于数字电路。

是啊。只是说高速集成硬件描述语言,没说模拟还是数字。估计现在是不是可以用于模拟电路设计?很难说。

网友D:
楼主的实践已经证明VHDL完全可以用于模拟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实践已经证明VHDL完全可以用于模拟电路的设计.

让我想想。怪不得据说它是美国军方项目。

楼主:
用语言描述电路具有优势啊。相比用图来说。虽然这里显得复杂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实践已经证明VHDL完全可以用于模拟电路的设计.

VHDL-AMS 才能用于模拟电路设计,而且需要相应的电路配合,现在大量使用的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方面发展似乎很少。楼主一知半解误导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VHDL-AMS 才能用于模拟电路设计,而且需要相应的电路配合,现在大量使用的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方面发 ...

我确实不太了解,还需要您多多指导

网友C:
向您推荐一本非常容易入门的教材:Volnei著《VHDL数字电路设计教程》,如果需要,我可以送你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您推荐一本非常容易入门的教材:Volnei著《VHDL数字电路设计教程》,如果需要,我可以送你一本。

非常感谢。这方面的教材我很早就有,只是由于实际应用中没用到 VHDL, 就一直没有细看。以前芯片厂家一般都有自己的 HDL,比如 AHDL。但也是没有机会用到,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现在好像 verilog 用的也较多。我只是感兴趣, 大致了解一下即可。看来您是 VHDL 的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
VHDL和Verilog都学过并忘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HDL-AMS 才能用于模拟电路设计,而且需要相应的电路配合,现在大量使用的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方面发 ...

多谢指教。有需求就会有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您推荐一本非常容易入门的教材:Volnei著《VHDL数字电路设计教程》,如果需要,我可以送你一本。

淘宝找了下,有好几个不同的封面的,请问哪一种是你说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