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台67-4来复再生4管机

楼主(2018-07-20):
全部零件准备齐了!制板画线腐蚀!从来没做过64-7这种电路结构的来复再生机。这次尝试一下希望圆满!全部使用老元件非常怀旧!

网友:
最好先在面包板上试验下,再做板子.
因为三极管,变压器参数很可能要调整更换

楼主:
推动级和功放级全部使用大草帽锗管。存货不多了,现在的大草帽管真贵呀一只就要5到6块钱,高频的能用在第一级的3AK都20多一只!抢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动级和功放级全部使用大草帽锗管。存货不多了,现在的大草帽管真贵呀一只就要5到6块钱,高频的能用在第一 ...

一只万里高阻耳塞机三千多元,厉害吧

网友B:
不错。老零件养眼。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草帽管除了模样怀旧外,性能真不敢恭维。

确实是这样,不过没有绝对的事情!要是仔细挑挑还是能挑出几只不错的就像我的这几只3AX34倍数可以到80。3AX5J能到50。也算不错了但是真贵呀!但是高频的大草帽管倍数高的漏电小的真不好找而且特别贵估计要在30到40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老零件养眼。等下文。

在做板子,正在腐蚀中。还没出来有点慢!呵呵估计要到明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花冤枉钱。从单管到四管的直放机我都安装过,高频管的放大系数十分关键,至少100以 ...

哈哈!谢谢我到时试一下玩玩看看效果。到是有几只3AK22的大草帽管就是FT值有点不太理想才20倍。做第一级估计惨点,怎么也要有50到60倍还凑活玩吧。

网友:
高频的草帽一般β偏小,不必追求大β的草帽,用80以上的3AG或3AK就行,3只低频管可用β为40的草帽,我的经验是只要这几只管子合理搭配,偏流调高一些,就能出大声。

楼主:
晚上一直干到12:30终于做完了,看来三氯化铁溶液有点时间长了,腐蚀的时间用了两天还是手工画线路。因为我太笨不会人家那种热转印的方法。所以手工制作了。不过总算完成了今天先把零件装好明天上午准备调试出响!

楼主:
零件很紧凑,这次板子做的很到位每个螺丝孔都对位装配完线路板与机壳非常合适。

楼主:
装入机壳,完美收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验效果如何?能唱不?

能唱了就是刚才还伴着点鸟叫哈哈!还要细调一下。和星火MG69-4比声音小一点毕竟不是成品机,收台没问题!这种高频变压器耦合检波的再升机灵敏度确实要好很多!一会调好后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直有鸟叫,可把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两个头对调一下。

刚看到好的我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改观。从来没做过这种类型的机器!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只万里高阻耳塞机三千多元,厉害吧

一只万里高阻耳塞三千多元,不会吧,三百多有可能 ,三千多也太离谱了,我手里道有几只,果真如此,谁要啊?这个价卖给谁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只万里高阻耳塞三千多元,不会吧,三百多有可能 ,三千多也太离谱了,我手里道有几只,果真如此,谁要 ...

想玩636,就百度搜一下,看完呆了,缺牙的嘴半天没合拢,说实在,800欧耳塞机卖个三、四百还说得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636,就百度搜一下,看完呆了,缺牙的嘴半天没合拢,说实在,800欧耳塞机卖个三、四百还说得过去,

广播爱好者论坛里有时有卖的,一般50-100元这样,头戴2000欧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楼主:
全部完工!声音洪亮收台清晰,十多个台全部收下!做工有点丑了!

楼主:
电路从新调整了,要不然不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从新调整了,要不然不干活!

所以我建议先面包板试验,这样最简单。前几年我做67-4,就那个小变压器就让我绕了好几回。做好的话,效果不错。

网友A:
请问楼主,高变是TTF3骨架吗,怎么绕及头尾,不知何道理,我绕的高变效果有好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高变是TTF3骨架吗,怎么绕及头尾,不知何道理,我绕的高变效果有好有坏

方法如图,照图施工做完后恢复好就可以了!这样解释不知是否清楚?

网友:
很好,楼主辛苦了,0.05mm线有,0.01线没有

楼主:
嗯!是的线不是太严格!绕下就行。不过我用的大都是0.05的线,看介绍的是用0.01的。觉得200比150的没有300比200的声音响亮。效果特明显!

楼主:
注意最好绕的均匀而紧密!

楼主:
其实也不难理解,只要有实物剖析一下就明白了。高频变压器用这个做也非常的好!这个磁芯非常好找有的节能灯上就有。原机的著名星火MG68-01单管机上面就是大小差不多的磁芯!这个机器频率覆盖即均匀声音又非常的响亮!不如试一下。

楼主:
这是我仿的MG68-01,按全比例大小一样线路走向一样使用零件也尽可能一样差不多能达到95%以上就是高频变压器的磁芯稍大一点,但是声音响亮,覆盖均匀一点也不输给原机,从而证明仿制成功!

楼主:
仿MG68-01单管再生收音机

楼主:
这个后面再加上两级低频放大就是67-4了。第一级的电路都一样都是高频变压器升压检波的结构,只不过一个能带喇叭一个就能带个耳机。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如图,照图施工做完后恢复好就可以了!这样解释不知是否清楚?

楼主,集电极是接高变1—2脚吗?谢谢!

楼主:
这个够清楚吧?

楼主:
高变自制,效果也很好!

网友F:
做的好,我认为能用老原件制作收音机的,都是老前辈,都是高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好,我认为能用老原件制作收音机的,都是老前辈,都是高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多谢夸奖!您太客气了!

楼主:
上面的高变已经试完了,一点问题没有效率非常好很稳定这已经是这种做法做的的第13只了。所以性能效率都很稳定了。朋友们有兴趣的都可以制作体验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不过没有绝对的事情!要是仔细挑挑还是能挑出几只不错的就像我的这几只3AX34倍数可以到80。3 ...

关键是在额定电压下不溜电,如果是功放要两倍的电源电压不溜电才能用。功放的热稳定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