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18650电池,升压器给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再也不用为乙电池烦恼。

楼主(2018-07-21):
我一直很喜欢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小小的希望可以带出去旅行听听音乐。这个也只能想象,因为我住马来西亚这里没有中波电台,除非短波接比较长的天线是可以收到一些国际电台。现在18650电池很容易买得到,加上也有卖TP4056 控制器和带锂电池保护。一般买来的模块都是1A充电的,我把他改为400mA 虽然充电比较慢,不过可以相容所有USB接头,芯片不会过热而烧坏。

我做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波产生器,用两个SS8050 RB=9.1K , RC=1K ,交藕电容1uF,震荡频率大约68Hz,SS8050的C直接接 STP40
NF03L 的MOS管,这个MOS管是低压栅极驱动的,MOS管好处是电压降低可以提高效率。 变压器是 6-0-6 输出0-115-230,我直接用0和230 全波整流然电容47uF 经过两个200欧姆电阻在去 220uF电容然后做高压输出。

这个升压器效率不是很好,输入4.2V时在负载57V 6mA 输入电流是320mA , 空载输出电压很高116V。我用热像仪看了铁芯有点发热,MOS管其他都OK我怀疑是铁芯不好,下次会用Z11比较薄的试试看。

这个电压不是给这个Vidor CN429 收音机的,这个收音机是暂时用来测试那个开关干扰如何。 我是打算用在 自制直流收音机里, 把1B2 和 2P2灯丝串联就是3.6V 可以直接4.2V ,然后 1A2 , 1K2,1K2 也串联变成3.6V 。有两个中频放大。整体的收音机可以用USB充电,可以用太阳板转USB在深林里住也不用担心没有电源。也可以用普通手机充电器,还是电脑还是充电宝充电。

视频如下。中波是自己用FM收音机接收然后在发射中波去给收音机,视频里收音机后面就是发射机用来测试中波收音机。

网友A:
这种线路架构不行,无法实现逆变器内置,方波直接驱动变压器的弊端就是上升沿很陡峭且容易产生振铃,用示波器看看就行,这玩意儿离开收音机一定距离是可以用的,但是无法放入收音机内部。要想无干扰必须得用圆顶方波,也就是正弦波驱动后级削顶,接近方波还不是方波的状态,调节正弦波振荡器幅度观察示波器能发现在波形的顶角由圆变尖的瞬间收音机开始发出被干扰的叫声,不过此时叫声较弱,这种逆变升压那可不是叫声比较弱了。你还是搜索一下我的甲乙电逆变器设计,最新的是用运放文式桥做正弦波振荡器,半导体收音机输入变压器倒相,然后驱动两只D882,效果好不说而且效率高,在甲电整流稳压,乙电整流滤波的情况下还有60%以上的效率,输入12V,125mA,输出57V,10mA,还有一组1.5V,170mA,都是实测数据。3AH电池组能听24小时。

网友:
自激振荡升压不是很稳定加载之后压降很大而且不稳压频率也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路架构不行,无法实现逆变器内置,方波直接驱动变压器的弊端就是上升沿很陡峭且容易产生振铃,用示波 ...

其实,直接用15节18650电池串联做乙电,我试过,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用15节18650电池串联做乙电,我试过,效果非常好。

我买了很多 110360 和 14500 也有很多镍氢,到最后我还是不用那个嫌麻烦。 要充电一个一个去下来充。我想做的方案就是一个箱子可以用USB直接充电。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路架构不行,无法实现逆变器内置,方波直接驱动变压器的弊端就是上升沿很陡峭且容易产生振铃,用示波 ...

这个我试过了,我已经把那个升压很靠近收音机,放进靠近变频管,中频管,等等 ,都行,干扰是有,不过不会很大声还能接受的范围。 你说的那个铃震是有的。我也试过用一个电容并联下去可以解决,不过效率变更差了。 不过没有电容,稍微的干扰我本人还是觉得满意的,因为一般不要耳朵靠近喇叭是听不到的。唯一的问题是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我用现成的,效率很差,我用热像仪看了。 变压器铁芯有稍微发热现象。 虽然效率差,充一次电可以听3小时,我就暂时不是改进他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 收音机。。

我比较想实现的是做一个可以带出门不会太大的电子管收音机。  我认为电子管怎么好也不会比现在的收音机好。我做电子管主要是可以体会以前的科技。 我也在考虑用一个这样的升压比较小的,和一个直流电子管,电池用一个5好的做一个耳机再生。可以放进口袋的,用磁棒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用15节18650电池串联做乙电,我试过,效果非常好。

直接串联的主要优点是效率较高,就是充电有点麻烦,一个是甲乙电要算好电流选择电池容量,这样能一起充电,再就是需要拆电池充电有点麻烦,除去这两个因素效率是很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我已经把那个升压很靠近收音机,放进靠近变频管,中频管,等等 ,都行,干扰是有,不过不 ...

我的逆变器和便携机都准备量产,量产以后比现在还能小一些,还是五灯设计。您先实验,如果量产我也会联系您,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C:
因为是方波振荡器,用工频变压器升压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方波振荡器,用工频变压器升压效率低。。。。

应该采用导磁率比较高的磁芯变压器或者用镍合金铁芯,初始导磁率高但是容易磁饱和,磁滞回线拐点陡峭的铁芯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逆变器和便携机都准备量产,量产以后比现在还能小一些,还是五灯设计。您先实验,如果量产我也会联系 ...

好,谢谢,我期待你的产品。我一直很兴趣电子管收音机。尤其是直流的。 不过如果可以能设计用USB 充电就会很方便。。

楼主:
我这个主要是娱乐玩玩用的。 效率主要电池可以维持2小时以上就ok。不过,我希望可能用USB充电。如果是再生的可以用5号电池1个或者2个那种。 我之前也有考虑用A23和N电池,那些电池我手上一堆。N电池可以充电的我也买了。就是还没有去做出来那个收音机。。

方波容易产生。正弦波其实也不难,我打算下一个试试用LM386做正弦波当作音频功率直接接升压变压器。看看能不能做的很小给再生收音机。。喜欢小小的可以带出门小玩具。 我也考虑过用4GK5,那些管子目的是为了可以看到阴极发光。。

网友C:
其实楼主买个成品35V升压板再做个倍压整流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买个成品35V升压板再做个倍压整流不就完了。。。。

成本的一般开关频率都在几十Khz对收音机会有干扰,这个开关频率是低频68Hz和家里电源稍微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