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有DC300V逆变AC220V的电路图吗?

楼主(2018-07-21):
最近在弄逆变器,前极解决了,后极一直没有弄好全桥驱动,全部使用N管驱动有点难度,使用PN管就简单,但是现在要使用IGBT管来驱动大功率的电器?前辈们有没有可靠的驱动电路?

补充内容 (2018-7-27 11:36):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网上有纯正弦波的驱动板(非修正波),直接买一块驱动板驱动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纯正弦波的驱动板(非修正波),直接买一块驱动板驱动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麻烦。

找到的都是前极驱动,都没有后极驱动的,我要找全桥驱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的都是前极驱动,都没有后极驱动的,我要找全桥驱动的板子!

网上有现成的后级正弦波逆变板,直流380V加AC16V输入,你那DC300V输出肯定不足220V。

网友:
一直关注,并网逆变器和机架逆变器。这两个电压输入范围很宽。

网友:
百度一搜逆变器就能找到,你自己看去吧,电路不简单很复杂觉得个人组装有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的都是前极驱动,都没有后极驱动的,我要找全桥驱动的板子!

马云家搜纯正弦驱动板,直接就出来了,H桥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搜纯正弦驱动板,直接就出来了,H桥输出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多大功率?驱动什么负载?

如果是学习spwm功率桥驱动,可以用7楼推荐的8010芯片做驱动.但作为实际应 ...

我做大功率输出的,用100多伏电压直接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个问题,你220V端要输出多大功率?带什么负载?这个很关键.

H桥带10KW的电炉子很容易,但是带5KVA ...

是带10欧姆左右的纯电阻负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带10欧姆左右的纯电阻负载

用直流电不能吗,还是需要交流电。

网友:
张工的淘宝搜店铺 光伏逆变电源 他那个BYD***5KW正弦波逆变模块就是纯后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流电不能吗,还是需要交流电。

要求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