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5mm磁环制作的矿机

楼主(2018-07-21):
    年初skyrusher矿友给我发了个短消息,外面有见到45mm的R40C1磁环,也不知性能如何?经过测试比37mm磁环好并且还可以多绕线或绕股数多一些的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mak1939麦先生,他也测试了结果确实不错,下面介绍二款45mm磁环矿机。
   一、 这是一台四回路单调谐盒式矿机,由于使用了R40C1这种优质磁环,使得在整个中波段空载Q值都在1000以上,保证了整机有足夠好的选择性,检波使用3DQ场效应管,配上阻抗600Ω的舌簧耳机,使该机有很高的灵敏度即很强的接收弱台能力。

    L1、L2和L3绕在同一个磁环上,型号是R40C1,尺寸是45mmX26mmX8mm,二只叠放,二磁环中间加0.3mm纸垫使其绝缘,这样做可以降低磁损而提高Q值。绕线圈前磁环要做防潮处理,可用浸蜡方法戓在磁环表面涂指甲油方法,涂指甲油需事先将磁环烘干。
    L1是天线回路线圈,本机使用0.04X175李兹线,输入共分6档,也可增、减档位。L2是检波回路线圈,用0.04X175或0.04X270线绕制,本机使用了540P可变电容,需配167μH 电感,共绕了52匝,如果采用360P可变,线圈要增加到64匝。电感量约为250μH。L3是供电回路线圈,它的作用是向耳机提供能量,可用任何绝缘线绕,本机使用0.04X270线。
    B是电感线圈,作用是给电流表提供直流通道,阻止音频通过。线圈使用铁芯戓磁芯都行,最好用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绕线也尽量用粗一点的以降低内阻,电感量达到3H以上最好,低于1H会损失音频,本机使用8mm小磁芯,用0.10mm漆包线绕满为止,直流电阻58Ω,电感量3.5H。
    L4是陷波器回路线圈,用0.04X270线绕在R40C1  37mmX23mmX15mm磁环上共55匝,电感量180μH。
    C1可变电容为铜片瓷支架三连,三连並联容量为26P---540P。
   C2是空气微调电容,改变其容量可调整频率復盖。
    C3是隔直电容,容量可在2μ到10μ之间选取,最好使用钽电容或其它无极性电容,本机使用CBB电容。
    C4是高频旁路电容,容量可在3300P到0.01μ之间选用。
    C5是陷波器调谐可变,用2X270P双连两连並一连使用。也可用270P或360P可变电容,但线圈匝数要增加。
    K1是天线输入选择开关,矿机在接收不同频率和不同信号强度电台时,这个选择很重要。
    K2是电流表使用开关,为2X2型式,当K2-1闭合时,K2-2打开,直流电流通过电流表,音频信号通过C3送至耳机,反之当K2-1打开、K2-2闭合时,直流电流和音频信号通过K2-2送至耳机,此时电流表不工作。
    K3是陷波器开关,当无强台干扰弱台时将其合上使电容电感短路,陷波器不工作。
电流表使用20μA到300μA都行。
    注意耳机一定要用阻抗约600Ω(不是直流电阻600Ω)的低阻耳机,不可使用高阻耳机,最好使用舌簧耳机才能发挥本机优良性能。
    为了减小损耗,3DQ场管和检波线圈都固定在2mm厚的聚四氟乙烯板上,
    整机地线采用一点接地方式,所有地线都接在可变动片焊片上,然后用一根线连在地线接线柱上。
    3DQ柵极连线越短越好,各种开关都要用质优的。

二、三回路矿机
    当您的接收环境没有强台干扰时,可采用本线路,省了一个磁环线圈和可变电容。    本机与上面机器线路相同,没有装电流表,使用了Q表的镀银可变,容量为500P,谐振线圈就要少绕几圈,注意天线输入选择开关能用大的就不用小的。

网友:
版主的新矿机,元件 优质可靠,造型 简洁明快,介绍 图文并茂,是一众矿友学习仿制的好题材。

网友A:
赞hhyy99漂亮盒式矿机,无论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似一台产品矿机!

网友:
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hhyy99漂亮盒式矿机,无论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似一台产品矿机!

谢谢!

网友:
非常漂亮!制作精良,有洋机风范

网友:
恭贺新机新鲜出炉!二周前我也买了R40C1型大磁环,改天也弄个玩玩。

网友B:
双栅mos管的源级通过L3接地,从原理图上分析是负反馈,是这样吗?如果直接接地会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栅mos管的源级通过L3接地,从原理图上分析是负反馈,是这样吗?如果直接接地会什么样?

L3线圈为耳机提供音频能量,源级如果直接接地会无声。

网友:
工艺精湛,性能优异!好矿机!极品!

网友C:
设计很好,想知道磁环在那买的。

网友D:
请问99版主,磁环在哪买的?
此矿机长距离接收达到什么水准?

网友:
欣赏楼主的知识丰厚、技术精湛、文笔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很好,想知道磁环在那买的。

45mm的R40C1磁环在这有售,价格比某宝便宜许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43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99版主,磁环在哪买的?
此矿机长距离接收达到什么水准?

磁环去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4356-1-1.html

长距离接收达到什么水准无法说清楚,因为每个人时天地线都不一样。换一个思路,如果使用同一套天地线,本类(R40C1磁环)机器要比其它类型的机器在接收弱台的能力强许多,这是在N多次户外测试得到的结果并且有许多人实际收听得到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R40C1磁环线圈并不是十全十美,其最大弱点是收强台声音小(相比花蓝、蛛网等),想要追求大声音的矿友请慎用。

网友:
艺术中的矿机!矿机中的艺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环去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4356-1-1.html

感谢您的经验之谈,我也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经验之谈,我也想试一试

不用谢!试试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好漂亮,可变挺高级的样子

网友:
祝贺hhyy99老师又出精品矿机,我等始终只能仰视!

网友E:
非常漂亮制作精良的矿机,而且制作过程和参数做了很详细的说明,赞!陷波器线圈似乎是分两段绕的,这跟作为一段绕线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漂亮制作精良的矿机,而且制作过程和参数做了很详细的说明,赞!陷波器线圈似乎是分两段绕的,这跟作为 ...

    陷波器线圈绕一组和两组没有差别,正好手里有这个线圈,电感量也合适就用上了。
两组线圈的好处请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832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陷波器线圈绕一组和两组没有差别,正好手里有这个线圈,电感量也合适就用上了。
两组线圈的好处请见 ...

谢谢99版主的详细回复,这回是弄明白什么是双值反绕了

网友F:
99版主的矿机各个是精品,用料讲究制作精彩漂亮,第二台的造型有特点俺喜欢。看样子这45mm磁环的性能不错,俺也跟yydz定了几个45mm磁环,到货后做个小型矿机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99版主的矿机各个是精品,用料讲究制作精彩漂亮,第二台的造型有特点俺喜欢。看样子这45mm磁环的性能不错, ...

这45mm磁环最大优点是内径比37环大,绕线更宽裕。

网友G:
请问hhyy99老师,天线线圈抽头能否用串在天线上的可变电容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hhyy99老师,天线线圈抽头能否用串在天线上的可变电容代替?

    天地线输入是矿机的第一道门槛,不管是用单回路还是双回路都要保证有最佳的输入量,也就是所谓匹配,按麦先生的讲法叫最佳邻界点。当电路不匹配时例如耦合不足会造成音量减小,但过量的耦合同样也会造成音量减小并且使选择性变差,这个现象在频率高端更明显。
    我们知道中波段频率是531KHz到1620KHz,根据试验我们发现,在信号强度相同和信号强度不相同的情况下,不同频率对其输入量大小要求也都不完全相同。例如某地某架双回路磁环矿机,在收603KHz信号时,天线回路在12匝时声音最大,在15匝和低于12匝时声音都减小;在收1557KHz信号时,4匝声音最大且选择性最好,如此推断收1026KHz时8匝左右应最佳。
    以上仅供参考,不同地区和不同矿机可能还另有结果,欢迎交流。
    言归正转,天线输入回路不管是用抽头还是用可变电容,目地都是要获得最合适的信号输入量,虽然这两个手段都可以达到以上目地,但方法却有不同,结果也有些差别。

请见下图

    在图1中看到,L1和L2的耦合量变化是通过两改变两个线圈之间的匝数比实现的,我们再看图2,可变电容C的容量变化对于高频信号可以看做是一个变阻器,当这个电容容量足够大时可以看做通路,此时L1和L2匝数比值不变,L2线圈需要的信号强度是通过控制L1信号强度来实现的,这个控制端就是可变电容  C,C也可以使用固定电容 。这个电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降低天线分布电容对矿机的影响,尤其是单回路矿机必须要有这个电容。

网友:
这45X26X8mmR40C1磁环真不错,我收到磁环后绕了一个线圈测量其在中波段Q值均在1100以上,北京现在湿度很高,如将其进行除湿处理估计Q值会达到1300左右。

网友(2018-10-19):
做的真漂亮,面板再就设计下更漂亮了

网友H:
性能优异的好矿机。

请问哥哥第2图?
镀金可变的轴头和旋钮的联接是用联轴器吗?哪买的?
我也有那镀金可变,轴头太短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天地线输入是矿机的第一道门槛,不管是用单回路还是双回路都要保证有最佳的输入量,也就是所谓匹配 ...

实践中发现图二的电容不单单是匹配,还有很强的选台作用,对谐振频率的影响要大于检波回路的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性能优异的好矿机。

请问哥哥第2图?

回黄兄:要用联轴器,某宝有。222军机可变瓷轴是9mm的,要转换成6mm的,市售只有8mm或10mm变6mm的,解决的方法有二个,可与卖家商量,将8mm变6mm的扩孔为9mm变6mm,如果卖家不给做那只能找0.5mm厚的铁、铜、铝或塑料片做个圆桶放进10mm孔中来解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践中发现图二的电容不单单是匹配,还有很强的选台作用,对谐振频率的影响要大于检波回路的可变电容~

您说的这个现象在天调回路Q值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一般情况下还是检波调谐回路选台作用大一些。

网友:
请问磁环绕线怎么才能绕得漂亮,我咋绕的像小虫在爬似的,今天绕了一个,再看看楼主绕的,我都无语了

网友:
好手工。超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