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管机器大家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吧。

楼主(2018-07-21):
这个Sansui 真空管FM  FM-8 ,大家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吧。

网友:
铭牌上写的很清楚:FM TUNER.

网友A:
这种长条形结构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条形结构确实少见!

这种结构维护方便,另外早期的山水质量应该可以。

网友B:
横向变纵向,又是一片新天地!

网友C:
如果那个大个电子管是个整流管的话目测这就是个收音头。。。如果大个电子管不是整流管的话这应该是个比较完整的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向变纵向,又是一片新天地!

运回来,后面接胆机最好,接石机音色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个大个电子管是个整流管的话目测这就是个收音头。。。如果大个电子管不是整流管的话这应该是个比较完 ...

这机器应该是调频收音头,没有喇叭,刚刚拍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回来,后面接胆机最好,接石机音色能怎样?

接石机也不差,体积小也方便。从玩的角度说,值得为它配置一个能满足自用需求的胆机,也做成与它体积一致的条形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石机也不差,体积小也方便。从玩的角度说,值得为它配置一个能满足自用需求的胆机,也做成与它体积一致 ...

难得能从日本买到国频的电子管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个大个电子管是个整流管的话目测这就是个收音头。。。如果大个电子管不是整流管的话这应该是个比较完 ...

那个大电子管是猫眼。这是日本以音箱出名“山水”牌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大电子管是猫眼。这是日本以音箱出名“山水”牌调频收音机。

回版主,应该是“山水”牌电子管调频收音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应该是“山水”牌电子管调频收音头

只是没有低频放大的收音机。收音头一般只是指FM 高频头(高放与变频部分),同电视机一样称作高频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版主,应该是“山水”牌电子管调频收音头

机器不错。对的是调频接收附加器俗称为收音头。

这是50年代的我国一学校制作的收音头图片。

网友E:
以前没见过,好东西,不错的收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对的是调频接收附加器俗称为收音头。

这是50年代的我国一学校制作的收音头图片 ...

谢谢版主科普,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没见过,好东西,不错的收音头

看来是老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那么明显的猫眼看成整流管,估计你是矿坛第一人

直流兄是眼误,正常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对的是调频接收附加器俗称为收音头。

这是50年代的我国一学校制作的收音头图片 ...

于版主照片上的收音头有相关图纸资料吗?应该有仿制、借鉴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得能从日本买到国频的电子管机器。

没说清楚,是电源变压器旁边的大电子管,不过看起来没有输出变压器,怕是只是一个收音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把那么明显的猫眼看成整流管,估计你是矿坛第一人

说的不清晰,是变压器旁边的大个电子管,电眼管那肯定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而且整流管除了部分机器也很少有远离电源部分且水平安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于版主照片上的收音头有相关图纸资料吗?应该有仿制、借鉴的价值。

这里面的三掷开关是用于接收电视伴音的3个附加频道的。6H3П就是6N3 ; 6Ж1П就是6J1。

网友:
这是个FM收音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的三掷开关是用于接收电视伴音的3个附加频道的。6H3П就是6N3 ; 6Ж1П就是6J1。

如果手头没有6N3其高频部分可以用6J1下面的电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