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66转换二进制码 是

楼主(2018-07-21):
0X66转换二进制码 是

网友A:
貌似0110 0110
十进制: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0110 0110
十进制:102

正确 谢谢

网友:
用WINdows 自带的计算器即可转换。

网友:
这两个软件都还行:

网友:
系统自带计算器很方便

网友(2018-09-06):
16进制转2进制还要软件?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