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宝石花1X3 这个型号的吗?

楼主(2018-07-21):
这个是3V的宝石花机型,手上有一个,哪位有电路原理图,有印制板图更好。
外观图

宝石花1X3外观图

宝石花1X3外观图

网友:
你把收音机的后盖打开照张清楚的照片发上来看,论坛上人才济济说不定一看内容知道相当于那种收音机的电路。

楼主:
才知道。。要用曲别针才能传图。

网友:
我的第一台,就是用一节大电的宝石花,黄色壳子,后来想搜个图片看看,也收不到了,非常怀念它!

网友:
参考三洋rp1270,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A:
宝石花是南通无线电厂出的,只有1X4七管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石花是南通无线电厂出的,只有1X4七管的图纸

谢谢回复。。我手头有1X4图纸,但没有各级电流标示。主要是想知道这级电流多少合适,目前机器可用。

网友:
怪不得收音机声音不好,原来是16Ω喇叭换为8Ω的原因。

网友:
曾经修理沪产蝴蝶3V机,喇叭坏了,用8欧3吋代,结果声音难听。现在碰到蝴蝶机,只要喇叭坏或无声,一律杀价五元以下,品相差的一、二元,心里准备拆另件,不然,修不好还占地方,烦人

网友B:
实物是用270k电阻,配的三极管是蓝色/紫色的,颜色不是很好分辨,机器型号是1X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是用270k电阻,配的三极管是蓝色/紫色的,颜色不是很好分辨,机器型号是1X3A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