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电流采样电路区别在哪?

楼主(2018-07-21):
作为一个深受教科书祸害的爱好者 ,因为不是专业不是专门干这个得,有些东西课本讲得太浅,简单应用还能分析应付一下,深入不下去
想请教下三种电流采样电路在应用上要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各自的特点,对运放的要求等。如果专门有文章,可介绍一下。
按照参考地和采样的位置来分,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低端采样)
采样电阻在负载下方,运放电源地和采样电阻同地

第二种(高端采样)
采样电阻在负载上方,运放电源地和负载同地

第三种
采样电阻在负载上方,运放电源地悬浮在负载上,常见于稳压电源中,个人认为和第一种一样,只是这样需要独立的辅助电源,不惜增加成本一定是有原因的!!
百度转了一圈的结果是
低端采样共模电压低,但是有地电流干扰
高端采样有较高的共模电压,然后不知道什么个具体原因,就得出了一系列对运放的限制,还有精度差啥的,但是优点是能检测输出短路????难道低端采样就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指?有些东西是各种网站上看到摘过来的

高端采样有较高的共模电压,然后不知道什么个具体原因,就得出了一系列对运放的限制,还有精度差啥的

你上课摸小鱼去了,翻开你的电路课本运放章节,单运放构成的基本减法器,是不是你你说那个高端采样?

然后,减法器的输出如何计算?

显然,在如下的减法器中,输出电压 Vo 是输入电压 {Vi+ * R3 / (R2+R3) - Vi- * R4 / (R1+R4) } * (R1+R4) / R1

如果 R1=R2=R3=R4,并且运放是理想的,那么无论高端低端采样,都是没有区别的,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不影响输出精度。但实际上

1、你不可能找到绝对相等的 4 个电阻,总会有误差

2、运放不可能是理想的,Ib、Ios、Vos 为 0 的运放

因此,实际上的运放输出受到 4 个电阻精度和运放 Ib、Vos 影响,这里暂且认为运放是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低端采样,将 Vi+ = 0.1V,Vi- = 0V 带入上式,Vo = 0.09925V,和理论值 0.1V 相差 0.75%

但如果采用高端采样,将 Vi+ =10.1V,Vi- = 10V 代入上式,Vo = 0.09433V,误差达到 5.7%

所以,由于 4 个电阻不能绝对相等,减法器的误差是随着输入共模电压增大而增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祸害没有祸害你,书上没有这些术语。

具体指?有些东西是各种网站上看到摘过来的

网友C:
不是三种采样方式供你选择,是负载的接入方式决定你可以采用哪种方式,负载在高端接入,取样就只能在低端,如果共模电压超出运放的技术指标,可以用浮动电源给运放供电或另行设计取样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课摸小鱼去了,翻开你的电路课本运放章节,单运放构成的基本减法器,是不是你你说那个高端采样?
...

我们专业没有专门学这个啦,电路,模电都只是随便讲了小半本,不过那个式子倒是看懂了
我查到的资料上说,这四个电阻一致性越好,共模抑制比越高,但是没搞懂这个最终影响的结果,其实最终体现的就是采样的精度。

普通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一般是在供电电压范围附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三种采样方式供你选择,是负载的接入方式决定你可以采用哪种方式,负载在高端接入,取样就只能在低端, ...

其实是看到开关可调电源手痒了哈哈哈,因为辅助电源部分骨架限制,双电源的话脚不够,不过电路好设计,单电源的话运放就有限制了,限流要是搞得粗放一点的话简单,要精细一点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D:
高端采样通常用三极管的那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端采样通常用三极管的那种电路

??没见过,能发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能发个图吗

图来了。
PS:部分运放不能使用高端采样,共模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