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磁磁性材料常识(2018最新修订文本版)

楼主(2018-07-23):
笔者按:近两年身体一直不太好,现在略有恢复,以前发表在矿坛的《常用软磁磁性材料常识》已过去近5年,当时因才疏学浅,错误甚多,现做最新修订,并简化为文本版,发布在这里,仅供参考使用。

常用软磁磁性材料常识

一、开关电源用磁性材料

1、开关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用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

TDK PC30(国产R2KB),最高工作频率100kHz。
TDK PC40(国产R2KB1),最高工作频率500kHz。
TDK PC50(国产R2KB2),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

这些材料的相对磁导率均为2000左右,一般电子市场中绕制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都是这类材料,国产材料一般只说“磁导率2000”,好一点的相当于PC40,差一点的相当于PC30,相当于PC50的较少见。

节能灯(荧光灯电子镇流器)中的磁环和电感,一般是相当于PC30的材料,因为其工作频率一般在50kHz以下。

目前这类材料的厂标型号也十分多,性能各有特点,例如东磁(http://www.chinadmegc.com)的DMR40、DMR50等材料。鉴别是否是锰锌功率铁氧体的主要指标是饱和磁感应强度(BS,又称饱和磁通密度),在0.5T(500mT或者5000Gs)左右的一般是锰锌功率铁氧体,如果在0.4T(400mT或者4000Gs)以下则为一般锰锌铁氧体。例如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798厂,http://www.798.com.cn)的R2KB和R2KB1材料属于锰锌功率铁氧体,而MXO-2000、MXD-2000等材料则不属于锰锌功率铁氧体,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进口Ferroxcube(飞磁,即原飞利浦磁性材料,http://www.ferroxcube.com)的3F3材料BS为400mT左右,但高频性能好,高频下损耗小于PC40,用于高频开关电源有自身的优势。

2、Buck变换器、Boost变换器等储能电感材料

严格说这类储能电感也属于扼流圈,但与一般高频扼流圈不同,其作用主要是保证负载电流连续,流过的电流变化仍然较大,或者说流过的电流仍然有不小的交流成分,同时又叠加有很大的直流成分,因此要求磁性材料有很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交流损耗又要尽量小。铁粉芯材料(纯铁粉)饱和磁感应强度可达1T,在50kHz以下工作频率可以作为这类储能电感较理想的磁性材料,最为常见的是美国Micrometals(微金属)公司(http://www.micrometals.com)的-26材料,相对磁导率75,制成的磁环涂黄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电子市场中俗称“黄白环”,现在已有大量国产仿制品。

3、共模滤波器用高相对磁导率锰锌铁氧体材料

常见国产材料有R5K、R7K和R10K,相对磁导率分别可达5000、7000和10000,制成的磁环只要很少的线圈匝数即可获得很高的电感量,常用于共模滤波器,磁环多涂绿色,电子市场中俗称“绿环”。这类磁环制成的电感,实测10kHz以上频率Q值仅有10左右,因此不宜作为谐振电感,只适合作为滤波器或者扼流圈。

4、差模滤波器用材料

差模滤波器与共模滤波器不同,两组线圈产生的磁场叠加,因此要求材料有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铁粉芯-26材料磁环可用于差模滤波器,也可以选用铁镍钼、铁硅铝等材料。

二、高频用磁性材料

1、长波和中波用锰锌铁氧体材料

R400(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即798厂厂标型号MXO-400),最常见的材料,相对磁导率400。

改进的材料,例如R800等,其相对磁导率比MXO-400高,高频损耗小,绕制的线圈Q值高,但绕制匝数要比MXO-400材料少,需要实测。目前很多中波磁棒都是此类改进材料,使用时不宜盲目按照过去的参数绕制线圈,需要实测一下电感系数,方法是用漆包线在磁棒一端密绕数十匝,测出电感量,根据电感量与线圈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可以计算出达到预定电感量所需匝数。

R2K,可用于长波(例如电波钟),相对磁导率2000。

材料的相对磁导率是针对制成磁环这样的闭合磁路而言的,磁棒是开放磁路,在线圈中的相对磁导率只能使用有效相对磁导率μeff(或者μapp),这个值远小于材料的相对磁导率,而且与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有关,因此移动磁棒上的线圈可以调整电感量。

2、短波用镍锌铁氧体材料

国内多用798厂厂标型号命名材料。

NXO-100,相对磁导率100,可用于短波扼流圈,谐振电感中使用最高工作频率15MHz。
NXO-60和NXO-40,相对磁导率60和40,用于短波磁棒、短波天线线圈、短波振荡线圈、FM中周、电视中周等,目前短波振荡线圈、FM中周和电视中周多用NXO-40或同等材料,NXO-40材料谐振电感中使用最高工作频率40MHz。
NXO-10,相对磁导率10,可用于短波谐振电感,谐振电感中使用最高工作频率150MHz。

短波磁棒多用NXO-60材料,最高工作频率25MHz;中短波磁棒一般是NXO-250材料,适宜的最高工作频率6MHz,用于中波,线圈Q值比使用MXO-400磁棒高。

美国Amidon(阿米东)公司(http://www.amidoncorp.com)高频铁氧体材料在国外资料中常见,常用材料有43材料和61材料。

43材料,相对磁导率850,用于短波扼流圈可工作于20MHz—250MHz。
61材料,相对磁导率125,用于短波扼流圈工作频率可达1000MHz。

61材料基本相当于国产NXO-100材料,二者可相互替代,用于谐振电感,在3.2MHz—7MHz工作频率下,电感Q值可做到100以上。

阿米东公司磁环命名方法例:FT-50-43,F表示铁氧体,T表示磁环,50表示外径0.50英寸(12.7mm),43表示43材料。

3、高频谐振电感和高频功率谐振电感用羰基铁粉芯材料

羰基铁粉芯的饱和磁感应强度远高于镍锌铁氧体,用于高频功率谐振电感更为合适,资料中常见的是美国Micrometals(微金属)公司(http://www.micrometals.com)产品,国内有销售,常用材料有-6材料和-2材料。

-6材料,相对磁导率8.5,用于谐振电感可工作于2MHz—40MHz。
-2材料,相对磁导率10,用于谐振电感可工作于250kHz—40MHz。

微金属公司磁环命名方法例:T50-2,T表示磁环,50表示外径0.50英寸(12.7mm),2表示-2材料。

微金属公司磁环一般用涂色表示材料,例如-2材料部分涂红色,看起来是红色+灰黑色(灰黑色是材料原色);-6材料部分涂黄色,看起来是黄色+灰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soft老师您好!首先希望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我正好有一个关于磁性材料选择的难题,您能否给提一些指 ...

多谢关心。

用于这样射频频段的巴伦我没有做过,以下意见仅从理论原理上提出,仅供参考:

巴伦本质是传输线变压器,而传输线变压器在高频频段主要是以传输线模式传输能量的,因此对磁性材料工作频率的要求并不高,甚至比扼流圈用磁性材料对工作频率的要求还要低,MXO-2000、R2K、PC40等材料的磁环原本是用于脉冲变压器、开关电源等低频场合的,但用于短波段传输线变压器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为了减少传输线变压器的匝数,磁性材料的相对磁导率有时还需要高一些。

根据提出的实际情况,巴伦在1GHz以下的低频段兼作共模扼流圈,推测可以选用阿米东公司61材料磁环,根据柔性PCB传输线的尺寸,可以试用阿米东FT-23-61(外径6mm左右)或者FT-37-61(外径10mm左右)磁环,这些磁环在淘宝上应该都可以买到。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资料真心不错,比较系统

网友A:
TBsoft老师您好!首先希望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我正好有一个关于磁性材料选择的难题,您能否给提一些指导性意见?
我在做一个宽带Balun,其结构大概就是一根直传输线(用柔性板做的微带线),外套一串磁环。
微带线的两个铜皮的横截面宽度大概只有零点几毫米。用PCB制造工艺来保证精度。
传输线的铜皮距离磁环有一定的间隙,避免磁性材料干扰微带线上传播的行波场。此间隙由柔性板的介质板,在横截面内向外延伸一定距离来保证(把磁环架起来,不碰到铜皮)。
此Balun需要工作在大概20MHz到14GHz的宽频带。GHz频段的共模抑制由传输线本身的几何特征来保证。
低频段(20M-~GHz)的共模信号需要用磁环来抑制。
您能给我些关于磁材选择方面的建议吗?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心。

用于这样射频频段的巴伦我没有做过,以下意见仅从理论原理上提出,仅供参考:

再次表示感谢
我想做的就是这么个东西,横截面我大概画了一下。外边套的黑色磁环就是我现在拿不定的。磁环里边蓝色的是柔性PCB介质。介质上下的橙黄色的东西是微带传输线(或更准确地说,是平行板传输线)的横截面。
按照您的意思,如果我想要好的低频响应,那么甚至用高磁导率的锰锌磁环也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2021-08-14):
引用 楼主:
多谢关心。

用于这样射频频段的巴伦我没有做过,以下意见仅从理论原理上提出,仅供参考:

问下老师知道BN-73-302啥材料么,有没有合适的国内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