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凌骥GERM4815T通信电源改可调,给电动车锂电充电

楼主(2018-07-23):
       电动车骑4年了,换了波士顿6022的锂电,充电临时用中兴2400(网上买的套件改装120V25A),但这个电源风扇噪音巨大,有点大材小用,也不方便。
       一直想把前几年收的6块凌骥GERM4815T通信电源改一下专门给电动车充电,但网上找不到连续可调的方便,于是参照“串联稳压二极管垫高电压”的方法,进行摸索,思路是:串联稳压二极管是为了减小取样电压,使调整系统增加输出电压,而串联电阻也能减小取样电压,应该也能增加输出电压。
      于是拆下输出电感L3,断开取样回路的铜箔,引出两根细线,串入一个10的微型电位器,先调到阻值最小,焊回L3,短接启动端,通电试机:调大电阻,输出电压逐渐增加,试验到输出67.2V停止,见好就收,够我充电用了。再将线路板背面的电流取样电阻拆下一个,使输出电流限制在7.5A,实际充电电流为7.46A。改装过程不习惯拍照,后面借用别人二张改装的图片,方便大家参照改装。输出滤波电容耐压是63V的,心想实际用到67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没有改换耐压高的电容。有不放心的可以换一下。

网友A:
没有控制保护电路  小心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控制保护电路  小心BOOM............

        谢谢回复!
        个人理解:取样回路串联电阻改变输出电压,在输出电压没有超出原机设计的保护值的情况下,整机电路应该是安全的。如果说不安全或安全系数低,那就说明原来设计的过压保护值高了。至于滤波电解耐压超压,就先用一段时间看看情况了。

网友B(2018-11-21):
楼主问下这个电源是短接图里两个端子才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这个电源是短接图里两个端子才能工作吗

是的。现在调到65.6V,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问题很大,耐压严重不够,普通变压器的峰值电压是输出电压的1.414,开关电源就更高了。超压使用,轻微的发烫寿命严重变短,严重的直接BOOM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块这样的电源,看着做工真是高大上,只改成充电器有点屈才,楼主能不能研究改成可调零至六十伏电流15安够用了,到时候我出辛苦费帮我也改一个!

网友(2019-09-27):
这个电源 很好 体积小 电流足够你们用了
为什么 都喜欢2400哪个大块头
没人研究这个 电源改可调?

网友:
必须考虑锂电池的充电要求:
理想的充电器应有恒流功能(退而求其次,至少有限制电流的功能),这样既能防止初期充电电流过大,也能防止后期电流过小而影响充电效率。
再者,要有限高压功能,也就是,无论如何,电池上的电压都不能突破最高执行电压,比如,常见手机锂电池上规定为4.2v。

楼主:
        说的对。这个电源用这种方法可以小范围调整电压,以适应充电电压要求。电流就只能改变取样电阻进行调整了,不方便。
        我改的这个电源已经用一年多了,一切正常。但我这个正常不等于这么改都会正常,希望有按这种方法改的坛友慎重。

网友C:
你好,我刚买了两个这样的开关电源,但没有说明书或接线图,不知道怎么接。
是与佳贝思通信磷酸铁锂电池48V60AH配套用的,也不知道从哪里接线充电。
请烦你教我一下,从哪里接220V,火线/零线?       输出的53V从哪接,正/负线?
以及从哪里接入通信磷酸铁锂电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刚买了两个这样的开关电源,但没有说明书或接线图,不知道怎么接。
是与佳贝思通信磷酸铁锂电池48 ...

你好!已经PM,请搞清楚了再用!

网友(2020-05-14):
朋友你的调完以后中间的黄色灯亮不亮,我的一闪一闪的

网友D(2021-04-22):
引用 楼主:
你好!已经PM,请搞清楚了再用!

发我一下,不知道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我一下,不知道咋启动

线路板插头右起第4、5电极焊在一起,电源接电就开机,见2、4、5图的焊点。

网友D:
谢谢     zxd800e知道怎么改可调吗?求指点

网友E:
楼上几位大神所说的充电保护,不是说电源保护机制,而是充锂电时的恒流,恒压,以及充满自动停(断开输出)得知道充电时电流。普通锂电最好不要选择快充,尽量选择0.2c充电时间在4-6小时。你在这样随便改个开关电源,只是电压对上了,不管电流对锂电来说非常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大神所说的充电保护,不是说电源保护机制,而是充锂电时的恒流,恒压,以及充满自动停(断开输出) ...

谢谢楼上帮我提醒了这个问题!
我改这个电源也是在网上找到的方法(记不准具体在哪里找到的),对一些理论的东西也是一知半解,至于用这个电源给锂电充电,我自己的电池是26AH的,波士顿5300电池5并,用7A多的电流是允许的,我也这样充了2年多了,一直正常,但设有注意到可能会有对锂电池充电不是太了解的坛友用它给不适合大电流充电的锂电池充电。今天得到你的提醒非常感谢,我会在以后发表帖子时加以注意,同时也希望各位坛友也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zxd800e知道怎么改可调吗?求指点

这个电源我也有几个,没顾得上去琢磨呢。

网友(2021-08-05):
你好,能私信一下具体步骤么,谢谢大神

网友:
老师好能不能私信发一下改造过程

网友:
有大神改个电压表电流表可控么?

网友(2021-09-26):
我也有这个电源,打算给三元锂电池充电,想微调到54.6v的标准电压,烦请告知改动细节,谢谢了!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买个充电器好,关键不贵

网友F:
又改成连续可调的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改成连续可调的吗分享一下

这个只有某鱼上有人家是卖钱的

网友G(2023-01-28):
L3断开铜箔的位置能不能拍照看看,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3断开铜箔的位置能不能拍照看看,谢谢老师

请看1楼倒数第3图,左边的那条铜箔,把它切断,串入电位器,先将电位器调至阻值最小再开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看1楼倒数第3图,左边的那条铜箔,把它切断,串入电位器,先将电位器调至阻值最小再开机。

谢谢老师。。。。。。。看不清楚,等下我拆开拍照你帮我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看不清楚,等下我拆开拍照你帮我标记一下

你可以搜索一下“凌骥GERM4815改可调电压“,数码   之家里有一个改电压电流可调的贴子,不用拆L3等元件,在贴片面直接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7134-2-1.html

网友:
是不是这个细线断开。。。。

网友:
是不是红圈这个。。。。。。。。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间鼓捣下

网友:
连接打不开。。。。。。。。。。。。

网友G:
是不是上面红圈的那个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上面红圈的那个线,,,,,,谢谢

好象跟我的电源不一样,你照片里没有那条铜箔。数码之家的帖子你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跟我的电源不一样,你照片里没有那条铜箔。数码之家的帖子你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已经改成功了,谢谢老师。。。。

网友H:
楼主,你好。你这个4815T的板是不是与核达中远通板一样,看着外观和pcb排版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你这个4815T的板是不是与核达中远通板一样,看着外观和pcb排版都一样。

核达中远通板我没接触过,不清楚是不是一样。我改完4815后这几年也没再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