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旁路电容并联的提升电感确实有效果

楼主(2018-07-23):
与旁路电容并联的提升电感确实有效果

看了著名矿机电路---陈宪文电路新解后,决定利用周未时间绕一个提升电感,绕这个电感可是吃尽了苦头。因为要达到2.6K电阻,参考12V的集电器,阻抗700 欧,用0.07毫米的漆包线,其大小就已超过EE16的骨架),于是选择了EE20 磁芯+EE20骨架,漆包线选择用0.05毫米的。问题就出在这漆包线上,绕到900欧时,线断了,找不到线头了,而且这卷线没有绕紧,整个线乱成一团,只能不断地从断线中强抽头,接着绕,前前后后接了十多次头,0.05毫米的线接头可是不容易,有时焊好后,还没开始绕,线就断了,有时在上锡时,线就断了,真是苦不堪言,从上午9点,搞到下午4点,累死人了,最后绕到2K(电感已超过20H,我的表最大测量就是20H)时,线又断了,我是忍无可忍,就此收工。不过接在矿石机上,感觉确实效果还是很不错。不过可惜那卷100克0.05毫米的漆包线已不堪使用了。

就是这个L2 提升电感,30H/2.6K。效果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不过别用0.05毫米的线了,真心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那么小焊工了得,我用烧结法:两头并一起火机一烧即成。

是好难,我是费尽心思,用打火机烧,线一遇到火立即断化掉。用细沙纸打麿,还没焊好线就断了,直接上锡,就烙铁烫化漆面,老是把握不好,时间短上不了锡,时间太长了,线又容易断,接个线头要前后七八次焊接,真是累死个人,要不然也不会从上午9-10点搞到下午4点钟,中间连饭都没吃。

楼主:
这是提升电感开路和接通时矿石收音机收听情况的视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接通的瞬间强台福建省台的电台声音明显增大了不少。而且也可以收到低端的中国之声。

如打不开可看以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B:
楼主的文章大部分讲的都是绕线圈的艰辛,至于效果却一笔带过,能否量化一下,加与不加这个电感,接收电流有多大的变化。

恕我冒眛,谢谢!

网友C:
楼主大可以试一下高导磁率的磁芯材料,比如T-38、M10之类的。仅供参考!

网友A:
线那么小焊工了得,我用烧结法:两头并一起火机一烧即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文章大部分讲的都是绕线圈的艰辛,至于效果却一笔带过,能否量化一下,加与不加这个电感,接收电流有 ...

我这不是专门做的矿石收音机,而是用于测试二极管和线圈的测试板,也没装表。测试的效果主要以接听电台数量和声音的大小判断。中午按图中的空心线圈,开路提升电感,只能收到1006的福建台,另外在高端而可以收到一个声音很低哑的电台(听不太清楚)。接通提升电感,低端可以收到中国之声,中端可以收到福建台(强台,声音很大),高端可以收到福州台和财经961台,只是这两个台混在一起,靠近1006时,福州台声音更大,靠近未端时财经961声音更大。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可以试一下高导磁率的磁芯材料,比如T-38、M10之类的。仅供参考!

谢谢。不知那里有,我是在网上购的EE20 磁芯+EE20骨架。

网友B:
谢谢楼主回复,真的不容易,学习您一丝不苟的精神,祝您取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回复,真的不容易,学习您一丝不苟的精神,祝您取得成功。

谢谢!晚上又试了下,惊喜的发现,提升电感在不同的电感量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效果,低电感时高端不混台。我用的6头的变压器,由于多次断线,六个头都用上了。如果每500欧为一级,那么2.6K可分为5档。又增加了一个调节手段。

网友:
提升效果明显,五个抽头那个好一些?

网友:
建议楼主用12V或者24V继电器拆除金属部分在试试!有惊喜!

楼主:
悲催了,昨晚突然感觉收听变差了,还以为是天线的原因。今天早上换了几根天线还是不见好转,而且开路有接通没什么差别。突然意识到是不是提升电感出了问题,测量结果果然如此,两处出现断线,能接通的两处,一处只有100欧。一处200欧,电感最大只有0.45H。看来使用0.05毫米就是个严重的错误,费了那么大的劲,只用了一天就完蛋了。我过去用0.08的线绕过多支电感,从未出现断线。不管怎么说,提升电感的效果已得到证实,下一步就是如何制作了,从稳定性来看,最好使用0.08毫米的漆包线,而且磁芯和骨架也要选择更大一号的。我还制作了一只电感,用的是EE16 磁芯+EE16骨架,0.08毫米线,结果电感才到3H,磁芯就很难插入了,不得不折了一些线才插入。

网友D:
直接用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初级,估计就差不多。有条件的可以用电感表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初级,估计就差不多。有条件的可以用电感表挑一下。

中午用一个小功率电源变压器试了试,初级的电感量为8H,接上后没有任何改变。看来还是得重新绕制一个提升电感。既然对提升矿石机灵敏度有比较好的作用,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改进提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