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电脑板维修,这下彻底没撤了!好无奈啊!

楼主(2018-07-23):
一台松下XQB75-T710U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在洗衣服的时候突然坏了,表现为整机都不通电,再按开关开机也毫无反应。
拆开洗衣机后,测量电源板(此机分为电源板与按制显示板两块)的输入口有220V电压,判断线路没有断。那可能是电源板部分损坏?于是将整坏电脑板拆下来(电源板与显示板),单独用隔离电源给其通电,按下开关,发现还是不亮一点反应也没有,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的输出线,发现按下开关后,5.1V、11.5V电压都有!因此判断电源板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控制显示板?
上网搜索类似问题,有的说是控制板上的单片机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于是马上找,这板上就一个电解电容,330uF的,因为全被防水胶覆盖了,只好正面破坏性地拔掉它。拔掉后,继续通电测试,故障依旧,用万用表测拔掉电容后留下的引脚两端,有5.1V电压,证明没有短路,维修又陷入困境。
网上还有个说法是晶振坏,于是又找到了晶振,就在那滤波电容的旁边,是一个蓝色的标志400MG的陶瓷三脚晶振(4M),又是因为防水胶的关系无法测量,只好正面夹爆它破坏,破坏后,找了一只6.几M的两脚晶振焊上去,同时还找了一个新的电解电容焊回原拆掉的电容位置,重新上电试机,故障依旧,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没有办法,只好用调用示波器,上电后测量晶振与地之两个引脚,发现有波形存在,起振了,单片机已经工作了???但是整机依然是无声无息。
这下子彻彻底底的没办法啦!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好主意告诉小的?
难道只能换板了吗???

补充内容 (2018-7-26 01:53):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买新板换上,维修成功!详情请见38楼!

网友A:
哈哈,光跟着网上别人的经验原路走是不行的,得有自己的思路才能修好东西,实在不行就去淘宝买一块板子吧80--120元,也有代修的店铺。

网友B:
修理千万不能道听途说,有线路图的对照线路图分析检查。用检测数据说话。

网友C:
电脑芯片正常工作条件是,供电,时钟和复位电路,以及输入输出接口是否正常也很重要比如之间漏电,要是细心耐着性子查总能查出结果,有一点,其实电脑芯片损坏率并不高,往往是外围电路引起,除非遭受高压电击,比如雷电和静电。

网友D:
找无悔君老大吧。

网友:
找无悔君老大吧,他们都是修理高人。

网友E:
找马云最实在,拆了胶的板子一般都容易坏,我以前修了一个,一个电阻脚很长,露在外面腐蚀了,我是把胶撬掉后没用到一个礼拜就进水了,买了一块板子,没有原装板子好用,脱水没力,转的时间也不够长。水位监测也有问题。但是也算是能用。

网友F:
自己分析自己解决,前两天我的一个19寸的液晶屏出问题了,找了2个技术老师都认为挂了,前天我自己又把它起死回生了;

网友G:
急性子,动不动就把好东西先搞坏。

网友H:
这块洗衣机电脑板的故障表现为:开机越来越难直至无法开机。查变压器完好,输出电压正常......在路测试C18感觉异样,拆下再测果然漏电。换上同规格瓷片电容,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光跟着网上别人的经验原路走是不行的,得有自己的思路才能修好东西,实在不行就去淘宝买一块板子吧80 ...

哈哈!谢谢!是的!我一开始都是坚持自己的思路自己修,最多上网了解一下正常时某个插口的作用及输出电压值。而别人的经验确实有开拓思维及节约时间的好处!修到现在这个地步我是一点头绪都没了!(要电有电了,也有波形了,就是不亮)难道只有换板是我唯一的出路了吗?我觉得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找马云最实在,拆了胶的板子一般都容易坏,我以前修了一个,一个电阻脚很长,露在外面腐蚀了,我是把胶撬掉 ...

你给人家撬开了胶,不再用胶给人家补上,这算是故意留下隐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千万不能道听途说,有线路图的对照线路图分析检查。用检测数据说话。

谢谢!这东西就是没有线路图,其它输出电压点我都是从一些其它的资料获得的。完全没办法了!上面还打了很多防水胶,板子我也扣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芯片正常工作条件是,供电,时钟和复位电路,以及输入输出接口是否正常也很重要比如之间漏电,要是细心 ...

感谢!你说得很全面!!现在我确实面临一个选择路口,如果我是继续修下去,那么我首先最好把上面的防水胶全部弄掉,然后把板子扣下来,露出背板电路,否则研究起来就如隔靴搔痒,感觉打没打中全靠运气。另外这机是使用的时候,正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损坏,这使我不得不担心就是MCU受到什么而坏掉了!

网友J:
换个高仿新版或拆机原装版都可以的,值不了多少钱,实在不行就以旧换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无悔君老大吧。

哈哈!老大技术虽高,但他最喜欢的却是生活休闲版块那里闲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马云最实在,拆了胶的板子一般都容易坏,我以前修了一个,一个电阻脚很长,露在外面腐蚀了,我是把胶撬掉 ...

谢谢!确实,其实这机器我之前就修过一次的了,当时是电源板的可控硅击穿了,导致一开机就在转,我是硬硬把上面的防水胶扣掉,然后将板子扣下来才换上的可控硅。(电源板比较小,显示板又大又长)换上后装回用704胶封回,装在机器里面平时没动到的话还是好用的!现在这个故障我有点怀疑不是电源板的问题而是控制显示板的问题了!防水胶。太难搞了!!我都想逃宝去算了,正是又担心你所说的代用板不如原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分析自己解决,前两天我的一个19寸的液晶屏出问题了,找了2个技术老师都认为挂了,前天我自己又把它起 ...

谢谢!你很棒!说点题外话,我不知是修得多还是修得少的原因,我经常会觉得,修理,就是上天赏饭吃,有时候灵感一来,怀疑的故障点,一测果,然是它,一换,好了!那是上天的恩赐。而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来今晚我得试试我那“糊里糊涂乱搞一打一大片的热风枪大法”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急性子,动不动就把好东西先搞坏。

说来惭愧!确实是着急!否则放在那里不动也不是办法!只好一有怀疑就去干干干干干…还有那防水胶,阻着前进的步伐,我扣扣扣扣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块洗衣机电脑板的故障表现为:开机越来越难直至无法开机。查变压器完好,输出电压正常......在路测试C1 ...

非常感谢老师提供的案例!!我这个与你那个案例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同样都是开不了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这个机器是工作中突然坏掉的,之前使用一直很正常的!
那个电容就是单片机的复位脚上的电容吗?还有这板上面的防水胶是如何弄得如此干净的??(我现在连单片机的面都未能看得到…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给人家撬开了胶,不再用胶给人家补上,这算是故意留下隐患吗?

肯定是用胶封了的,可惜还是会进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很棒!说点题外话,我不知是修得多还是修得少的原因,我经常会觉得,修理,就是上天赏饭吃,有时 ...

淘宝上也有修这东西的,我同事的西门子洗衣机也是板子坏了,拿来让我看看,我也没搞定,在淘宝上看到就有修板子的,花了100元左右,修好了,拿到家上上就行了,据我同事说,售后收费6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个高仿新版或拆机原装版都可以的,值不了多少钱,实在不行就以旧换新得了

谢谢!唉,现在看来,99%都是要换板的了!换块仿的新板(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只是换板带不来维修的喜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也有修这东西的,我同事的西门子洗衣机也是板子坏了,拿来让我看看,我也没搞定,在淘宝上看到就有 ...

售后那个就不说了,感觉完全是在套水鱼的……我宁愿给修理店修或者换新的仿板……我现在最怕就是单片机坏(或丢程序等),这东西我们没法整,但那些专业修板的却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售后那个就不说了,感觉完全是在套水鱼的……我宁愿给修理店修或者换新的仿板……我现在最怕就是单片机坏 ...

建议上淘宝,可试试和卖家交流交流,说说你的机器故障表现,然后再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上淘宝,可试试和卖家交流交流,说说你的机器故障表现,然后再看价格;

谢谢建议!我先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东西就是没有线路图,其它输出电压点我都是从一些其它的资料获得的。完全没办法了!上面还打了很 ...

有一定的基础参考其它电路就可以检修,我在电子报,家电维修论坛写过洗衣机电脑版的修理方式。检修工具自己可以,制做,对于线路板上防水胶,在检修测量时没有必要拆除,因为是透明的,很方便看到线路和元器件,一般焊点脱焊,个别电子元件损坏,较多见元器件焊点有黑点的,脱焊多,可以补焊再封胶处理。检测万用表千万不要用数字表!常规机械表就可以,因为线路板有防水胶,不方便检测,可以将测试表棒,用注射针头,这样就可以随意检测,对于故障先思考检修范围,一步一步走,不要考虑太多,修不好的都会将原因放在集成电路,CPU等,如果根据元器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在电脑控制这部分,集成电路.CPU相对很少损坏,晶振由于工作环境潮湿等,容易损坏。这些也都结合洗衣机的工作环境,原理,和实际检修经验得出的。这些希望能帮助你修好洗衣机!

网友K:
带胶的板子,很难修,测量都不好测量。整板更换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提供的案例!!我这个与你那个案例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同样都是开不了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这个 ...

防水胶仅貌似牢固,切割后用竹签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定的基础参考其它电路就可以检修,我在电子报,家电维修论坛写过洗衣机电脑版的修理方式。检修工具自 ...

谢谢老师详细指导!该板在很久之前水浸过了,现在胶变得暗黄发褐,防水胶下的元件只能够若隐若现的看到,能看到电阻却难看清色环。况且背面走线在另一面根本无法看到。指针万用表之前一直用,早几年是数字配合指针一起用,现在越来越习惯使用数字表了,指针表反而很少使用了。
这个板子的防水胶已经变质了,除了褐色之外,其实也没有那么韧了,直接用表笔都可以捅至元件的引脚上测量。但始终都是视角问题,胶必须去掉。
昨晚还是瞎打瞎撞一晚毫无意义,我已经买了一块新板子了,到时候对比一下新板子来修理,毕竟我现在连板子正常时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的都很模糊。
我从一些资料中还看到电源板除了5V 11.5V输出外还有一个2.2V输出,但我测量时却没有这个输出,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总之好混乱了,等新板到了再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胶的板子,很难修,测量都不好测量。整板更换吧。

嗯嗯!已经买了新板!!这个确实是无从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水胶仅貌似牢固,切割后用竹签去除。

确实是个好方法!!感谢了,我试试!

网友L:
现在洗衣机板子不好修,尤其程序方面故障,往往无从下手,无资料,无原件,有些是单片机数据丢失,没写入工具和程序无济于事,我前几天修一个三洋主板,原来是显示屏闪烁,试机时闪几下不亮了,拆开看开关电源滤波电容鼓包,换之满以为正常了,试机还是不显示,电压正常,反复查看没断点,最后网购新板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洗衣机板子不好修,尤其程序方面故障,往往无从下手,无资料,无原件,有些是单片机数据丢失,没写入工 ...

是啊!老师说得对!像我现在就是,也就能修修电源或基础元件之类的了。如果真是单片机坏或程序丢失,那肯定是无从下手的了!!我现在仅有一点怀疑电源版的问题,就是对比一个资料上的说明,该电源没有2.2V输出。已经买了一块新板,等新板子回来对比看一下就清楚了,如果不是电源板问题,那确定是控制显示板问题了,那我现在也没本事修得好它了(反正修好也只能是备件)。

网友M:
这种专用单片机的,如果外围元件无问题,最好换板,现在板子确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专用单片机的,如果外围元件无问题,最好换板,现在板子确实便宜。

嗯嗯70-160元区间内!包两块板了!原装翻新的就贵点,仿制改良的就便宜点。
实在没头绪找问题点了!!时间上也不允许拖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芯片正常工作条件是,供电,时钟和复位电路,以及输入输出接口是否正常也很重要比如之间漏电,要是细心 ...

所言极是。前几天修理个老的安川系统加工中心,驱动器坏了买不到。上海有修的要价五千。硬着头皮修理了一个星期
。坏了三个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已经买上新板换上使用了。
万能的宝上买的新板,是一个仿版,不是原装板。

本来想着用新板对比旧板子进行检测判断的想法也落空了,因为我发现新板的电压与原来版本的电压点也不相同的,测量只有5V一种电压,没有11.5V这个电压了(估计新版本改进了)(原来11.5V的脚口处测量也是5V左右)。更加没有某资料上所描述的2.2V。

另外仿版不愧是仿版,简化节省的程度超乎想像!新板子买来电源开关的那一段线没有配,我只好拆旧的接上来用了。另外防水胶下的元件看起来更精简,更少了!!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元件。新板的防水胶是很清晰很透明的,但是连两板之间的接线带口也倒上了,所以那接口是拔不下来的。

还有原来的磁控干簧管位置干簧管也取消掉了,只剩下原来的塑料件,并在旁边用跳线帽短接。

于是我联系了该板的工程师:“这样子会不会危险?在脱水时万一用户打开盖子岂不是?我要不要照原来的位置自己焊一只干簧管上去?”
工程师回答放心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门开关呢!! 哦!!我恍然大悟!!

原来的板子我还是认为是单片机坏,没法子修了,扔一边拆配件算了。

新的板子加电测试下,能亮,装上洗衣机,很好用!一切正常!

至此维修完成!虽然没有维修板子带来的成就感,但是用户直夸技术好,666~仔细想想,还是蛮喜悦的!!!

网友N:
向矿坛师付,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向矿坛师付,学习,学习。

说来惭愧,没啥可学的,就是换板。拆螺丝,拔线头,卸旧板,换新板,插线头,拧螺丝。开机,搞掂!

网友O:
楼主,我认为蓝色三脚元件,800G,应该是800K的陶瓷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认为蓝色三脚元件,800G,应该是800K的陶瓷晶振。

谢谢这位朋友的指出!原板上面的三脚蓝色元件写着400MG,不是800G。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中间确实又没小数点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没有小数点的。

我也怀疑过会不会不是指4M而是指的是400k。
但是淘宝转一圈下来,像这样子的陶瓷晶振,大多数都是M级的,并没有像400k左右的这个样子的晶振在售。

考虑到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元件,估计板子也不会自己独自生产像这么一个的400k晶振。
所以结合网上一些维修贴子,判断该晶振为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