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看下这块板stk4191v如何接线啊?

楼主(2018-07-23):
偶得一块美国的板子,功放块是stk4191v,目前找到了电源+ - 地,通电之后放音也算正常,就是电流声比较大,我看了下板子的插板处1 3 5 7 13都是空脚位,9是-   11是+  15是输入地 17是输出地 目前我把15 17都连接到一起了,但是还是有电流声,麻烦朋友帮忙看下19脚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我观察了下19这个脚板子的前后都分别通过一个电阻然后连接到了输出的两个声道的+极,目前这个脚我没有接,不知道干嘛用的估计是这个插接口这还有别的接线才行,有了解过着块板子的朋友吗,能指导下如何接线,才能避免电流声啊?另外途中红圈标出来的那个电阻发热厉害,我用的是双28v电压供电,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A:
蓝线接地,红线接正25伏绿线负25伏,其余输入喇叭接面板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线接地,红线接正25伏绿线负25伏,其余输入喇叭接面板插头

目前我就是这么接的,倒是出声了,但是有电流声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就是这么接的,倒是出声了,但是有电流声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正负25伏滤波电解太小吧?

楼主:
两只一万的 不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25伏滤波电解太小吧?

两只一万的 不小了啊

网友A:
把四只整流管每只并一个0.01UF/100V电容

网友B:
先用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四只整流管每只并一个0.01UF/100V电容

我用的是桥,现在用手摸散热片,电流声就会变小,但是还是有,放开就变大

网友C:
看做工不错经典的STK系列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不错经典的STK系列出吗

暂时不出,自己想先研究下,不行再说

网友D:
前后级共用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
是否地线处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级共用了一个变压器?

是就用了一个变压器,可以肯定的说是接地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出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试一下4191单独用一个变压器,前级另用一变压器。再有一招就是更换所有电容。看更换到那个电容噪声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4191单独用一个变压器,前级另用一变压器。再有一招就是更换所有电容。看更换到那个电容噪声消失。

这个换电容有点太折腾了吧,我感觉还是接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哎

网友E:
我有stk4131,到4191系列的模块,465,3048+6153 、、、、都用的挺好。。。静如深海

楼上多位大师们都说接地。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stk4131,到4191系列的模块,465,3048+6153 、、、、都用的挺好。。。静如深海

楼上多位大师们都说 ...

应该是接地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哎,能指导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接地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哎,能指导下吗

请把输入地空置,焊离电源地再通电一试。

楼主:
目前我是把输入地和 输出地 电源地都连一起了,目前是有纹纹声,之前试过分别用电源地接输入地 和输出地,除了有纹纹的电流声外又多了个哼哼的声音,而且声音不如这三个地接一起有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把输入地空置,焊离电源地再通电一试。

目前我是把输入地和 输出地 电源地都连一起了,目前是有纹纹声,之前试过分别用电源地接输入地 和输出地,除了有纹纹的电流声外又多了个哼哼的声音,而且声音不如这三个地接一起有力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是把输入地和 输出地 电源地都连一起了,目前是有纹纹声,之前试过分别用电源地接输入地 和输出地 ...

因你输出端去自激的RC串电路电阻发热,所以现在的接法非改不可,这与“有力“无关,

A ; 把15脚空置

B在9脚与17脚,11脚与17脚,这两个正负电源端与地。各接0.1uF塑料电容和100uF  35V-50V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你输出端去自激的RC串电路电阻发热,所以现在的接法非改不可,这与“有力“无关,

A ; 把15脚空置

额,可我忘记传了张图片,不是接左右输出正极那两个电阻发个热,是靠近接线处那个蓝色大电阻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电池供电试试。

朋友你说这个用电池如何供电啊,这板子目前是这情况,拔下220电,由于没有继电器,电容里还储存有一定的电量,歌曲还能唱一会,在这段时间里,却是很安静,一点电流声没有,但是一插上220v电就有电流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桥,现在用手摸散热片,电流声就会变小,但是还是有,放开就变大

这说明是接地不好了!

网友A:
明显就是变压器引入的,告诉你桥堆每一臂并一个电容,你就是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变压器引入的,告诉你桥堆每一臂并一个电容,你就是不听

我用的是整流桥,扁的那种,这个应该怎么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整流桥,扁的那种,这个应该怎么并啊

四个二极管,一个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二极管,一个并一个

按你的说法并了下,确实电流声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