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全桥逆变电路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7-23):
自己设计了一个全桥逆变电路,现在问题是不带负载电路也有很大的电流(25V电流1A),一直没明白原因在哪里,电路频率150HZ,通过变动220欧姆电阻电流有变化,我明白应该是IGBT管放电不好造成的,但是为什么我使用示波器测量IGBT的G脚和E脚波形都是很好的方波啊?

网友A:
有专门的电源管理IC,你用555做没有专门的保护功能

网友B:
我瞎说说,是不是要加入死区。一组还没完全关断,另一组已经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电源管理IC,你用555做没有专门的保护功能

没有用到保护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瞎说说,是不是要加入死区。一组还没完全关断,另一组已经开启。

好像有点明白了,难道是高低电平之间需要一个死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路有三个问题:

1.H桥两个下管可以共用一路电源,两个上管必须是独立电源.驱动一个H桥,需要三 ...

1、这个两个上管使用的是自举电容,下管导通时充电,下管关断时供电给上管,难道不属于独立电源吗?

2、一定要负压才行吗?

3、是不是高低电平之间需要一个死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不是自举电路.自举,共用的电源在同一个桥臂.你的电路,如果用300V母线,上管的驱动电压就被举到300 ...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哪里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不是自举电路.自举,共用的电源在同一个桥臂.你的电路,如果用300V母线,上管的驱动电压就被举到300 ...

得简单明了的解释!!之前这几个名词我硬是弄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SG3525这类芯片最好,有死区,方便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不是自举电路.自举,共用的电源在同一个桥臂.你的电路,如果用300V母线,上管的驱动电压就被举到300 ...

使用3525成功驱动全桥电路,在100多伏都没有电流了,真是死区问题!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