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手电筒的尾部开关接触不良怎么修理

楼主(2018-07-23):
强光手电筒尾部开关无法折开维修

网友:
只有换掉!

网友:
用WD-40加上自带的长喷管,对准按钮喷,这个液体有很强渗透性,反复多按几次就行。

网友:
这类问题大多不是开关本身的问题  而是开关引脚的焊锡脱焊引起的,  用卡簧钳从内部拧开锁帽即可拆开维修

网友:
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能拆开的,结构并不复杂。从放电池那边,把开关组件拧下来,随便拆。

网友(2019-04-12):
这个开关电流很大!又买不到靠谱的开关,接触电阻大且不稳定,对亮度影响很大的!我曾经想用个mos管代替,但是没有电源,不好工作呀

网友:
就是开关内部的弹簧压缩的短了

网友:
我的这样后屁股开关手电坏好几个了,包括强光手电(见手电大家谈论坛)。开关扣不开,没得修。现在的产品一茬乱,经久耐用怎么能刺激消费,解决就业。GTP不就玩完吗。

网友:
4楼说得对,拧开锁帽就能把开关拿出来维修没有焊点,靠弹簧接触导通,很扁的开关,喷一点激活剂,引出线约4mm宽的铁皮,就不要指望铜了,所以导电性较差,清理一下,尽量加强接触面即可修复。

网友:
用WD-40加上自带的长喷管,对准按钮喷。我修改过很多类似的,一喷多按几下,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是可以拆的,只是要特别的工具。我就拆过,我的那个神火也是这个问题就拆下焊下开关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手电开关接触不亮,改天喷点WD-40试试

网友:
拆开看看是里面的一个弹簧弹力不够了,拉长点就行了。

网友(2019-06-23):
我是把尾部的弹簧拉一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