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大环只收到调频?

楼主(2018-07-23):
一块大概45厘米X60厘米的泡沫,用0.1x20的线绕了9圈多点,检波二极管是BAT85,用的一个NOKIA老充电器里面拆的变压器,接手机耳机
能收到两个台,中国之声和海南新闻广播(89.8M),开始用的薄膜电容(并联540),后面专门买了一个很大的空气电容(1000P)也一样,
5楼厨房窗户边能听到,听不太清楚,到楼下清楚一点,换3DQ基本上听不见,只知道能收到台。
是海口收不到短波还是怎么回事?
请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大环有一定的直接接收能力。但要看大环线圈的电感量和可变是不是设计在中波范围,另外本地电台要足够强,有时候会有本地的调频信号串进来,就算是边长八十厘米的大环,如果没有本地台,接收到外地台的信号也不会太强,你这个只能算是中环,接收能力相对要弱一些,你做一个边长八十厘米的大环试试,相信效果会好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大环有一定的直接接收能力。但要看大环线圈的电感量和可变是不是设计在中波范围,另外本地电台要足够 ...

谢谢李老师!

网友A:
我做过七十厘米还有八十厘米的大环矿石机,接收距离超一百公里的,效果还可以,你这样的大环偏小了一些,所以效果受到限制,在没有本地台的情况下,接收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七十厘米还有八十厘米的大环矿石机,接收距离超一百公里的,效果还可以,你这样的大环偏小了一些,所 ...

李老师,刚才我用大概120cmX100cm的木架做框,0.1x20的线绕了4圈,bat85检波,540P电容,扛到小区楼下,还是那两个台,把电容的位置占得满满的,就是声音大了,我这是不是没法收中短波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老师,刚才我用大概120cmX100cm的木架做框,0.1x20的线绕了4圈,bat85检波,540P电容,扛到小区楼下, ...

绕的线别用李兹线了,只要用普通的软电线直接绕就行了,主要是你设计的参数偏差太大在,这样只能收到中波的小部分范围,所以就感觉收台少了,不过大环接收能力强,音量自然提高了。我给个设计参数给你参考一下。大环的分布电容很大, 要使制作的大环接收范围正好在中波范围,分布电容就要大致估算好,你随便着,有一部分在中波,一部分可能在短波,这样就比较盲目,不过收到电台就算成功了,其它的就是次要的了,如果想改进或设计成想要的频率范围,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的线别用李兹线了,只要用普通的软电线直接绕就行了,主要是你设计的参数偏差太大在,这样只能收到中 ...

谢谢李老师,可惜我没有测电感的仪表,暂时没法折腾了

网友A:
制作空心线圈可以比较精确计算线圈的电感量,就虎是不用测量误差不会太大,另外就是大环线圈分布电容的估算,大致是多少厘米的大环,分布电容就估算成多少,如,五十厘米口径的大环,分布电容就估算成五十P,等等,这样就方便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空心线圈可以比较精确计算线圈的电感量,就虎是不用测量误差不会太大,另外就是大环线圈分布电容的估算 ...

李老师,大概估算出线圈电感为55uh,设分布电容100P,可变540P,
用LC电路频率在线计算器计算出频率范围在800多K到2M,中波范围
tool.520101.com/dianlu/lcdianl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收到调幅,怎么折腾也收不到调频,你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啊

你试试大环就能收到调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窗户框,大约80*150cm,单匝时全是短波,15至22匝是中波,24匝时杂音声响如雷

为什么我4匝3匝就两个调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