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单端和推挽的选择

楼主(2018-07-23):
小弟接触胆机才不久,现在6P6P感觉比较小声,用KEF Q300十几平小卧,经常在下班回家6点多到8点时间听,环境噪音大显得功率不够,所以很想再买台成品或套件,管子基本确定还是速射管5881或者KT88,但很纠结单端和推挽的选择,主要原因是输出牛的纠结,探戈不说,左氏已经那么贵了,所以单端便宜的牛很难保证(雅琴美诗等用的牛都怀疑),主要是工作电流已经使单端牛的正向区域缩小,而推挽牛则没这个问题存在,不需要气隙,所以即使做的差点问题不大,请教各位老师以上观点对否。不太懂其中的计算,所以请教一般的单端牛(象乐潘或者差点的江海那些)在正向的时候距离饱和的可用区域多大。

补充内容 (2018-7-24 06:13):
看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许多次,但好像没涉及关于单端牛的磁饱和对于其质量要求之高甚于推挽的一个关键点,好像,所以本次请教的是在输出牛的基础来看单端和推挽之间的选择,目前充斥市场的单端牛是否可信赖

网友:
个人认为:自己绕不了牛,还是不要玩胆机。
老婆和小姐的关系。

网友:
认真务实的告诉,推挽全面兼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正,确实是笔误,知道它是四极管,只有帘栅没有抑制栅

你别忘了它可是加了束流屏的,故称束射四极管。

网友:
大家都知道,胆机好听的原因之一是有合适的谐波失真。
单端的音色比推挽的好,绝大部分的人承认吧?当然这个世界不缺抬扛的人。
单端音色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二次谐波比三次谐波大!也不是说没有三次谐波就更好听,而是,二次比三次大一定的比例才好听。

推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末级管子二次谐波容易相互抵消,三次谐波抵消不掉,频谱上显示出来的就是失真以三次谐波为主,只要你有合适的仪器,FFT很容易测试的出来。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300B单端整机的FFT测试曲线。

网友:
推挽哪里要求输出牛两臂一定要完全一样了?
倒相做的到?管子做的到?
相等的反而不好听,因为二次谐波抵消的太彻底了。要适当的不平衡,保留一定的二次谐波,声音才更悦耳。
长尾倒相和分割倒相,哪个声音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您的意见和分析,但个人觉得单端牛那个气隙的控制是处女座的一道坎,很难想象在成批生产或中控制 ...

单端也可以使用没有气息的输出牛,电路用一只恒流源就可以了!我有这种电路你要的话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意见,是的,可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得到劲道却失去了柔软,感觉还是单端KT88加个石机这样来凑合 ...

那就 一样备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版主,学习了,原来推挽有些也是要留气隙的,不过那种工作状态好像比较少用,常用应该还是A类和A ...

还是向他选购单端的输出牛,推挽要求初级的两端平衡甚至电阻值最好相等,也就是更为严格一些。单端气隙也就是大小不一定保证,一般都不会磁饱和。

网友:
死记硬背、小管一律作推挽,大管(845、211等)作单端。

网友:
最近分别做了6p1单端和推挽,单端声音小,小音量听听还可以,觉得听来听去还是6p1推挽机好一些。

网友:
房间小,单端应该可以了。

网友:
想听的舒坦的 还得真得是推挽, 功率到了 都好说,

网友:
应该是......束射管,速射和束射表达的意思不同,因而可看出对电子管结构和各极的作用不了解、不理解。如果是笔误则另当别论。

网友:
推挽吧,全面一点。

网友:
推挽的广墦声……,单端的纯甲声……,那个好自己知道吧!

网友:
当然一定是推挽。

楼主:
个人是喜欢单端的,主要是对单端牛的不信任,才会想到选择质量要求比较低的推挽,单端牛个人理解要求比推挽牛要高的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是喜欢单端的,主要是对单端牛的不信任,才会想到选择质量要求比较低的推挽,单端牛个人理解要求比推挽 ...

你错了!推挽输出牛远比单端要求搞得太多!!!两臂的直流电阻平衡度这一点就比单端高得多,再加上分层分段的选择以及正反绕等等,单端不论是电路还是输出牛相对推挽都要简单的多并不是市面的不好是好的不多而已,单端制作简单成本低对管子和输出牛要求低所以比较多再去看看世界名机有几台是单端的?唯独所谓的胆味浓郁些其他都不如推挽,不要忘记了推挽照样可以有甲类!!!

网友:
单端推挽套件整机我都有要的话可以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推挽输出牛远比单端要求搞得太多!!!两臂的直流电阻平衡度这一点就比单端高得多,再加上分层分 ...

万分感谢您的意见和分析,但个人觉得单端牛那个气隙的控制是处女座的一道坎,很难想象在成批生产或中控制,然后今天浮躁的社会谈认真的手工不免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可能想法比较偏激,事实没那么严重,但推挽牛确实不用留气隙却能给我信心

网友:
你自己会做机器?
任何的牛都有适用的范围,大厂的,有详细测试数据的可信度就高一些。

网友:
甲类,甲乙1推挽牛不用留气隙,甲乙2与乙类还需留有气隙。推挽牛工艺要求也是毫不含糊的。前面的图片是普通推挽输出变压器,后面的是高保真超线性推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