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道的相邻信道的信噪比比没台的频道上的信噪比还低?

楼主(2018-07-23):
最近做了一个FM收发模块,88-108兆赫,能自动根据信噪比扫描频道,找到一个最空的频道,反馈给发射机发射,这样就不会干扰到有用频道。这个功能能完美避开有台的频道,但是经常给我推荐有台的相邻100千赫的频道,这是为什么?难道相邻频道信噪比很低?

网友A:
应该是因为AGC的作用。受临频影响增益很低

网友B:
该模块是如何知道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的?信噪比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提供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自动扫描系统中,如果存在AGC,那就一定要考虑频道变换时的时间常数作用。在频道切换到无信道处时,应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分析信号。

网友:
一般 FM 接收没有 AGC, FM 一般只有 A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模块是如何知道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的?信噪比是怎么得出的?

QN8035 8036 8006 8066模块都有这个功能,具体是怎么获取信噪比SNR,能量强度RSSI的原理我不知道。但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AGC的作用。受临频影响增益很低

大佬,我没看懂,AGC为什么会影响临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QN8035 8036 8006 8066模块都有这个功能,具体是怎么获取信噪比SNR,能量强度RSSI的原理我不知道。但是很 ...

我已经把 QN8035 和 QN8006 的数据单看了一下。8006 具有收发功能,可以寻找无台的空频道,所用的是 RSSI (Receiving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其功能就是检测接收到的信号的强度,这一功能不是检测信噪比,电路也无法辨认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而只是把取得的信号电平交给电压比较电路(uV) 。这有一个阈值,而阈值的大小由控制器决定。请看8006的数据单的第五十页,有两个地址来确定 RSSI 的阈值,它们分别是 1Ch, 和 21h. 你可以设定自 0 - 7 数值来确定 uV 值。具体自己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把 QN8035 和 QN8006 的数据单看了一下。8006 具有收发功能,可以寻找无台的空频道,所用的是 RSSI ...

谢谢大佬,功能外已经做出来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台的频率相邻100khz会被判定为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把 QN8035 和 QN8006 的数据单看了一下。8006 具有收发功能,可以寻找无台的空频道,所用的是 RSSI ...

8036确实是可以检测信噪比的,在0x04寄存器里有信噪比db值,但是读不出来

网友C:
相邻频道信噪比很低很正常啊。因为相邻频道有电台,若滤波不是很彻底的话,FM解调出来,相邻频道的信号是超声波,自然被计入噪声中,结果就是信噪比相当低。
话说NXP的DSP车机芯片,大都可以从一个寄存器中读出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邻频道信噪比很低很正常啊。因为相邻频道有电台,若滤波不是很彻底的话,FM解调出来,相邻频道的信号是超 ...

谢谢大佬,有一点不明,您说的滤波是ppl压控滤波还是下变频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功能外已经做出来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台的频率相邻100khz会被判定为空台

大概你的器件因工作在FM频道,所以把跳邻频设定为FM制式的100KHZ.而不是通讯模式的数个KHZ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有一点不明,您说的滤波是ppl压控滤波还是下变频滤波?

不是PLL,指中频滤波,也就是通常说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