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SABA电子管收音机自动调台问题文章

楼主(2018-07-23):
无意间在旧移动盘看到这些东东,不知何年何月何时在何处下载,从来也没有好好去细心研读这些文字。
请勿问我什么,我不懂回答任何问题,请自行寻求答案。

**********

维修措施SABA自动控制
下面这篇文章已经从本书的读者已经(由作者):无线电50年代-修复,重新打开和修复采取保存在互联网上的细节(参见注意在底部)。
在这本书中,自动控制描述8模型自动康斯坦茨的例子。因此,基本的,已经在书的特征,这里不再重复说明。在模型自动康斯坦茨8但寻求实现一个简单的执行。如果您确实希望使用自动功能,与所谓的“控制摇杆”喜欢的模式。在这里,扫描摇杆本身的一个水龙头后运行,并最迟在规模结束时自动停止。但也有型号无极限。
控制摇杆是用来连接有线遥控器,这是在上层阶级的型号的先决条件。控制摇杆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一个电磁铁,它无论是持有或释放摇杆。这种技术也已在遥控器实现的。与此不仅开始搜索,体积与另一发动机远程控制。
在检查自动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1.机制进行了研究的顺利运作,并且容易。当您转动调谐钮可觉得没有显著性时关闭(自动)。电动机齿轮的相互支撑齿轮对必须检查的流动性和在必要时清洁和润滑以防止振颤噪声。有些电机是由金属制成,它往往有小齿轮结果的强磨损这些齿轮。更换发动机的不用害怕,很容易完成的任务。也有安装在多种型号几年电机的版本相同。更换刻度份时不对材料也可导致与自动聚焦的不准确的操作相关联的噪声。
2.速度的电动机电容,交流电压和马达管的质量:搜索或快速运行的是显著由以下功能的影响。
3.功能障碍,但是,可以有几个原因,常常是由于控制摇杆的多次接触,其可以是脏的,弯曲的或从安装破碎之一。接着,有正常的原因由有缺陷的元件,主要是电容。绕线速度快,搜索和微调可以相对独立的检查,这有利于故障排除。但你总是会检查出来的微调,其中,顺便说一句,很少完全失败的功能。仅在一个方向,然后通常位于一个接触,可能会发生干扰。
4. Nachgleich控制滤波器的比较频繁需要的,但并不难。它确保通过转动正确的密钥,该微调也是显象管的最大偏差和马达在两个方向上同等作用。通过控制过滤器的壳体的外部孔,所述电路的耦合设置。这些孔粘贴,因为一个不应该发生改变。通过第二孔(从外面)调节到自动频率的定心。因而实现了使电动机在显示管的最大偏转开始发射。如果不是一个狂热爱好者已完全移位控制滤波器,调整范围上孔二(各为AM和FM),同时观察显示管和细触觉保持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主调谐。
控制电机本身是不幸的是没有失败的一种罕见病因。
一条曲折的简称,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电动机的变化或只有有缺陷的绕组(线圈)。但是可以使清洁和切实可行的发动机在几分钟后除去。
溶解的接地连接(图2中右下),以及另一种被紧固以在电动机轴狗(左1)螺钉。然后,电机绕组的引线是回流前,它们是通过不同的颜色鲜明。在一些模型中,一个中心是由一个金属丝占据。它利用机会并测量电动机电容器的容量现在已经回流前侧(图2:蓝色和绿色的粗丝)。应再次指出的是,电动机电容器的值必须密切一致。现在还测量线圈,其必须全部具有相同的值的电阻。它还检查,看看这可能有一个接地故障。在线圈过热的情况下,通常融化和筒管所以匝间和接地故障频繁发生一起。
然后,溶解的三个螺钉和马达与从粘性橡胶减震器螺丝刀解除。在齿轮的塑料帽被保持只用一个螺钉。齿轮盖型号年份而定。
在图2(右)是绕组对的连接线的控制面板和固定板发动机可见的。图中的样子与中心缠绕,相反在现实中两个线圈。因此该发动机具有总共四个线圈(线圈),其中大部分是在串联相对连接(通过红色引线)。
在上面提到的书,笔记开始用这句话一些棘手的修理:“谁怕什么......”
谁怕什么,有缺陷的建筑电机绕组相隔只有等到绕组可采取此交换对任何现有备用。通常只有在固定区域的线圈损坏,这样你可以节省两个损坏马达的。
图3示出了已经提到的四个线圈。它们是在两侧保持弹簧(图示第V标签)(总共8个),并且可以被移除。必须注意在绝缘(HOSTAPHAN®)。也有变体,其中弹簧夹(4个)在电枢的磁极之间的中间被夹紧。
该连接线位于背面,它们如图片2 6焊接标签如下至观察:
最左:黄线圈3
左二:黄线圈1
左三:红线圈1和3(控制面板)
4从左至右:红线圈2和4(硬盒)
5.左起:黄卷轴4
最右:黄线圈2
完整线圈有大约1000欧姆的欧姆电阻。
要拆卸齿轮装置必须拆除,只有定子(图3)可以被删除。在图4示出已开发的有缺陷的线圈。正如预期的那样,线圈的绕线架被烧焦,从而让联系铁芯(第标志)蜿蜒。新的隔离并不能帮助这里,因为即使匝间已在线圈设置。现在,您可以决定是否切换出只有一个线圈或整个定子。图像4还示出四个线圈被安装在相同的识别,并且这些被错误标记。一个典型的周一效果。这不要紧,因为漫长的顺时针就像你刚才总是一起在相对的线圈和。
在传输过程中两个齿轮必须重新拉紧,这需要耐心和许多手指的装配。
它现在有机会也清理的细节和恢复的引擎。
对错误的搜索可能会很麻烦,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回路中。即使电动机处于命令,它可以是,并非所有的功能都可用,或在发动机运行只在一个方向或太慢。的功能可以被分解如下:
·自动微调(电机的慢跑)
·快速绕组(左和右)
·扫描(右和左)
,如果不使用遥控器,自动应该根据发送器重新设定关闭。这保护了电机,它可以是连续的操作过程中很温暖。
下图显示了控制摇杆的电路示例(弗赖堡125,11,12,14)(用于在弗赖堡125计划认定质量较好的部分电路图)。
发动机的选择表示叶的四个线圈组装识别。
微调:在躺在三极管的ECL80 Zf的电压与一个50赫兹的交流电压(通过两个电阻1MOhm-)调制的格。该管如下与鉴别控制滤波器。在零交叉鉴别的,具有精确调谐,交流电压= 0。在一频率偏差的50Hz交流电压是在其大小和相位成正比的失谐的五极管的控制栅极。由此,发动机总是在中心频率保持。如果您尝试操作站选择按钮,所以你必须按照(感知)阻力需要克服。该电阻应为两个旋转方向同样强烈。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中,类似于相应地控制滤波器。这听起来很复杂,但这个功能很少受到干扰。但稍有Nachgleich描述是比较经常需要。微调的调整,必须对FM和AM范围分别进行。人选择其中没有其它站接近它是一个台。
控制摇杆的继电器经由EABC80的阳极驱动。如果不操作控制摇杆,所述Triodengitter是负偏压时,继电器被断电。但只要AC电压被施加到五极管的阳极,所述整流器Gr.701确保在Triodengitter一个正的直流电压。阳极电流提供用于中继的保持电流。只有足够的保持电流,即,中继不自动启动,但是当控制摇杆已被按压时仅保持。释放键或滑块后因此,通过控制摇杆,并继续对电网五极管电阻触点扫描电压,直到找到电台。然后继电器释放,从而消除了扫描电压,其余的是由微调完成。
不会跟控制摇杆,以及EABC80的阳极电路也是管本身进行检查。当拉制管的管座的销9必须存在完整的阳极电压。在该图中两者,电压与紧控制摇杆指定。对电网(用于负载情况)的正和负电压可从图中可以采取。
搜索必须比高速慢。这是在该电路与制动电流,通过控制绕组18KOhm电阻与一个8UF埃尔科流动串联并联的交流电压来实现的。通常只有18K电阻器被提供(无电容器),也可与各种连接类型。一些电路离不开这种阻力。下一个要考虑的是用于校正相位响应不同的RC组合。在这里,您总能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什么是上图中所示,例如,联合C729和R729。
限位开关创建三极管的栅极回负偏压时,控制摇臂返回到其静止位置。限位开关必须绝对清洁,检查和调整,如果必要的。图6示出的接触集FM和AM(下同)。对于AM-领域的接触是通过杠杆机制,从起动滑轮操作凸轮其中,FM接触直接操作 这必须考虑到与调节绳轮的一个可能的拆卸后。
快速绕组经由控制摇杆的外部端子相连。离开快缠绕按钮,这样继续搜索。
在AM范围内的自动功能可以设置只有当有足够的信号接收。AM接收不良的一个常见原因是这是由可旋转的磁棒天线驱动的联系人。(P右)
一个干净的一套自动的事实,更强的发射站也都在短波范围内发现的认可。
自动电路故障排除和诊断过程中护理因此,恰当的,因为自动装置往往是“开始”来到车间。即,在恢复开始,但与自动功能已在毛巾被抛出。因此也Verbastelungen,不正确的值或已更换部件,不当线材等,往往在这些设备和硬连接,查找错误

的详细信息(例如,内容和摘录表),且须在以下地址说书:HTTP ://www.50er-radios.de/buch.htm
埃克基础上,2006年4月19日

网友A:
徐叔提供的都是国宝级的资料,一般难以寻觅,珍贵,赞一个!

网友B:
机器翻译令人泪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徐叔提供的都是国宝级的资料,一般难以寻觅,珍贵,赞一个!

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翻译令人泪奔。。。。。

您好!

楼主:
记忆中,是下载自瑞士(或者德国)某收费的德文网络,N年前,创办人曾访问香港,音响界的热心人士邦他搞了个网上翻译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忆中,是下载自瑞士(或者德国)某收费的德文网络,N年前,创办人曾访问香港,音响界的热心人士邦他搞了 ...

Ernest ,radiomuseum 创始人, 他在北京时见过2次

网友(2018-12-05):
像这种资料太少了,感谢提供。正在修一台弗来堡14,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中波左右收台停的不一致,向左能收八九个台,向右只有四五个强台能停下,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哪位有碰到的没有?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22-09-24):
无意间又翻到这个贴子,左右停台不一致可以通过调整那四个47K电阻调整,现在在修一台博登湖3DS,调频停台不正,问题可能在于混频中周那里,10.7不准,比较头疼的是那个中周有六个调整位,不知道哪个是10.7的,不敢乱调。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C:
无意间又翻到这个贴子,左右停台不一致可以通过调整那四个47K电阻调整,现在在修一台博登湖3DS,调频停台不 ...

早已搞好,10.7偏到了10.1,故障现象就是停台不正,声音斯拉,在自动状态下手拧到正台位置,调谐钮有很大阻力向一边移动。用信号发生器给到混频管阳极,在鉴频管输出端测量,10.1的时候输出最大,说明中周谐振于10.1,信号调到10.7,调磁心使输出最大,就基本谐振到了10.7,如果用扫频仪应该更准确。调好后收台,听声音是否正常,左右拧拧感觉是不是停的正,或者按下手动钮调好台,再到自动,钮子不动为调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