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8-07-23):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天天用没什么问题,要搁置久了。就要通电30分钟左右才能启动,然后一切正常,再次关机开机也会瞬间启动!该如何修理!不会画电路图!是7500方案的电源!

网友:
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应该是启动回路部分电容坏了...

网友:
10--20uF/50V 电解可能性大点

输入输出大电解也可疑

电阻变性也有可能

你自己找吧,我们只能猜测。

楼主:
是有几个这么大的电容,以前也出过问题,虚焊!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胀了。换了再说。

网友:
可能存在漏电问题,潮湿漏电,干燥正常...查电容等元件下面是否脏污、漏液

网友:
预热很久才启动首先排除电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