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8650电池问题

楼主(2018-07-24):
    几个标志是三星的电池,使用中发现有些电池会突然之间没有电压了,充电好像也充不进,感觉是保护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电池是三星的吗?

负极

负极

标

正极

正极

网友A:
撕开塑皮看一下,或者量一下长度,有可能是自带保护板的。也有一种情况是正极泄压阀顶开了,可以用针从正极侧边的小孔伸进去小心的向下压一下。有一定的几率可以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开塑皮看一下,或者量一下长度,有可能是自带保护板的。也有一种情况是正极泄压阀顶开了,可以用针从正极 ...

改了个移动电源充满电自放电到70%左右,估计里面也有这种失效的电池。看来是电池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假的三星的电池

网友:
放电电压太低了 保护了

网友:
扔了吧,自保了的就算再次激活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万用表或测量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长相这个电池像是多节并联使用的,不太可能带保护板。可以用尺量一下,如果正好是650mm就是不带保护板。 ...

谢谢,原来用途是三串两并的。高度6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万用表或测量的方法吧?

确实是没有电,充电也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不是三星的

感觉也是假的,真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手上已经有两个这样的了。但是感觉容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是有假的,我买到过,假的放着都会坏掉。国产的东东质量没人管。

没电压,电压充了不上升自然是短路了。只能仍了

网友:
我也有三个一模一样的!!也是这个颜色的皮,也是这样子坏了!!原因可能是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假的,我买到过,假的放着都会坏掉。国产的东东质量没人管。

没电压,电压充了不上升自然是短路了。 ...

我们买了好多套

网友F:
赶快丢了吧,乱冲就是火灾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快丢了吧,乱冲就是火灾隐患

这两个没有用了,其它的还在用,正常的有危险吗

网友F:
额定电流放电不发热还可以凑合,有高温就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定电流放电不发热还可以凑合,有高温就不要用。

感觉都是在充电瞬间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都是在充电瞬间坏的

做一个锂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一下。

网友G:
网上搜一下做一个,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都是在充电瞬间坏的

做一个锂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一下。
怎么搞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搜一下做一个,很简单的。

2600mA容量没问题,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有没有测量一下充电电流是多少?

手电上用的,原来是用的笔记本拆机的两年了都没问题,换了这个冲了两次就保护了

网友:
有时往地下摔一下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有假的,我买到过,假的放着都会坏掉。国产的东东质量没人管。

没电压,电压充了不上升自然是短路了。 ...

有可能是自然短路了。有一次我在测量电压为0的电池时,不小心掉到水泥地上了,捡起来后发现有了0.03伏的电压,再充电就正常了,很神奇的好了。

网友:
过充过放😂😂😂

网友:
目测这类电池容量没有2200以上,不带保护板的,估计是1800以下的劣质品,不过18650算工业电池普遍不带保护板的业余使用要避免过充过放,自放电大大部分是由于正极那绝缘垫圈脏污漏电导致,次品小容量锂电池自放电还是不会大的。

网友(2018-08-28):
扔了他吧,我都坏了好多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