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磷酸铁锂电池替换仪表电池可能是较好方案

楼主(2018-07-24):
       用分立器件、老式低频振荡DC-DC芯片、新式高频振荡DC-DC芯片都做过升压的9V、15V、22.5V仪表电池。这种振荡升压电源不可避免会有干扰,特别是一些精度高些的数字表比较明显。对于用量很少且使用率也很低的15V和22.5V电池,现在最实用的就是用一次性的3V电压2032纽扣电池叠加替代即可,因使用率低电池的寿命可以很长。
       前些时买了几节杂牌的磷酸铁锂锂电池,标称3.2V每节,容量750mAH。实测电池内阻在50-70毫欧,放在老式数码相机(有耗电很大的氙气闪光灯),给闪灯充电迅速,没有实测能连闪拍摄多少图片。但是按其标称容量,比原机用的2000mAH的镍氢电池容量小,因刚刚买的不知道长期存放时自放电是否很小。原来的镍氢电池是后期的所谓自放电低的新型镍氢电池,但是还经不起长时间存放,自放电较大。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与常用的干电池几乎完全一样,有5#和7#电池销售,是替代干电池的理想电池,之前买的万胜3V可充电锂电池,实际使用效果不错,同一时间买的5个杂牌的3.7V可充电锂电池,现在只剩一片还能凑合充电使用。
       设想用三片这种3V的2032可充电锂电池组合成9V仪表电池,它的电压应是最合适的。磷酸铁锂电池的充满电压约为3.5-3.6V左右,平时充满电状态的电压在3.3-3.4V左右。图中的9V电池的外壳是一个旧9V碱性仪表电池拆解的,三个纽扣2032电池放进去空间很大,足以再放进去充电控制电路,最好用通用的手机充电器充电,问题就是怎样保护这三节纽扣锂电池,已经有个初步的想法:充电时自动转换成三节电池并联充电,拔掉充电器时电池又自动转换成三节电池串联提供9V输出。
       各位高手看看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控制方法?附上名牌南孚假电池的制作,很好玩。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1.jpg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2.jpg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3.jpg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4.jpg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5.jpg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6.jpg

磷酸铁锂锂电池做9V电池(20180723)-07.jpg

南孚名牌有红色聚能环的占位假电池: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1.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2.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3.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4.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5.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6.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7.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8.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09.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0.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1.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2.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3.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4.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5.jpg

南孚牌占位电池制作(20180719)-16.jpg

网友:
以前我也建议过用磷酸铁锂充电电池 不过不是 DIY,这个有 6F22 型成品电池的,缺点是价格比较贵,但容量相应的也比较大,起码比楼主的 ML2032 大 5 倍以上,且可循环次数更多,ML2032 是用于记忆电池场合的,主要是浮充浅放,用于万用表这样深度放电的话很快衰竭。而且 ML2032 容量只有几十 mAh,用于较耗电的万用表,很快就会没电。

至于 5 号、7 号磷酸铁锂,这个有现成的占位桶的,不需要自制。

网友A:
买磷酸铁锂电池送占位筒的啊。

用在照相机上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磷酸铁锂电池送占位筒的啊。

用在照相机上也很好。

您好啊,我这个是带聚能环的南孚啊,南孚聚能环没准能发电!只是好玩。

网友:
我是用磷酸铁锂电池,代替碱性干电池,好用

网友:
好手艺,占位筒做得漂亮!

网友:
我最近摩改指针表的供电,由1.5v改为3v,也采用了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不仅免去增设电池仓的麻烦,还由于其内阻更低,欧姆档调零位置的一致性得到了改善

网友:
动力能力不错。假电池也自己 D。

网友:
手艺很好,假电池做得几可乱真。

网友:
占位筒做的不错

网友:
占位筒做得漂亮,好手艺!

网友:
这个磷酸铁锂没有保护容易夭折,我手上已经夭折了几节了,话说磷酸铁锂过充过放,这种也太脆弱了。还不如工包那种质量,就外皮好看点,容量比工包的还小,现已淘汰,占位桶有现成的不用这么辛苦......

网友:
原来的小佳能数码相机,用了一节磷酸铁锂电池和一节占位桶,充好电,出门拍一天,可以拍到3、4百张。用两节电池加两节占位桶,可以用在单反相机上,就是那种用四节五号电池的相机。容量不行,但是重量会减轻。也算是个优点吧?我的两个相机是五号电池供电的,都用过。

网友:
俺最近改装哈精艺的mf30万用表,由1.5v+15v改为3v+12v,就采用了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作3v供电。其优点有二:一是不需额外增加增设AA电池仓,令整个改装工程的完成度提高。二是由于电池内阻降低,x1至x1k档欧姆调零一致性明显提高。

网友:
补充一句,担心电压高了可可以DIY个串二极管的假电池。这个二极管还能让电器提前停止工作防止磷酸铁锂电池深度放电

网友:
切割的小工具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2018-08-23):
2010年开始在相机、万用表、遥控器用,3.2v 9.6v磷酸铁锂电池 20节,坏了1节。优点,寿命长,存储损耗低,不漏液,与锂电差不多。 镍氢电池不好,过个夏天寿命就急剧下跌。现在市场无9.6v磷酸铁锂电池,只有8.4锂电。

网友:
好手艺.做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