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晶体管可同时放大几种信号?

楼主(2018-07-24):
在半导体收音机我们看到第二中放同时放大音频信号,那末理论上高频晶体管可同时放大几种信号?例如同时输入十种不同频率信号在输出端选频能选出已放大的十种信号吗?

网友A:
问题是一起放大的信号,要不要分拣,怎么弄

网友:
只要处于晶体管的截止频率之下,任何频率的多个信号都可以放大,甚至是无数种。噪声就是包含了无数种频率的信号,而所有的晶体管放大器都避免不了噪声。

网友:
楼主是在考虑 晶体管放大器的带宽问题?

网友:
只要选频电路给力,放大多少路都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不理解这个问题:1条马路能过多少种人?

网友:
1条马路能过多少种人?马路是马走的吗?

网友:
以前的爱好者为了节约晶体管,常使一个晶体管担任多重任务,这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来复式收音机就是这种原理做成的。

网友:
如果仅仅谈放大,一只晶体管可以放大任意多的信号。
而分别取出信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
理论上无数种,前提是放大器是线性的,否则输出端会多种信号被捣成浆糊了。
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很多种信号,每一种信号还不能太弱了,合在一起,必然要求动态范围非常大,很可能高频晶体管没有这么大的动态范围

网友:
哦!晶体材质定了频率高低,电路上的通道电容定了带宽!

网友:
不同频率信号强度一致否则强信号压制弱信号,

网友:
就我们能听到的声音而言,就2万多种信号

网友:
有线电视现在用光缆了,以前用电缆时,经常看到传输电路中接放大器,就是说一个放大器,可同时放大几十路电视节目。二十年前的电视天线放大器不就同时放大V段和U段的电视节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一起放大的信号,要不要分拣,怎么弄

看看那些前苏收信机电路,那些歪果人名的电路,就明白了其中的技巧。那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电感,电阻,电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