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 电池老化

楼主(2018-07-24):
车内高温,电池不耐用,好像半年不行了。请问哪种锂电耐高温,铁锂可行?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主要还是靠汽车内的电瓶供电的。

网友:
好像电池用处不大,行驶中都是由车辆供电的吧。
我那个记录仪停车数秒后就自动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主要还是靠汽车内的电瓶供电的。

恩,但记录仪时间靠内置电池供电。我现在那个电池已经不行,时间老是重置。

网友:
那就按照原来的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但记录仪时间靠内置电池供电。我现在那个电池已经不行,时间老是重置。

半年也有点夸张了,我以前车上的也是后加的,点烟器取电的,用了5年也没有时间重置这样的问题。现在车上是内置隐藏式的,直接取车内电瓶的,不启动车是休眠的,也就不考虑这些问题了。

网友:
弄个5V升12v ,加个充电宝比较好用

网友:
半年太夸张了吧,我的那个100多元廉价货,已经用了6年多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但记录仪时间靠内置电池供电。我现在那个电池已经不行,时间老是重置。

从阅读灯取电,12v的直接取,5v的有变换器卖,关钥匙不会断电

网友:
改电容吧,不怕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