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8-07-24):
自己装了一台超外差短波机,中周用晶体管收音机中周骨架绕的,现在问题是听短波时万年历台灯啥都不能开,否则一堆杂音,另外中周的调节只能调一点点,请各位帮帮我吧,谢谢!我焊好了瞎折腾六天了

网友:
折腾的时间远远不够

网友:
为什么要不按规矩出牌?电子管中周很容易搞到呀.
短波应该说抗干扰还可以的,远比用小磁心的中波要好.
给大家张照片看看你的作品吧

网友:
管子带套(屏蔽罩’)试试。

网友:
晶体管中周磁帽调节范围本来就很少,四分之一圈不到的样子。自激一般还是本级增益太高。栅极串联防振电阻。阴极电阻增大到390欧甚至560欧。帘栅极电压调低到80-85V左右。这还是常规电路使用成品中周的情况。中周设计要有相应高频电路的知识才能完成。中周最紧要的就是考虑通频带和选择性。设计的参量有品质因数(优值)Q,电感L,槽路电容C,广义耦合系数,对于广义耦合系数,电感耦合的中周需要得知互感M,电容耦合又分外电容耦合,内电容耦合以及不完全的外电容耦合,涉及参量更多。此外槽路电容C还决定级放大倍数。假如没有合适参考资料和仪器,等于两眼一摸黑,做出什么结果那真是天知道。大概率是失败。具体中周设计的过程现在很多大学的高频电子线路课程都不再详细讨论了,得找5/60年代老教材。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情况,一个是栅极接线看看是不是太长和天线一样了,再就是要搞好高频部分的交流共地,例如金属底盘接地什么的,这是收音机抗干扰的前提,在这些方面找找原因先,中周屏蔽罩本身也要良好接地做到公共地线上,你说的情况就是高频干扰感应进栅极了,和采用哪种中周无关,主要是共地和屏蔽没做好,晶体管中周屏蔽罩是铁的,效果应该比大型中周的铝屏蔽罩更好才对。

网友:
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换电子管用的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情况,一个是栅极接线看看是不是太长和天线一样了,再就是要搞好高频部分的交流共地,例如金属底 ...

不是,线我很注意,很短。如果把接收天线短路,这种想象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线我很注意,很短。如果把接收天线短路,这种想象就消失了

这样的话搞两根磁棒看看,可以用一个中短波磁棒一个短波磁棒。如果用上磁性天线故障消失那就在天线选择性下功夫,还有一个是第一中周调整的选择性高一些为好,有助于降低干扰信号进入收音机,当谐波干扰经变频管进入收音机的时候肯定也影响变频管的电子流,所以说从天线选择性下功夫还是挺重要,再不行还是搞悬浮电源。

网友:
继续折腾

楼主:
这个帖子其实很简单的问题我没发现,电子管到中周的线太长了,现在解决,大家不要再回帖了,最后谢谢各位